L3G4200D封装问题

楼主(2012-01-22):
有用过L3G4200D陀螺仪的吗?PDF上的封装尺寸好模糊啊,根本看不清,有谁用过的麻烦告诉下具体尺寸?

网友:
好象是4*4MM的。 找找英文的呀。 那上边应该有详细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4*4的 我看的就是英文的 但是尺寸挺模糊 看不大清楚

网友:
放大能看清一部分,其他的猜一下,也不难,用IPC做封装,不要忘记延长焊盘。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我试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用过IPC,请问在哪一步延长焊盘?

网友:
用线直接延长焊盘。 然后在线上覆盖一层。 solder layer ?? 电路板做出来覆盖上solder layer的导线不盖绿油。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是先用手册上的参数画好,然后在封装页面进行设置延长,要同时改变焊盘的中心。

想想,直接把引脚增加0.5~1mm写进去比较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