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2-115的不足之处(个人看法)

楼主(2012-01-22):
前段时间借用一片DE2-115
发现这个板子不足之处很多:
1、SDRAM使用普通的SDR,没有使用DDR2,导致存储器访问速度受限
2、虽然使用2片SDRAM,但这两片的地址线是共用在一起的,只能作为一个存储器使用
3、USB沿用DE2上使用的芯片,只能够支持USB 2.0 Full-Speed,而不能支持High-Speed,做高速USB数据传送请绕道
4、网络接口上空有两片1000M PHY,而MAC需要在FPGA中实现,很多实际应用证明,除了特殊场合,把MAC放在FPGA中是浪费LE资源、增加调试难度、延长编译时间的做法。而且空有两个网络接口,而存储器系统的访问速度受限,没有实际意义
5、使用并行Nor Flash,没有NAND大容量存储器(虽然可以使用SD来解决,但在不能支持SDIO的前提下,访问速度很慢)
6、显示接口还是使用VGA,应该增加HDMI或者DisplayPort接口以支持新的显示设备
7、字符LCD使用1602

另外,Cyclone 4和Cyclone 3相比,如果不考虑功耗指标,同等LE数目的C4不如C3

网友:
Cyclone 跑 DDR2 速度还要更快才跑的了

SD卡规划设计 4bit,但是友晶设计不出来,所以永远维持 1 bit SPI

DE2-70 搞一个 同步SSRAM,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从此不敢设计SSRAM了

NAND 我认为没必要,必竟程序无法在 NAND 运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程序不需要在NAND中运行,
运行代码要加载到sdram后运行的
并行Nor Flash没有必要,用一片SPI Flash即可

网友:
本来就是学习用的,用在产品中,就要自己检讨一下了。只是作为本科级别的做点基础实验而已,不要要求太多。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程序不需要在nand中运行,
运行代码要加载到sdram后运行的
并行nor flash没有必要,用一片spi flash即可
程序可以在 cfi flash 运行减少 sdram及ram 使用量,但是spi flash 只能当储存器使用.
nios ii 无法在 nand 运行,所以只能当储存器使用.
况且 flash 断电不消失.

网友:
对比一下digiline为spartan-6设计的板子就发现115比较蛋疼,另外xilinx官方的板子配置不错

楼主:
EP4CE115不知道多少一片?

网友:
DE2_115是Altera 大学计划的板子,主要还是面向学生的
1、SDRAM使用普通的SDR,没有使用DDR2,导致存储器访问速度受限
一般的学生没有DDR2的license,使用上应该不方便吧?有多少学生能写出RTL的DDR2 code出来呢?

2、虽然使用2片SDRAM,但这两片的地址线是共用在一起的,只能作为一个存储器使用
不共用的话应该没有这么多IO
3、USB沿用DE2上使用的芯片,只能够支持USB 2.0 Full-Speed,而不能支持High-Speed,做高速USB数据传送请绕道
那确实,这点不好
4、网络接口上空有两片1000M PHY,而MAC需要在FPGA中实现,很多实际应用证明,除了特殊场合,把MAC放在FPGA中是浪费LE资源、增加调试难度、延长编译时间的做法。而且空有两个网络接口,而存储器系统的访问速度受限,没有实际意义
鸡肋啊。。。。
5、使用并行Nor Flash,没有NAND大容量存储器(虽然可以使用SD来解决,但在不能支持SDIO的前提下,访问速度很慢)
6、显示接口还是使用VGA,应该增加HDMI或者DisplayPort接口以支持新的显示设备
看了下Altera有HDMI有HSMC接口的子板,不需放到这个主板上。而且不是每个人都用的到HDMI吧
7、字符LCD使用1602
有外接的大LCD吧

楼主:
Terasic的外接TFT LCD模块很贵,基本不考虑
HSMC的接口板,价格也是不靠谱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暴利,你懂的萨

网友:
我对HSMC比较不喜欢,这个接插件很贵,而且要去digikey去买

网友(2012-09-01):
友晶设计的板子已经非常好了,你嫌他的功能少,只能说明你的境界不一样了。不过板子就是太贵了。

网友:
DE0/Nano也就算了, 卖3000中国币DE-115设计成那样,竟然继续用SDRAM,的确NC!

网友:
DE3 DE4 你们去买就是了三!别人又不是没有DDR的板子!干嘛一定拿着低端的说别人做不出高端的!

网友:
带DDR就叫高端,高端的才带DDR?看看Digilent的Atlys和Xilinx的SP601/SP605,再对比一下价钱;要不是DE2-35卖得好,谁会去买DE2-115

网友:
LZ有没做过音频解码处理?

网友C(2013-04-04):
楼主,我问个很水的问题,DE2板的sd卡槽不能支持sdio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问个很水的问题,DE2板的sd卡槽不能支持sdio么?

主楼里有说不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主楼里有说不支持。

我今天也问别人了,要学的还很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