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力发电的春天真的来了,有pp

楼主(2012-01-22):
过年回老家,一看,竖起一大片‘大风车’,据说 高128米,风叶 40多米

网友:
能转几天?

网友:
哪儿呀?
风力发电成本现在还较高

网友:
多的很了

网友:
往东北或者西北走走,大片大片的。

网友:
风力发电成本现在还较高
--------------------------
据说主要是用外企的产品做的,比如GE、施耐德。而且工作于室外的机械部分损耗比较快,需要定期维护。

网友:
维斯塔斯,歌美飒,都是做风电的~~~~

网友:
在云南也见到不少

网友:
俺们这里有几家公司做叶片、发电机

网友:
估计要290年才能回收成本,不知道这东西的维护难度有多大,可靠性又多高,以前一单位搞的波浪发电机,装载硇洲附近,半年都挺不过。

网友:
这个东西,主要的技术还是国外的,就发点和建造成本来算的话,现在国内还不大划算,

网友:
咱公司是做‘变‘浆-控:制系-统的。

网友A:
据统计,在风力资源丰富的地方,一年有1/4的时段可以按额定发电,
也就是年有效发电时间在2000小时以上的地带,都可以建风电场.

风电设备的容量约每千瓦一万元. 也可以说发电能力每千瓦4万元.

按每度电六角计, 4万/0.6=66666小时, 约7.6 年收回硬成本.
如果用银行贷款做这件事,不是不可以.   10年回收综合成本是可能的.
所以,大伙积极性还是蛮高的.  跑马可以圈地.放眼长远,这地还可能开发出其他用途.

但是,但是,可恨的是但是.
以上是建立在电网无条件接受“垃圾电”的基础上的.
电网接受这种垃圾电的“肚量”大约占电网总容量的5-10%.

“肚量”以后,风电成本就必须增加了,
就是必不可少的储能和智能环节,必须计入成本.

其实,每千瓦4万元 ,内中本来就应该包含这个储能和智能的成本.

风电设备本来就不该定价每千瓦1万元(4万元).  这上面其实并不需要太高的“高科技”.

须知火电厂从煤炭到煤粉到送风,输水,锅炉,烟筒.涡轮,发电机,变电输出,......包括土建造房子,简直还含员工住房统统在内,
每千瓦发电能力的设备成本仅仅4500元.   这其中并不缺少技术含量.

差不多将近十倍造价的绿色能源,虽然无需用煤了,但发出的却是“垃圾电”.
那么......咱们可能是被人忽悠了.

风能必须利用,不用白不用.
但设备造价应该降低,性能应该完善.
与绿色能源相关的企业,应该是微利企业.  这首先是责任,是公益,其次才是利润.

网友:
远景能源在国内的风电设备行业算是做的不错的,很多地方建有风场。话说的确对于风电来说,储能很重要,成本也很高。

网友:
我家外面就有

网友:
我家附近也有好多,我内蒙的,据说老家那边还有一大片,不过我们这里确实风很大,不利用确实很浪费。。

网友:
风电行业现在正处于低谷.

网友B:
关于风电,一直有个很大的疑问在心里,既然这么多高人,请帮忙解释—下:
为何风电的换能器(叶片)这样设计?

为什么不将它设计成宽叶片,在获得同样迎风面积时,有效1减小零部件尺寸?或者不减小叶片直径、宽叶片可以更有效利用迎风面积?

这问题困扰我很久了,一直没有答案,有知道的请讲—下!

网友:
风电行业从2006年开始飞速发展,速度惊人,经过五年高速发展,从2011年下半年开始,进入了负增长

国家开始调整行业标准,提高了准入的门槛,新的调整更有利于大型风电开发商.

目前世界单机装机容量一般是1.5MW和3MW,海上风机一般是5-6MW.

从3MW开始,风机的结构多采用直驱式,就是风轮轴直接驱动发电机,省去了高速齿轮箱,发电机采用永磁发电机.
但2011年年初,稀土突然涨了至少五倍,这就使直驱的发展受到了影响.多数研究都停止了.

另外2011年国家电网发生了几次大的脱网事故,为此,国家不得不调整了低电压穿跃能力的标准.
这样,新的风机生产成本也提高了,旧的风机因为没有低电压穿跃能力,不得不面临改造.

未来风电的发展会怎么样,现在很难说,好时光只有五年,呵呵,已经过去了,下一个春天是啥时候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也同样想过.

最后认为目前的叶片形状性价比高.
叶宽或叶多,都不如叶长.
受风面积大的效果好. 成本却高不多.
追求大直径时,总风量大,扭矩也大,  单位转化率略低一点,还是值得的.
直升机浆叶好象也符合这一点.

网友:
回复 网友C:
同意春天己经过去了.  现成的桃子己经被摘光了.
也就是现有电网固有的原始容忍度己经饱和了.

风电再要入网就得先解决储能和智能,成本会增加不少.
如果不能从风电制造业内部压低成本.  就难有经济意义. 就难再有大发展.

网友:
回复 网友A:

觉得您说的不太符合常理,我来反推一下:这个桨叶的形状跟直升机桨区别很大,直升机桨跟固定翼飞机的翼截面相同,我理解成:它相当于是展开、并能高速运转、逐个迎风角也可调的多个小固定翼。它的升力来自两部分:其一是上下气流的流速差产生的;其二是每个翼面的迎风角单独可调,提供除直升机升力、并同时提供复杂的操控可能。

风电的换能器看起来似乎不是按线速设计的倾角(比如船螺旋桨:中心倾角小、边缘倾角渐变大);应该也不需要前后桨缘产生很大的流速差,桨叶厚应该是强度需要。

那既然是换能器,为何只在轴心低线速度部位,使用宽幅桨面?相反要伸出如此大尺寸、但桨尖和桨根的倾角区别不大的叶形?

表达太差,不知道这么说对不?

网友:
"为何只在轴心低线速度部位,使用宽幅桨面?"

think about the linear velocity at the center and at the tip of the blades.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主动浆和被动浆肯定有很大的区别.
咱也是外行,就不在这里讨论了.

我说的只是相同点:
都追求大直径,叶片数都不多,宽度都不大.
就你提的问题,这三点,应该可以参考.

网友:
去深圳的深南大道和滨海大道看看吧,尼玛都是风力发电的路灯,人人都夸几十年都不会有成本收回

网友:
现有的高科技风电设备,并没有给使用者带来实惠.   反而是被套上枷索.

按理说,技术进步对于制造者和使用者而言,应该是分享成果而不是单方面的压榨.

如果我们再回到“导线切割磁力线”的最最基本的原理上去,就会发现,风电其实可以无需高科技.
每千瓦也无需一万元.
齿轮造不出咱就不用.还更加可靠.
轴承也无需高速.就随便能买到.
强磁贵了咱也不用......
顶多笨重一点,又不是上飞机,没事,
小功率的,也不怕吊装,.....
不允许并网就不并,就在终端直接用, 成本更低. 更独立自主.

.....可以便宜太多,是硬道理.  就可以早日尽快回收成本.

网友(2014-07-11):
这是哪儿?哪家的风场?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据统计,在风力资源丰富的地方,一年有1/4的时段可以按额定发电,
也就是年有效发电时间在2000小时以上的地带, ...

请教一下,【垃圾电】的释义?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垃圾电】的释义?

应该是三次谐波严重之类的吧。

网友:
楼上,这不可能吧?并网需要符合相关电能质量要求的?

网友:
我们这边附近的一个省也装了一大片,不过听说基本是政绩需要而装的,没什么效益,几乎没发什么电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三次谐波严重之类的吧。

应该不是这个意思,三次谐波早在逆变环节就可以解决,技术上不是问题
这里的垃圾电应该是指发电功率不稳定,对于电网的峰谷调节不利,发电量多的时候电网需求量不一定大,发电不足时往往正是电网缺点的时候,如果电网里面有很多风力/光伏发电容量,可能给电网带来很多不稳定因素
前面提到的“低电压穿越”应该也是保证电网稳定的重要性能,否则一旦电网出现波动,风电在这时又脱离电网,进一步导致电网不稳定,可能引起很大的事故

不是搞这方面的,字面上理解,勿喷

网友:
老家那边现在建的很多,政绩工程而已,据业内人士讲收回成本的可能性那是相当相当地小,和太阳能一样。

网友:
如果是直流输电就没有这么多屁事了

网友:
楼主发帖的时候风电正是秋天,现在冬天还在

网友:
我安装了5.2KW分布式光伏,今年4月下旬并网,以发电1000多度了.光伏并网的安全性应该比风电要高许多吧

网友:
而且风电还不能并网。目前装的都是摆设。

网友:
天津生产风电是党的家族企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于风电,一直有个很大的疑问在心里,既然这么多高人,请帮忙解释—下:
为何风电的换能器(叶片)这样设 ...

因为了解金风,所以粗浅的知道一点,叶片重量啊长度啊迎风面都是经过计算的,迎风面也是可以根据风速调整的。
风场中发电机组的排布也是经过考虑的,要考虑到前面塔架和叶片对风的扰动影响后面的机组。
风电并网是个问题,盈利周期也长,但是一味反对不科学,达坂城的风电场有机会大家可以参观一下,1.5mw的机组还比较小,可以看看3兆瓦的,里面甚至有电梯上去。

网友:
新疆风电很多,但新疆永远不缺电。

网友(2021-06-07):
现在全国估计有百万台风机

网友:
风机还有一个不好的地方,会产生噪声,从早到晚24小时不停。

网友:
天然适合挖矿。

网友:
发展的眼光看问题,现在光伏和风电成本很多地区已经低于燃煤发电了,输出不稳定的问题可以通过风光互补,储能电站,纵横交错的特高压骨干电网来改善。
我坚定支持发展新能源发电,减少燃煤和核电机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