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神一样的算法,一个数开平方并取倒,0x5f3759df

楼主(2012-01-22):
http://www.douban.com/note/93460299/

Quake-III Arena (雷神之锤3)是90年代的经典游戏之一。该系列的游戏不但画面和内容不错,而且即使计算机配置低,也能极其流畅地运行。这要归功于它3D引擎的开发者约翰-卡马克(John Carmack)。事实上早在90年代初DOS时代,只要能在PC上搞个小动画都能让人惊叹一番的时候,John Carmack就推出了石破天惊的Castle Wolfstein, 然后再接再励,doom, doomII, Quake...每次都把3-D技术推到极致。他的3D引擎代码资极度高效,几乎是在压榨PC机的每条运算指令。当初MS的Direct3D也得听取他的意见,修改了不少API。

   最近,QUAKE的开发商ID SOFTWARE 遵守GPL协议,公开了QUAKE-III的原代码,让世人有幸目睹Carmack传奇的3D引擎的原码。
   这是QUAKE-III原代码的下载地址:
  http://www.fileshack.com/file.x?fid=7547

(下面是官方的下载网址,搜索 “quake3-1.32b-source.zip” 可以找到一大堆中文网页的
ftp://ftp.idsoftware.com/idstuff/source/quake3-1.32b-source.zip)

   我们知道,越底层的函数,调用越频繁。3D引擎归根到底还是数学_运算。那么找到最底层的数学_运算函数(在game/code/q_math.c), 必然是精心编写的。里面有很多有趣的函数,很多都令人惊奇,估计我们几年时间都学不完。

在game/code/q_math.c里发现了这样一段代码。它的作用是将一个数开平方并取倒,经测试这段代码比(float)(1.0/sqrt(x))快4倍:
float Q_rsqrt( float number )
{
   long i;
   float x2, y;
   const float threehalfs = 1.5F;

   x2 = number * 0.5F;
   y = number;
   i = * ( long * ) &y; // evil floating point bit level hacking
   i = 0x5f3759df - ( i >> 1 ); // what the fuck?
   y = * ( float * ) &i;
   y = y * ( threehalfs - ( x2 * y * y ) ); // 1st iteration
   // y = y * ( threehalfs - ( x2 * y * y ) ); // 2nd iteration, this can be removed

   #ifndef Q3_VM
   #ifdef __linux__
     assert( !isnan(y) ); // bk010122 - FPE?
   #endif
   #endif
   return y;
}

    函数返回1/sqrt(x),这个函数在图像处理中比sqrt(x)更有用。
    注意到这个函数只用了一次叠代!(其实就是根本没用叠代,直接运算)。编译,实验,这个函数不仅工作的很好,而且比标准的sqrt()函数快4倍!要知道,编译器自带的函数,可是经过严格仔细的汇编优化的啊!

   这个简洁的函数,最核心,也是最让人费解的,就是标注了“what the fuck?”的一句
      i = 0x5f3759df - ( i >> 1 );

再加上y = y * ( threehalfs - ( x2 * y * y ) );
两句话就完成了开方运算!而且注意到,核心那句是定点移位运算,速度极快!特别在很多没有乘法指令的RISC结构CPU上,这样做是极其高效的。

算法的原理其实不复杂,就是牛顿迭代法,用x-f(x)/f'(x)来不断的逼近f(x)=a的根。

简单来说比如求平方根,f(x)=x^2=a ,f'(x)= 2*x,f(x)/f'(x)=x/2,把f(x)代入

x-f(x)/f'(x)后有(x+a/x)/2,现在我们选a=5,选一个猜测值比如2,
那么我们可以这么算
5/2 = 2.5; (2.5+2)/2 = 2.25; 5/2.25 = xxx; (2.25+xxx)/2 = xxxx ...
这样反复迭代下去,结果必定收敛于sqrt(5),没错,一般的求平方根都是这么算的
但是卡马克(quake3作者)真正牛B的地方是他选择了一个神秘的常数0x5f3759df 来计算那个猜测值
就是我们加注释的那一行,那一行算出的值非常接近1/sqrt(n),这样我们只需要2次牛 顿迭代就可以达到我们所需要的精度.
好吧 如果这个还不算NB,接着看:

普渡大学的数学家Chris Lomont看了以后觉得有趣,决定要研究一下卡马克弄出来的
这个猜测值有什么奥秘。Lomont也是个牛人,在精心研究之后从理论上也推导出一个
最佳猜测值,和卡马克的数字非常接近, 0x5f37642f。卡马克真牛,他是外星人吗?

传奇并没有在这里结束。Lomont计算出结果以后非常满意,于是拿自己计算出的起始
值和卡马克的神秘数字做比赛,看看谁的数字能够更快更精确的求得平方根。结果是
卡马克赢了... 谁也不知道卡马克是怎么找到这个数字的。

最后Lomont怒了,采用暴力方法一个数字一个数字试过来,终于找到一个比卡马克数
字要好上那么一丁点的数字,虽然实际上这两个数字所产生的结果非常近似,这个暴
力得出的数字是0x5f375a86。

Lomont为此写下一篇论文,"Fast Inverse Square Root"。

论文下载地址:
http://www.math.purdue.edu/~clomont/Math/Papers/2003/InvSqrt.pdf
http://www.matrix67.com/data/InvSqrt.pdf

参考:<IEEE Standard 754 for Binary Floating-Point Arithmetic><FAST INVERSE SQUARE ROOT>

最后,给出最精简的1/sqrt()函数:
float InvSqrt(float x)
{
   float xhalf = 0.5f*x;
   int i = *(int*)&x; // get bits for floating VALUE
   i = 0x5f375a86- (i>>1); // gives initial guess y0
   x = *(float*)&i; // convert bits BACK to float
   x = x*(1.5f-xhalf*x*x); // Newton step, repeating increases accuracy
   return x;
}
大家可以尝试在PC机、51、AVR、430、ARM、上面编译并实验,惊讶一下它的工作效率。

==============增加================
看matrix67大侠的解释
http://www.matrix67.com/blog/archives/362

这样的代码速度肯定飞快,我就不用多说了;但算法的原理是什么呢?其实说穿了也不是很神,程序首先猜测了一个接近1/sqrt(number)的值,然后两次使用牛顿迭代法进行迭代。根号a的倒数实际上就是方程1/x^2 - a = 0的一个正实根,它的导数是-2/x^3。运用牛顿迭代公式x' = x - f(x)/f'(x),式子化简为x' = x * (1.5 - 0.5a * x^2)。迭代几次后,x的值将趋于1/sqrt(a)。
    但这段代码真正牛B的是那个神秘的0x5f3759df,因为0x5f3759df - (i >> 1)出人意料地接近根号y的倒数。人们都不知道这个神秘的常数是怎么来的,只能把它当作神来膜拜。这个富有传奇色彩的常数到底咋回事,很少有人说得清楚。这篇论文(就是上面的附件)比较科学地解释了这个常数。

网友:
大过年的发帖不容易,给你个大红包。

网友:
这才是程序猿!国内有多少程序猿能踏实下心来反复优化自己的代码?这就是国内和国外技术的差距,基础差距

网友:
多谢楼主带着大家领略奇人奇事

网友:
全部代码

quake3 源代码ourdev_714257X7RZZA.zip(文件大小:5.46M) (原文件名:quake3-1.32b-source.zip)

网友:
火星人,欢迎来到地球。

网友:
我靠,我还以为就我一人在此溜达,没想到还有这么多仁兄在!祝大家新年快乐哈!

网友:
i = 0x5f3759df - ( i >> 1 ); // what the fuck?

网友:
有料!!

------------------------------------------------------------------------------------------
回复 网友A:
well, it's the big difference between engineers from china and us.
i think some engineers in us can be extrmely excel at their fields that we can not only regard them as engineers, but also as scientists/geniuses.
不必妄自菲薄,只要把心放在自己所做的东西上,精亦求精,並对自己所做的东西像是自己小孩一羕感到自豪就是了.

网友:
quake3 里面的暴力枪还是很还念的

网友:
mark,牛X!新年快乐!

网友:
欢迎lz从火星来地球过新年

网友:
红包红包

网友:
论坛有个里06年的帖子。。。。楼主火星啦。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跟膜拜天才是两回事的。

网友:
快速 平方根分之1 算法源码 MARK

网友:
回复 网友A:
well, it's the big difference between engineers from china and us.
i think some engineers in us can be extrmely excel at their fields that we can not only regard them as engineers, but also as scientists/geniuses.

They are artists indeed.

网友:
刚刚在8051上试了一下,速度比用math库快3倍,但是精度不怎么样,只能精确到3位有效数字左右。用库函数则完全一致(对比于windows自带的计算器)

网友:
mark 平方根算法

网友:
mark…真心觉得作者功底在那里

网友:
回复 网友C:
mmmmmmmmmmark
键盘卡住了?

网友(2012-08-01):
神奇的算法

网友:
怎么这么久都没人来看一看啊!顶一个

网友:
长见识了,佩服!~  佩服!~

网友:
好复杂的算法啊。

网友:
what the fuck?
神奇

网友:
咱们国内的人都是中国人,很少有火星来的.

网友:
真神奇的常数,这个要标记一下。

网友:
哈哈,看完,我笑了,真实“what the fuck”,不是一般的人能搞出来的

网友:
这么好的东西怎么没几个人回啊。
顶一个。

网友:
测了一下,玩STM32的可以无视了。
#include "stm32f10x_lib.h"
#include "math.h"
float InvSqrt(float x)
{
   float xhalf = 0.5f*x;
   int i = *(int*)&x; // get bits for floating VALUE
   i = 0x5f375a86- (i>>1); // gives initial guess y0
   x = *(float*)&i; // convert bits BACK to float
   x = x*(1.5f-xhalf*x*x); // Newton step, repeating increases accuracy
   return x;
}
int main(void)
{
  float AA=28;
  float BB;
  BB=InvSqrt(AA);
  BB=1/BB;
  AA=28;
  BB=1/sqrtf(AA);
  BB=1/BB;
}
这就是全部程序。STM32软仿,8mhz主频,用这个函数需要29.12us,用math里的sqrtf并求倒数需要22.12us。
math里sqrtf是float 函数,sqrt是double函数,调用float并求倒数的话需要41us。
不知道这和STM32自带硬件乘、除法器是否有关

网友:
这个真是厉害啊,感谢楼主带了这么精彩的东西~

网友:
数学家就是不一样啊。如此如此之节约。

网友:
咋挖出来的啊 牛贴不沉啊,MARK

网友(2012-10-13):
再留一次爪印。

网友:
神一样的算法

网友:
算法让人头疼的东西,不过楼主我学习到了。

网友:
正在膜拜中

网友:
谁能把里面有用的函数都摘出来

网友:
神神神神神神神神神神神神

网友:
看了热血沸腾啊

网友:
mark 有意思,慢慢读~

网友:
牛X  膜拜啊!

网友(2013-10-01):
牛逼的算法以后再算开发再也不用sqrt了

网友:
数学是伟大的

网友:
非常厉害,不知道是怎么摸索出来的

网友(2014-12-28):
在 MPLAB XC16上跑了下,没有函数库自带的效率高,自带的跑31.25us,这个跑48.75us。

网友(2015-08-27):
真NB的算法,开平方这么快的速度!

网友:
这坟挖的朝代久远

网友(2019-10-06):
感觉好牛逼    好的程序员  数学一定不会差

网友:
没啥奇怪的,想当年(2000),人工优化TI的5402芯片C代码,反汇编,直接人工改代码,最好的是:效率提高16倍!(可见当年的TI的编译器多渣!)

网友:
有本【Elementary Functions Algorithms and Implementation(3rd) 基本函数的算法与实现】还不错

网友:
膜拜大侠!

网友:
这是否就是屏保里面各种曲线生成的底层技术

网友:
话说有没有可能楼主位的程序员也是用暴力算出来这个数的?用程序写一个暴力计算器,算出这个数,不过这也很厉害了,毕竟专业数学家也折腾一翻才算出来。

网友(2020-03-12):
算法是程序的灵魂

网友:
精彩,膜拜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