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0如何调整一整条线的宽度?

楼主(2012-01-23):
大家新年好~
有个别线需要调整宽度只能双击再设置,但这样只能一次调整一段,有没有一次调整一整条线的方法~?

网友:
ctrl+h可以选中整条铜箔,在2004里面是这样的。要不就用筛选。

网友:
ctrl+h选中整条铜箔,右下角PCB选项中选择PCB Inspector ,在打开PCB Inspector窗口中改你想要的线宽就行了(注:PCB Inspector窗口中,最上面的Include only处要选择成Tracks,窗口中才会出现线宽的选项)

楼主:
1楼说了选中整条的方法,一般我用s+c 选中连接的线
2楼大侠说到点子上了~十分感谢~

网友:
试了,很好用,另:PCB Inspector快捷键为F11

网友:
马克  顶一下

网友(2017-04-07):
mark:AD调整一整条线的宽度

网友:
这个方法的确好,以前都是一段一段修改。。。

网友:
在此线段上右击,”FIND SIMILAR OBJECTS",然后修改条件。

网友:
整条线线宽的修改

网友:
选中这条线,然后右击,显示菜单中单击查找相似对象,再选择网络整条网络线亮起,就可以修改线宽属性了。这和整批元件改参数是一样的。

网友:
S+C  ->>选中  ->>  然后 F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