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控制直流电机转速的图,请教一下是否合适

楼主(2012-01-23):
用单片机产生PWM信号,控制直流电机的转速。R6负载就是接直流电机的地方,大约是20瓦的。
请问这个图合适么,特别是R4的阻值。

另外,直接用PWM控制直流电机的速度,一会有电压一会没电压的,会不会损害直流电机啊?

网友:
R4问题不大,只是不要太大,会增加Q3的开关损耗的。 还有注意Q3的开启阀值电压不要低于4.3V,否则,你前面的Q1和Q2驱动不适合做驱动。可以将Q2和Q1换位置,相应的PWM信号要反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