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是市场上充电速度最快的,4节5号同时充,30分钟就完成:GP 智能II充电宝 (43楼:我最终采

楼主(2012-01-24):
该献的血还是要献的。你不献他不献。难道让我去献? --- 出自坛友:lovejp1981

网友:
高中的时候DIY过一个,四节5号电池,上课充电下课充满,用了几个月

只是没有设计保护电路,有一次老师拖课,下课比正常时候晚了10分钟(一般45分钟一节课),结果下课的时候我跑过去看,电池已经因为过充烧“焦”了。。。

网友:
我要一次充16个的,找了好久没找到合适的

网友:
GP这个是非智能的吧。

网友:
某个傻瓜也可以取名叫“天才”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还有个15分钟的,不过都不建议,
最好的方法是mr57+eneloop
哪里有15分钟的?
哈哈,我最喜欢快的。电池容易坏不要紧,在很多场合,电池的寿命并不是很重要。

确实有15分钟的
还是三洋的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991785&bbs_page_no=11&bbs_id=1011
google找介绍
第一条就是本论坛的

这个可是个怪物啊
NC-MQS02
标称
12V4.7A输入
AA DC1.2V MAX 20A
AAA DC1.2V MAX7.5A(X2)
充电器还自带散热风扇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还有个15分钟的,不过都不建议,
最好的方法是mr57+eneloop
哪里有15分钟的?
哈哈,我最喜欢快的。电池容易坏不要紧,在很多场合,电池的寿命并不是很重要。

对于镍氢电池,慢的才不好,容易成晶枝。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C:
gp这个是非智能的吧。
---------------------------------------------------------------------
它的名字就叫“智能ii”啊。

拆开看看吧。很多智能的也就是三极管的,受伤太多了,伤不起啊。

网友:
参考下我好久以前的帖子,关于N多充电器拆解的: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905515&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gongnn&bbs_id=9999

网友:
很好,很有兴趣。。。

网友:
这个是智能的,但不是最快的。最快的有三洋、索尼、欧力,都是15分钟。三洋的太大,索尼的好丑,欧力那个最好。欧力有两款,一个是蓝色的筒状带液晶进度条显示,另一个是红色扁的,像螃蟹。
这些超快充貌似几年前都已经停产。

网友:
用b6充电器5a电流充,要不了半小时。

网友:
回复 网友D:
用b6充电器5a电流充,要不了半小时。

弄个镍氢的夹具也很麻烦,除非本来就是模型串电。

网友:
买个电池盒用数控电源充如何,数控电源天生就是好充电器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E:
买个电池盒用数控电源充如何,数控电源天生就是好充电器
是的。我也觉得。就使用3a的数控电源,定好最高电压,最大电流就ok了。开始就会是恒流充电,然后是恒压。
12v汽车电池,我是设置成14v,3a (视电池大小设置电流,电压一般就是14v).
有人知道5号与7号充电池的最高电压是多少?就设置成最高电压ok了。

镍氢电池不能大电流恒流充电,发热很严重的。快速充电都是大电流脉冲充电的,同时还有有放电过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E:
买个电池盒用数控电源充如何,数控电源天生就是好充电器
是的。我也觉得。就使用3a的数控电源,定好最高电压,最大电流就ok了。开始就会是恒流充电,然后是恒压。
12v汽车电池,我是设置成14v,3a (视电池大小设置电流,电压一般就是14v).
有人知道5号与7号充电池的最高电压是多少?就设置成最高电压ok了。

对于镍氢电池和镍镉电池没那么简单,用-Δv检测或者温升检测才可靠。而且超过1C的充电电流需要有反向放电脉冲才有效率。

网友:
回复 网友A:

锂电池和铅酸蓄电池可以这样充,镍电池不行,终止电压不固定,要用0delta或负delta判断,外加温度和时间限制,普通数控电源充不了,得可编程的才行。

网友:
看来还是锂电和铅酸好充电,做傻充的镍电池厂家看来是老实的。慢慢充,反正不会检测干脆不检测。
以前太傻了,就这么简单给镍氢充电。
可编程数控电源木问题,可是得知道详细充电步骤才行

网友:
数控电源再加上一个充电控制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F:
锂电池和铅酸蓄电池可以这样充,镍电池不行,终止电压不固定,要用0delta或负delta判断,外加温度和时间限制,普通数控电源充不了,得可编程的才行。

学习了

网友:
这个在手电上有过讨论,大概是不能完全充满(和CS2A之类慢充比),但是可以达到大部分的饱和度,我记得大概是80-90%,所以急用的话,这个是好东西·····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G:
这个在手电上有过讨论,大概是不能完全充满(和cs2a之类慢充比),但是可以达到大部分的饱和度,我记得大概是80-90%,所以急用的话,这个是好东西·····
15分钟,或半小时内的确是充不满。
但有80-90%已经非常好了。
我现在仍感觉 ,楼主位介绍的最适合我用。因为后面大家推荐的15分钟,只能充2节电池,如充四节仍需要30分钟。最重要的是:15分钟的均只能充2节7号,而楼主位的却可以充4节7号。

欧力的就可以充4节,任意混充15分钟完成。

网友:
充快了,电池寿命会极大缩短

网友:
回复 网友F:

我觉得我们应该设计一个这样一个充电器,10-15分钟充满(起码80%),我也不是特别在意电池的寿命,1000次我就不想啦,dod 100个循环就够啦。

为了防止镍氢(或者锂电)发热带来的影响,设计一个盖子上面安装一个风扇为电池主动散热,话说镍氢夏天充电的温度不是盖的。

网友:
用b6,不用设几节,自动检测的,不过是串充,电流最大5a。不过得自己搞连接五金件,或者本身是连好的电池组。我用松下bq-830,电流也可达2a以上。

网友:
回复 网友H:
回复 网友F:
我觉得我们应该设计一个这样一个充电器,10-15分钟充满(起码80%),我也不是特别在意电池的寿命,1000次我就不想啦,dod 100个循环就够啦。
为了防止镍氢(或者锂电)发热带来的影响,设计一个盖子上面安装一个风扇为电池主动散热,话说镍氢夏天充电的温度不是盖的。

主动散热影响电池-△V,会过充。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I:
欧力的就可以充4节,任意混充15分钟完成。
淘宝上买不到。只有一个人卖自用的,没有任何说明资料。
欧力的能充7号吗?如果能充4节7号,就是我的理想选择了。

可以,靠伸缩式负极顶住电池的。
上面说的任意混充15分钟完成有错。5号7号混充时间要长,一样的电池能在15分钟充满。

网友:
回复 网友D:
用b6,不用设几节,自动检测的,不过是串充,电流最大5a。不过得自己搞连接五金件,或者本身是连好的电池组。我用松下bq-830,电流也可达2a以上。

830貌似没改过的话会把电池充的很烫····然后后面就有网上流传的各种改法····包括有用USB充电的?
俺以前也有一个···然后送人了···嘿嘿

网友:
以前有一个三洋的NC-MQS01快速,不过好像有bug,现在少见了

网友:
回复 网友G:
回复 网友D:
用b6,不用设几节,自动检测的,不过是串充,电流最大5a。不过得自己搞连接五金件,或者本身是连好的电池组。我用松下bq-830,电流也可达2a以上。
830貌似没改过的话会把电池充的很烫····然后后面就有网上流传的各种改法····包括有用usb充电的?
俺以前也有一个···然后送人了···嘿嘿

不改是电流太大,大约2.5A。一般改到2A以下温度速度都很满意。

网友:
10年前我用LM339DIY了一个镍氢充电器,用200MA充电10年后那两个镍氢依然幸存!还有80%的容量,这个两个电池是经常使用的。

网友:
我的红螃蟹在吃灰。

网友(2013-07-08):
GP 非常好

网友(2013-12-12):
快速充电, 不能光看充电器, 最主要的是看电池是否能承受快速充电(即最大允许充电速率). 不同的电池, 差别很大.
当然了, 充电器的额定电流, 肯定要大于等于电池的承受能力.
也就是说, 电池要与充电器配套. 30分钟的充电器, 给普通电池充电, 那电池会热的要命.
寿命可能不是打对折, 可能是按数量级下降, 差的电池, 可能100次就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