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来了, 永动机

楼主(2012-01-25):
这几天无聊, 网上查找有关磁力应用资料,搜到的永动机视频, 请大家辨识真假??

因为是YOUTUBE , 不知大家上不上得了??
http://www.youtube.com/watch?v=287qd4uI7-E&feature=mfu_in_order&list=UL

先上两张图

网友:
消耗的是 一开始倒水的势能?摩擦阻力小?

网友:
木头夹子里面有问题吧。

网友:
要么是药水里面有东西,类似爱因斯坦的电冰箱。

网友:
动画看不到.
但应该是一楼说的靠谱.
这是利用了一开始倒水的势能.
这种循环属等幅振荡,维持不了几个周期.

咱见过一个磁动机,就是利用门架落下的能量使转子短暂转动.
http://tieba.baidu.com/p/1349896125

这类视频都是截取一小段来忽悠人的.

楼主:
這是一個作教學教具的網站 , 應該不會騙人 , 回到深圳後找時間試一下

http://www.veproject1.org/

网友:
维持不了太久,物理模型就是一个连通器,最后肯定是两边液面相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其實我也很懷疑 , 養雞時用的喂水器, 主液面遠高於出水的液面 ,也是維持在平衡狀況.

到時到華強北買的一個大注射筒及軟管 , 試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喂水器不属连通器.
主液面遠高於出水的液面是因为利用了大气压力来平衡.
因为那个储水的容器是密封的,且内部形成真空.
这种水柱可以达到十米高呢.

网友B:
没文化可真可怕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 !
就这样科技才会进步 , 不是吗??

网友:
看起来很简单啊。
只要能重复实验,我就信你。

网友:
回复 网友C:
要么是药水里面有东西,类似爱因斯坦的电冰箱。
原来爱因斯坦还有这么多的专利,不愧是从专利局出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好多人都发明过电冰箱,不过都因为太费电淘汰掉了。火星人就是不了解地球的科技。

网友:
任何永动机都不需要去相信,但如果有人声称可以实现永动机,可以当作魔术来拆穿学习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E:
动画看不到.
但应该是一楼说的靠谱.
这是利用了一开始倒水的势能.
这种循环属等幅振荡,维持不了几个周期.
咱见过一个磁动机,就是利用门架落下的能量使转子短暂转动.
http://tieba.baidu.com/p/1349896125
这类视频都是截取一小段来忽悠人的.

同意。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文化可真可怕

repeat.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文化可真可怕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错的实验啊,

网友:
这个一看就是不可能,最多也是两边相平

网友F(2012-07-19):
视频是假的,出水口要比水面低才会出水!

网友G:
假的 出口高水上不来啊

网友H:
我猜想:可能是刚开始时是利用倒入的势能,然后倒入完成的时候,由于内部是流动的,导致导管内部压力比大气压小,于是大气压就不断的把液体压入导管,然后液体从上面流下来,补充被压入导管的液体,至此形成循环

网友I:
永动机,呵呵,在地球上就别想了,在太空还是有可能的。

网友J(2012-08-29):
倒水时左边重力势能转动能,在右边动能转重力势能并有一定速度从顶端流下.因摩擦阻力消耗能量,最终水无法冲到顶端,变左右振荡,归为平静.就一连通器而已

网友:
猜的,不过十有八九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文化可真可怕

网友:
肯定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永动机,呵呵,在地球上就别想了,在太空还是有可能的。

在太空就更麻烦了 有摩擦力 却没有重力

网友:
永动机新概念:有维持千年万年能量不衰竭,和千年万年机器不需要人去维修维护!!!!

网友:
初中时就遇到过这样的物理题,如果不借助持续的外力怎么可能会实现呢?

网友:
为什么用绿色的水?透明的不行吗?

网友K:
木架夹管的地方有线圈,液体是导电的。利用磁流体推进器原理带动液体运动。

网友:
引用 网友K:
木架夹管的地方有线圈,液体是导电的。利用磁流体推进器原理带动液体运动。 ...

牛 挺合理的

网友(2012-10-15):
粗看觉得可以实现,仔细一分析又觉得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J:
倒水时左边重力势能转动能,在右边动能转重力势能并有一定速度从顶端流下.因摩擦阻力消耗能量,最终水无法冲 ...

觉得有道理,顶一个

网友:
绿色的像是硫酸亚铁溶液

除了电磁泵,别的也真不好解释,不过这个开放环境不可能有强磁场

暂时只能认为是PS的,想象力太贫乏了

网友:
依我看啊,出水口也是一根管子,其实是静止的

网友(2014-10-19):
任何永动机都不需要去相信

网友:
如果是真的,就不会有战争了

网友:
永动机不行,逼近永动机的研究有可能带来技术进步

网友:
能量守恒

网友:
不敢相信

网友:
看完了,我们的思维脱离不了能量守恒定律。只能想它虽然在动,但能量没什么消耗的地方。大师可以分析一下保持平衡的受力情况。

网友:
这么老的贴都被翻出来了。。。。

27楼给图了,漏斗下面就是一个水泵。

网友:
中学学过物理的,还信这个才是悲哀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猜想:可能是刚开始时是利用倒入的势能,然后倒入完成的时候,由于内部是流动的,导致导管内部压力比大气 ...

你的爪子能安份嗎,老抓著肉包.Zi.,都幾天了,換我來.

网友:
即使有永动机,也不可能对外界提供能量。

网友:
这些最多能归之为魔术,工科背景的人一眼就能识破

网友:
认同魔术

网友:
右面管子里的液面超过杯子口就倒不进去水了。
考虑液体的密度可能不均匀,先倒密度小的,后倒密度大的没准能实现

网友:
不说摩擦力, 就这个装置, 1天后还有这么多液体, 1个月后还有这么多吗, 估计1滴都不剩了吧

网友:
可以作为科幻小说小素材

网友:
可以试验学习,但是永动是不可能的。

网友:
如果是真的,就不会等到现在了,

网友:
到底有没有真的永动机?

网友:
电子绕原子核旋转算是永动机不?

网友:
就像之前有个农民做了个风力电动车

网友:
我咋觉得那些GIF头像倒是一直不断的在动,比这些个永动机啥的要好看些

网友:
要是能量不守恒会怎样?

网友:
。。。。。这个也行?

网友:
只能当魔术看,娱乐娱乐,很多人把录这样不可思议演示视频做为爱好的。

网友:
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能量平白无故出现

网友(2014-11-18):
引用 网友F:
视频是假的,出水口要比水面低才会出水!

我很赞同。。。

网友:
当个魔术看看还挺有趣的

网友:
YOUTUBE上很多这类视频,看看无妨,不要太认真…

网友:
按高中物理来想,觉得不可能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哥们儿,好好查查初中高中的物理书吧,喂鸡的那个水不一样高是因为两边大气压强不同,高中物理题有两边气压的详细解释

网友:
单纯看视频有好多东西说不清楚,比如说电影,只不过我们看电影之前知道其中的好多不可思议的地方是假的,而这种忽悠人的视频则是先告诉你让你先入为主认为有可能是真的

网友:
这个动画是真的,确实也会这样,不过最后会达到平衡点,除了喝水鸟之外,目前无其他永动机。

网友:
优酷上就有这个视频.还有很多永动机例子

网友:
如果有的话早应用于市场了.

网友:
不怎么可能

网友:
信这个?还不如抓几只僵尸关大号仓鼠笼子里。。。

网友L:
他那个水应该比较粘稠的吧。就好比水管组成了一个环,倒水时候给了一个动量,水在环里流动,过一会因为摩擦阻力就停了

网友:
看不到视频!估计过一段时间就停下来的

网友:
呵呵,没有重力,水会流动吗?

网友(2015-02-10):
没有重力的话    我看你如何永动    - -

网友:
我X,初中的连通器原理学过没有?骗人的,正常情况不可能连续流得起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他那个水应该比较粘稠的吧。就好比水管组成了一个环,倒水时候给了一个动量,水在环里流动,过一会因为摩擦 ...

同意这种说法,还有重力也在做功,没有重力,就不会动了

网友:
永动机虽然不现实,但是启发了大量的发明

网友:
可能底座处的管子环状物遮盖了一个机关:管子下部有两个孔两根细管接上去,两边是隔断的,底下是水泵,左边吸入右边泵出

网友:
这都行啊

网友M(2015-04-18):
引用 网友N:
任何永动机都不需要去相信,但如果有人声称可以实现永动机,可以当作魔术来拆穿学习一下。

地球算不算永动,太阳呢?如果你一定要按自己的定义来定义永动的话,那么你赢了?

网友:
木头夹子比V形杯水位低。可能木头架子里有文章

网友:
引用 网友M:
地球算不算永动,太阳呢?如果你一定要按自己的定义来定义永动的话,那么你赢了? ...

地球太阳能动是因为其内部有化学反应没停止。。

网友:
时间长一点 就不均匀永动是不可能

网友(2015-09-18):
只要能量守恒的定律不能打破,永动机永远不可能实现。

网友(2017-02-22):
引用 网友G:
假的 出口高水上不来啊

假的 ,连通器原理

网友(2017-03-28):
磁流体推进器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猜想:可能是刚开始时是利用倒入的势能,然后倒入完成的时候,由于内部是流动的,导致导管内部压力比大气 ...

我猜你猜的不对,这是液体,从上面倒下去的时候,下面的液体会缓冲掉势能,转变为内能和波浪,但是绝不会把压力转导到右侧水管。就好像,中间“细管”连接的连通器,往一侧快速倒水,水会慢慢流向另一侧,直至两边液面相平,而绝不会来回震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