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开发板提供的ucos+ucgui疑问

楼主(2012-01-25):
去除了ucgui,只使用ucos,发现工程文件包含与CPU有关的文件有几个个,其中一个是OS_CPU.H另一个是CPU.H,不知道这两个什么意思啊,只用OS_CPU.H就够了啊,其它的还有.S.C等如图:

网友:
你可以参考这个帖子里面【21楼】我贴的代码,去除了官方port里面无意义的uc/probe部分,固件库和CMSIS都升级到最新版,其他部分忠实保持官方代码。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5252775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去除cpu_a.asm cpu_def.h cpu.h系统还能正常跑,一点影响没有,怎么回事

网友:
随便查了一下,官方port里面cpu_a.asm里面至少CPU_IntDis被调用过,如果去除起码编译就会出错。
你的是山寨移植版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