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恶意者无法盗版(1):请大家推荐10mm的滚珠丝杠,将用于1000元的入门机(滑块螺母我们会自

楼主(2012-01-26):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没有资源,纯粹支持。

网友:
还是12mm的吧  另外螺母的工艺不是你的数控车和加工中心就能搞定的,也是专用的内螺纹磨床

网友:
为啥一定用滚珠丝杠,打印机,扫描仪里面都是同步带,反正做低端的,可以考虑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为啥一定用滚珠丝杠,打印机,扫描仪里面都是同步带,反正做低端的,可以考虑

定位是个问题,

网友:
1000元入门机是雕刻机吗?什么时候可以量产,盼望呀

网友:
纯属瞎扯:螺母是不是可以考虑用其他材质比如尼龙66做。

网友:
老发,发短信也不回,打电话老是无法接通啊

网友:
POM塑料   (聚甲醛)(赛钢~特灵)   英文名称:Polyoxymethylene(Polyformaldehyde)   POM(聚甲醛树脂)定义:聚甲醛是一种没有侧链、高密度、高结晶性的线型聚合物。按其分子链中化学结构的不同,可分为均聚甲醛和共聚甲醛两种。两者的重要区别是:均聚甲醛密度、结晶度、熔点都高,但热稳定性差,加工温度范围窄(约10℃),对酸碱稳定性略低;而共聚甲醛密度、结晶度、熔点、强度都较低,但热稳定性好,不易分解,加工温度范围宽(约50℃),对酸碱稳定性较好。是具有优异的综合性能的工程塑料。有良好的物理、机械和化学性能,尤其是有优异的耐摩擦性能。俗称赛钢或夺钢,为第三大通用塑料。 适于制作减磨耐磨零件,传动零件,以及化工,仪表等零件。
编辑本段理化性
一般性能
  聚甲醛是一种表面光滑、有光泽的硬而致密的材料,淡黄或白色,薄壁部分呈半透明。燃烧特性为容易燃烧,离火后继续燃烧,火焰上端呈黄色,下端呈蓝色,发生熔融滴落,有强烈的刺激性甲醛味、鱼腥臭。聚甲醛为白色粉末,一般不透明,着色性好, 比重1.41-1.43克/立方厘米,成型收缩率1.2-3.0%,成型温度170-200℃ ,干燥条件80-90℃ 2小时。POM的长期耐热性能不高,但短期可达到160℃,其中均聚POM短期耐热比共聚POM高10℃以上,但长期耐热共聚POM反而比均聚POM高10℃左右。可在-40℃~100℃温度范围内长期使用。POM极易分解,分解温度为240度。分解时有刺激性和腐蚀性气体发生。故模具钢材宜选用耐腐蚀性的材料制作。
力学性能
  POM强度、刚度高,弹性好,减磨耐磨性好。其力学性能优异,比强度可达50.5MPa,比刚度可达2650MPa,与金属十分接近。POM的力学性能随温度变化小,共聚POM比均聚POM的变化稍大一点。POM的冲击强度较高,但常规冲击不及ABS和PC;POM对缺口敏感,有缺口可使冲击强度下降90%之多。POM的疲劳强度十分突出,10交变载荷作用后,疲劳强度可达35PMa,而PA和PC仅为28MPa。POM的蠕变性与PA相似,在20℃、21MPa、3000h时仅为2.3%,而且受温度的影响很小。POM的摩擦因数小,耐磨性好(POM>PA66>PA6>ABS>HPVC>PS>PC),极限PV值很大,自润滑性好。POM制品对磨时,高载荷作用时易产生类似尖叫的噪声。
电学性能
  POM的电绝缘性较好,几乎不受温度和湿度的影响;介电常数和介电损耗在很宽的温度、湿度和频率范围内变化很小;耐电弧性极好,并可在高温下保持。POM的介电强度与厚度有关,厚度0.127mm时为82.7kV/mm,厚度为1.88mm时为23.6kV/mm。
环境性能
  POM不耐强度和氧化剂,对烯酸及弱酸有一定的稳定性。POM的耐溶剂性良好,可耐烃类、醇类、醛类、醚类、汽油、润滑油及弱碱等,并可在高温下保持相当的化学稳定性。吸水性小,尺寸稳定性好。   POM的耐候性不好,长期在紫外线作用下,力学性能下降,表面发生粉化和龟裂。
成形性
  结晶料,熔融范围窄,熔融和凝固快,料温稍低于熔融温度即发生结晶。流动性中等。吸湿小,可不经干燥处理。
编辑本段改性POM
  ⒈增强POM   主要增强材料为玻璃纤维、玻璃球或碳纤维等,并且玻璃纤维最常用。增强后的力学性能可提高2~3倍,热变形温度提高50℃以上。   ⒉高润滑POM   在POM中加入石墨、F4、二硫化钼、润滑油及低分子量PE等,可提高其润滑性能。例如,在POM中加入5份F4,可降低摩擦因数60%,耐磨性提高1~2倍。再如,在POM中加入液体润滑油,可大幅度提高耐磨性和极限PV值。为提高由油的分散效果,需加入炭黑、氢氧化铝硫酸钡、乙丙橡胶等吸油载体。加入5%油POM的摩擦性提高72%,极限PV值可达3.9MPa·m/s(纯POM为0.213MPa·m/s),为其他工程塑料的3~20倍。
编辑本段POM树脂部分性能参数
  性能指标 均聚POM 共聚POM 25%GFPOM
相对密度
吸水率,%
成型收缩率,%
拉伸强度,MPa
断裂伸长率,%
拉伸模量,MPa
弯曲强度,MPa
弯曲模量,MPa
压缩强度,MPa
剪切强度,MPa
缺口冲击强度,(J/m)
洛氏硬度
摩擦因数
疲劳极限,MPa
热变形温度(1.82MPa),℃
长期使用温度,℃
线膨胀系数,(×10K)
热导率[W/(m·K)]
体积电阻率,Ω·cm
介电常数(10Hz)
介电损耗角正切值(10Hz)
介电强度(kV/mm)
耐电弧,s 1.43
0.25
1.5~3
M94

7.5
0.23
3.8
0.005
220 1.41
0.21
1.5~3.5
M80
0.15
8.5
0.23
2.7
0.007
240 1.61

2.6

3.8×10

转自 百度百科

网友:
仔细看了下,估计阿莫要做高分子材料,无滚珠的螺母,像T型丝杆上的那样,双螺母消回差,是吗?

已经找到方法了,试制成功,就等合适的丝杆了,对吧?

网友:
国产滚珠丝杠的16mm的比较常见,10mm的就很少了,价格也是16mm的便宜
似乎是两个极端,大的小的价格高,16mm这种不大不小的好做,价格也低

网友:
越来越近了
到时候一定搞一个玩玩儿

网友:
期待1000元的入门机!

网友:
回复 楼主:

阿莫,我也是做CNC的,就是设备上不足,能否帮我定做?
电15305827666

网友:
俺做的是四轴CNC

网友:
定做些部件,俺的CNC是2.8*2.8M的大家伙

网友:
像CCD支架一类自己做不了

网友:
滚制丝杆设备很贵吗,感觉螺母自己产,不如丝杆也自己滚算了。

这样才能让别人无法克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