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51做8Bit吉他的按弦检测

楼主(2012-01-26):
我计划拿我的古典吉他开刀.做成8Bit电吉他.
目前想让吉他全换上金属弦,拿弦和品位(它们正好是成十字型)当作按扭.

可是品位有14~16品,弦有6根,

不知大家有什么好想法.让51能检测出我按的是哪根弦,按在第几品,

一般是用4个指头按的,就是最多是同时有4个按扭按住.

后面发音,我计划用FM音乐合成器,例如YM2413,这个也要51来给数据的.

楼主:
算了,我放弃了按键的想法,因为我发现还要测拨弦的力度,那么要用拾音器或麦克风.

那不如只用拾音器或麦克风,然后测出每条弦的主频........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计划拿我的古典吉他开刀.做成8bit电吉他.
目前想让吉他全换上金属弦,拿弦和品位(它们正好是成十字型)当作按扭.
可是品位有14~16品,弦有6根,
不知大家有什么好想法.让51能检测出我按的是哪根弦,按在第几品,
一般是用4个指头按的,就是最多是同时有4个按扭按住.
后面发音,我计划用fm音乐合成器,例如ym2413,这个也要51来给数据的.

YM2413 是 UM3567 固定音色
你因該使用 8910 可以自己編輯音色資料

网友:
use a piezo pick-up and hook it to your mcu to measure the frequency.

网友:
既然都能弹了,何苦要用那玩艺,合成音色是给不会弹琴的音乐制作人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既然都能弹了,何苦要用那玩艺,合成音色是给不会弹琴的音乐制作人用的。

我就是不会的。。。。

网友(2012-06-11):
嘿嘿,用来泡美眉吧?

网友(2013-01-14):
见过有用触摸IC来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