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USB供电和充电器USB供电区别

楼主(2012-01-26):
今天索性把开发板的玩一下,是富士通的一个朋友送我的一块,调试都正常,但是有个怪现象,我用电脑的USB给其供电就可以了。而我用手机充电器给其供电液晶就不能正常显示。我换了家里的几个充电器,5V输出 最大有1A的。但是还是不行。
那么研究过,电脑主板USB供电和 充电器USB供电的区别的吗?

楼主:
又没人顶,自己先说一下,CPU已经跑起来了,但是就是LCD部分不正常。
使用万用表测量,CPU也已经是3.3V没区别的。开发板子为FSSDC-9B506-EK-E EASY KIT.功率充电器的应该更大些。

楼主:
这个已经今天搞定,呵呵自己的贴自娱自乐,晕掉了。
原因估计就是复位电路做的不是很好,复位太快,PLL震荡还未稳定,有的时候好用有的时候不好,后来我把PLL稳定时间加长一点,就OK了。 估计是未稳定没有初始化好,我还没怎么玩那块板呢。
呵呵。

网友:
电脑电源和充电器都是开关电源,不过性能不同。

网友:
看来是性能不同啊!

网友:
有的充电器会检测D+或者D-的电压,来确定是插入了电脑USB还是充电器的USB,电脑USB规范上只能输出500MA,而充电器的USB可轻松输出1A电流。

APPLE及SAMSUNG都是这样的。

网友:
或者是没有共地

网友(2012-03-02):
也有可能是电流质量问题,USB的电流应该比较干净一点

网友(2014-02-28):
支持8/9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