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编码器,装在电机上发生电机抖动不旋转的问题

楼主(2012-01-27):
我要达到的目标是利用旋转编码器,控制低速同步电机(每分钟105转),每转过12度,就停一下,现在将TIM1配置成编码器输入模式,X4,
在TIM1的益出中断里设置是否关闭电机标志:
// Tim1中断函数
void TIM1_UP_IRQHandler(void)
{
if(TIM_GetITStatus(TIM1,TIM_IT_Update)!=RESET)
{
    TIM_ClearFlag(TIM1,TIM_FLAG_Update);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1,TIM_IT_Update); //清中断标志
    if(motor)
    {
      //GPIO_SetBits(GPIOD,GPIO_Pin_12);//|GPIO_Pin_13); //关马达控制I/O口PD12
      motor=0;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1,TIM_IT_Update); //清中断标志
  }
}

main.c的主循环中:
while(1)
   {
     GPIO_ResetBits(GPIOD,GPIO_Pin_13);//|GPIO_Pin_13); //接通马达控制I/O口PD12
     motor=1;
     while(motor);//等待TIM1中断里将motor设置为0
     GPIO_SetBits(GPIOD,GPIO_Pin_13);//|GPIO_Pin_13); //关马达控制I/O口PD12
     Delay(5000000);
     Delay(5000000);
    }

电机和编码器用轴联器连接后垂直放置与桌上(编码器在上端),没任何固定,发生的问题是,有时转动正常,有时电机发生抖动,不旋转了,
请有经验的师傅指教下,谢谢!

网友:
编码器要装支架的,你直接用联轴器,p用没有,多去工厂看看电机轴和编码器是如何安装的。

楼主:
是不是就是没装支架(没固定)的原因?

网友:
你的转向有没有搞错,方向错了电机也是抖动!

楼主:
增量型旋转编码器 跟电机连接好后,电机轴是顺时针转,编码器轴是逆时针转,编码器这样是正转还是反转?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