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这个单12V供电的前置放大电路好不好?

楼主(2012-01-27):
想做一个用在MP3播放器的前置放大电路,但只有单12V供电,在网上找到这个电路,请问大家这个电路对于一个MP3播放器来说是不是已经足够了,另外这个电路有没有问题?

楼主:
再补充一个

网友:
一般MP3可以直接驱动功放的。

网友:
第一个没有问题,但layout要求比较高。
第二个问题很严重!layout无法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送你3个字:胡说八道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送你3个字:胡说八道

?????

话说图没有什么问题,可以工作!!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觉得没啥问题,如果你有什么看法,还是请详细点讨论一下呗。

楼主:
这两个电路的性能对比双电源的电路是不是差很多的? 对于不是金耳朵的人来说是不是基本上听不出分别的?

网友:
1楼的电路可能会有纹波噪声。还有低频响应可能会差些。

网友:
回复 网友C:
再补充一个

注意这个图的RL1和RL2,这两个电阻可以让运放工作在类似“甲类”的状态

网友:
楼上,图挂了??看不到!!
估计你说的方法是在运放输出点加一个到电源或者地的电阻,强制让运放输出推挽级半臂工作,半臂关断吧,这个我试过,还是很有效的,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D:
1楼的电路可能会有纹波噪声。还有低频响应可能会差些。

WHY?
我觉得两电路没什么大差,只是第一个多了个音调调整,第二个多了个电阻负载,还请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E:

前级电路没有稳压措施,纹波的噪声会比较明显,更何况是单电源供电,更加明显。这些东西亲自去做做就会体会到。由于单电源,输入输出全部电容耦合输出,要求不高的话没什么问题,如果是对音质有所要求,由于电容对低频的阻抗大,自然低频损失不少。

楼主: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E:
前级电路没有稳压措施,纹波的噪声会比较明显,更何况是单电源供电,更加明显。这些东西亲自去做做就会体会到。由于单电源,输入输出全部电容耦合输出,要求不高的话没什么问题,如果是对音质有所要求,由于电容对低频的阻抗大,自然低频损失不少。

请问这个电路用9V的电压有问题吗? 因为我输入的电源是12V,想稳压只能用低一些的电压。
请问如果只有12V的电源的情况下,有没有好一些的电路呢?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E:
前级电路没有稳压措施,纹波的噪声会比较明显,更何况是单电源供电,更加明显。这些东西亲自去做做就会体会到。由于单电源,输入输出全部电容耦合输出,要求不高的话没什么问题,如果是对音质有所要求,由于电容对低频的阻抗大,自然低频损失不少。

如果是作为前置放大,后级的输入阻抗高一些,那么用电容耦合对低频也没有较大影响,电源的话,是需要考虑的,还是要看芯片的电源抑制比,要求不高也没有关系的,一般听到的低噪,可能更多的是来自于layout等因素。
仅为一己之见,不一定正确哈

网友(2012-05-17):
单电源,注意藕合电容,输入级藕合会与输入电阻产生高通效果,然后C05又将是一个低通效果!
可调电位器得非常注意,调小了会不会引起自荡!调大了运放的摆幅VOM是否符号! 相对于你的最大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