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KHz-90瓦特电磁电烙铁 发布,献给不遗余力奋斗的人们

楼主(2012-01-27):
我在浩瀚的互联网上拼命的使用谷歌在搜索,不知疲惫的,夜以继日的搜索,就是找不到那个好用的电磁洛铁的资料,无奈之下,把自己买的一台X牌子的,用榔头砸开,手工抄写了电路图,详细的测试了关键原件的参数,贡献给勤劳善良的中国人吧。但是控制板上的单片机使用的是AVR M8 内部软体被加密,我费尽心力,绞尽脑汁的想把它抠出来,但是目前没有成功。(尽管为此我专门使用万用版做了个高压编程器,只是弄出来了加密位和熔丝,哎,惭愧)

其功率控制部分,并不是很复杂,为了使大家尝个新鲜,我将直接上传手抄版电路图纸,请善良的高端人士协助做成PDF文档跟帖。

为了替代其原来的单片机M8温控部分,我使用运算放大器作为控制板,将匹配大家容易购买到的洛铁手柄,希望有资料的人士跟帖完善。我初步准备在控制板上面做进一个PID调节单元,不知道是否合适(自我感到有点脱裤放屁。。。。。。)。

我发布的电路图是根据原装X牌子400KHZ高频洛铁的实物进行绘图,并自己亲手组装验证,胆子够大的朋友可以直接如法炮制一个了,有问题就跟帖大家一块研究。

本站是有人发了此类的帖子,从跟帖的情况看,大家热情很高,但后面有些跑题,比如说把功率控制部分做成半桥的,其实原来的设计是最好的,为啥呢,“最好的设计就是最好的折中”。 我长期以来有个心愿,希望自己的工具够简单,准确,耐用,而不是复杂和故障高发。

由于是在网吧登陆互联网,忘记了携带优盘,明天我再跟帖把图纸,图片上传上来,希望能对勤劳善良的人们有所帮助。

楼主:
功率板的实物与电路图

功率板 商业原装版 (原文件名:功率板1.jpg)

下面这个是手抄的电路图

这个是上面的原理图 (原文件名:原图功率1.jpg)

图中标记的电感值仅供参考,因为当时测试的时候使用的是一台6年前的LC表,估计误差较大,后续我用单片机做的LC METER 测出来的值是24微亨。2个电感都是
请以24微亨为标准。因为是第一版的手抄图纸,舍不得扔,留作纪念,发给大家仅供参考。

如果要DIY的话可以参考后面的那张。

楼主:
接下来 发送下控制板

这个M8被我拿掉,正在敲打里面的软体,目前没有进展 (原文件名:原图控制板1.jpg)

这个是控制板的传感器放大及电源部分 (原文件名:控制板1.jpg)

这个是M8主控版 (原文件名:原图控制2.jpg)

下面的这个图纸我用来替代单片机控制板所使用的方案,基准调整,使用了日本经典白光的电阻网络,传感器进行了冷端补偿,你只需加入电压表就可以准确显示当前的洛铁温度,图纸内没有难以购买的电子元件,其中涉及了一个480K的电阻,采用了470K+10K解决。

由于采用的是通用的4运放,在热电偶放大部分会出现稍许的误差,不过毕竟是个电烙铁,已经足够了。如果有人有更好的建议可以跟帖出来。

由一个4运放来完成 (原文件名:替代控制电路.jpg)

和下面的这个图组合后就能做出一个实用的高频电烙铁了。

这个是我用铅笔又从新画的 (原文件名:功率单元.jpg)

下面是我用万用板做的功率板,已经测试工作正常。

比原装的板子还简洁 (原文件名:实物1.jpg)

补充内容 (2012-4-3 14:23):
铅笔画的那个C9,应该是103J/2KV。我标记错误了,此处更正。

另外,所有2张图的(铅笔画的)原价我这里有剩余,购买不方便的朋友可以联系我。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电路,应该就是靠通断来调功的。以下是我个人对此电路的分析,说的不对的请讲
图靠上边的3个运放,左边两个是组成的两级250倍的放大电路,看其图上标了个0.04mv,那估计热电偶用的是k型,因为我记着k型的就是40.7uv/度,2n3904是热电偶冷端补偿,1k的可变应该是调整运放失调电压和电阻等匹配度的影响,也就是0度调整。右边的运放是组成了比较器,把热电偶放大后的电压与下端送来的基准电压做比较,从而控制高频加热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看35楼的图片,外直径33mm,33 / 0.254 = 130,所以是t130-2。
谢谢老大。嘿嘿。

这个磁环这么贵的?

磁环 (原文件名:11111.jpg)

网友D(2012-08-15):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E:

手柄与你给的图有点小区别,1脚是热电偶黑线与屏蔽网和震动开关右脚,2脚热电偶红线,3脚接发热体外壳,4脚,5脚接发热线圈,6脚接震动开关左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柄与你给的图有点小区别,1脚是热电偶黑线与屏蔽网和震动开关右脚,2脚热电偶红线,3脚接发热体外壳,4 ...

这个问题很及时,中间第六脚接线,在商品电烙铁上是用来给单片机提供休眠信号的,在按我提供的电路中可以不接。(它实际是一个水银开关)

语言描述具体的接线方法

下面叙述直接按你拍摄图片上面的引脚标示来定义

1,第一脚  连接-------控制板的传感器负端连接起来

2,第二脚  连接-------控制板的传感器正输入端连接起来

3,第三脚  连接 ------电磁屏蔽地线

4,第四脚,连接------功率输出的正端,也就是连接输出电容哪里

5,第五脚,连接-------功率输出的负端,也就是电路上电路的地线,(这个不能和第三脚连到一起,二者虽然都叫地线,但是作用不一样)

6,第六脚,也就是中间那个引脚,它是用来给单片机提供是否休眠模式的信号,在我的替代控制板上面用不着,空置就是了。

这里顺路提示下,有些拿到我提供的元件制作出现问题的朋友。

1,首先可以肯定的是,排除了连接错误之后,控制板是一般不会出现问题的。

2,大多数问题都出现在功率板上面,下面我简单的给大家说下排除问题的办法,这个也是针对部分朋友实际与我联系而来的;

   a,供电电源,我图纸上标明的是交流36V,在整流之后的电压是50V左右。如果你使用开关电源,或者使用电源供应器调试电路的时候,请给电路板提供50V的直流电压。

   b,测试7812的输入端是否有20V左右的电压,如果没有的话,请把原来我提供的10K/3W的电阻换为 1K/3W,(手头上没有的话也可以使用10只1/2w的10K电阻并联起来使用,不能使用贴片的电阻。如果没有可以从旧的电路板上拆卸也可以,如果还是找不到,可以联系我,免费给你邮寄1K/3W电阻)

   c,当7812,的输出端为12V 输入端为20V左右的电压时,这时候,你可以连接上你的烙铁手柄了,此时你会听到轻微的兹兹声。

   d,场效应管IRFP460一定要加装散热器,因为这个烙铁加热功率就是足足的90W,实在的很,当你连续使用的时候,务必保证IRFP460 的散热面积不小于20平方厘米。(后续这个我再发图片给大家)

   e,我自己的测试是,保温功率为20W左右(0.5A左右),当烙铁头一旦碰到焊锡的时候,加热电流会立即加大,正常工作的时候是在 0.4--2.5A变动,我测试的是交流输入电流。此电烙铁的动态响应时间非常小。这个不是我故意夸大事实,你可以自己装上电流表,自己测试着看。这也正是拿它对付无铅焊锡的原因。

   f,需要注意的是,你所使用的变压器必须能够提供交流36V, 3A的负载能力,如果你使用小功率变压器,尽管有36V的电压空载电压输出,一旦加入负载,电压马上就会掉下来,这不能保证整个烙铁的实际输出功率。这里推荐你去电子市场购买一种控制变压器,它正好能够提供100VA的视在功率,而且它的最高输出电压恰好是36V。

    g,有些朋友说,哎,我手头只有一个32V的变压器,可以用吗,当然可以,但是你的电烙铁的峰值加热功率将不再是90W,而是80W或者70W。

    h,针对部分朋友说,啊呀,来个200W的吧,好 ,可以。但是,200W的电烙铁意味着你需要准备一个更大体积的变压器,更复杂的电路和花更多的钱。像市场上乱贴标签的东西,不要随意的相信它,你可以买回来自己实际测试一下,到底它的实际功率有没有它标称的那么大。

    i,不推荐你使用开关电源的原因如下,首先,安全考虑,传统的铁心变压器也叫隔离变压器,它是输出端和电网隔离开来,即便是你摸到了一端,也不会触电,发生事故,这对很多刚接触电子的朋友尤为重要。其次,开关电源尽管给你带来高效率,但同时也给你带来N多副作用,最明显的就是,在业余或者你的个人工作室内,很难做到专业的电磁屏蔽和专业的地线设置,没有了这个,你的开关电源将带来高达70V以上的静电电压,这个用一个数字电压表你自己就能测试出来,这个电压可以轻松的搞掉你的集成电路。除非你拿电烙铁焊接灯泡,导线类的东西。总之,不推荐你使用开关电源来对你的电烙铁供电。

   j,有些朋友疑问,哎呀,有没有做成的呀,我这里告诉你,发帖第3天,连我自己都吃惊的是,河北的一位朋友就做出来了。如我前面所述,这个东西很简单。复杂的是每个人的动手能力不在一个水平线上;但是眼光倒是都一个水准,看谁都不顺眼,反正就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眼高手低的人太多了。

   k,很多自己购买原件的朋友,可以放心大胆的跟帖或者联系我,把你的问题一起分享下。从我这里拿到东西没有做好的朋友也不要着急,我这里会及时的帮你解决问题。

  i,关于套件问题,这里我个人看法是能省就省,原来联系了论坛内管理人员,他们不感兴趣,而且实际上要动手做的人也并不多,而我个人用的都是价格偏高的东西,举例来说,金属线绕电位器一个是5元,一个碳膜的才0.8元。这里我提醒的是,这是个工具,能凑活的当然要凑活,但你总不能三天两头修烙铁吧。到目前我也没有开板,那个需要很多钱,个人DIY 一个两个的情况下当然还是使用洞洞板最有效率和经济了。

   l,如果还有其它任何疑问,请放心跟帖提出或斧正。

网友:
引用 网友F:
单片机的软件可以共享一下不,单片机坏了找不到程序了

我刚写了一个M8的高频软体,你可以试下修复你的焊台
http://www.amobbs.com/thread-5493810-1-1.html

楼主(2012-11-12):
    原电路图是有问题存在的,控制板一旦加入数字表头,由于耗电电流加重,无法单靠功率板上的启动电阻来获得,就会导致控温不稳,温度大幅度跳跃的现象,从来跟帖的情况,很多朋友都喜欢使用数码显示温度值,现提供改进的电磁烙铁较系统的制作流程和方法

    变更1; 单独采用开关电源给控制板提供电源,并增加一个7805提供一个5V电压预留给需要加入数码显示的朋友。当然使用指针表做为温度指示的朋友可以删除7805部分电路。

    变更2; 比较器加入了100K正反馈电阻,是控温反应速度加速,增加一个小的迟滞窗口,避免整机震荡式控温。

    总的来说经过以上2点改进之后,整体上已经非常实用了。

下面是我自己DIY的并使用了数月的高频电磁烙铁,外观和内部板子造型都是非主流的,原因是曾被多次修改增减减零件,能够没有混到垃圾桶里面确实是相当不错了,由于它的正常工作,我实在是不好意思扔掉,就一直用了起来。 让大家见笑了,希望其他仿做的朋友都做得比这个漂亮点。。。。
  左上侧是指针电流表,原来是500mA量程,已经被我调校成3A电流表,它的接入位置位于36V整流二极管之后,滤波电容之前。右上侧的是容易购买的工业数字表头,原是2V档位满量程,被调校成20V满量程,并将小数点显示切断,用来指示温度,分辨率是1°C。其实这里也可以使用5V满量程的指针表并且不耗电,给人一种经典的感觉,也可以数字加指针一起用来指示温度,看个人爱好了。

开机加热到192°时的图片。数码表走字很快(上温快)、最后那个字没拍清楚

加热到314°时的图片,留心下电流表的读数

达到设定值时的图片,留心下电流表的读数

开机的时候,上温速度是;电压表每跳一次是15--18的数字间隔,这个和市面的商品电烙铁已经是十分接近并有超越的,我原来的买的那台每上跳一次是15的间隔数。当温度达到预定值时,电流表马上跌落到接近OA位置,不使用待机恒温的电流时0.24A,折合下来消耗功率是50VX0.24=12W,
峰值加热功率是2.2A,我这台的最大耗电是50X2.2=110w, 这个可以很直观的由烙铁头碰触到的焊锡体积大小来在电流表的指示值上反映出来,很直观,我自己感觉很不错,感觉比那个只有温度显示的单片机的原装烙铁用起来顺心多了。推荐大家也加装一个,但注意加装位置,一定要是滤波电容和整流二极管只间,不能加在滤波电容和负载之间,否则将会引发功率管烧毁事故,原理大家结合后面原理图自行分析。

补充说明
     左上角的电流表是检测的整机电流,平常焊接使用的时候,它一般不会超过1A,除非是焊接特别大的器件的时候,才会满功率输出,跑到2.2A左右。也就是说你正常试用下平均的耗电功率是30--40W左右,并不是90W、90W指的是它的最大输出加热功率。它的待机恒温功率平均是11W左右。

上图是工业用的数字LED电压表头,买回来的时候它的量程是2V,这里已经被修改为20V。

内部组装的俯视图,可以看到变压器,控制电路的排列位置、仅供参考

内部组装侧面拍照

内部组装功率版垂直拍照

内部组装控制板垂直拍照

以上图片仅供参考

下面介绍,电路的制作部分。分为5步,原理图将在相应的步骤中提供。

第一步 元件的备用/购买

下面2个清单,不包含电源变压器,外壳,连接导线的。此3类 大家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灵活准备。 编辑帖子填表格较慢,我直接截图图片提供信息给大家

上面这个是功率板子上面需要的电子元件及对应的名称

上面这个是控制板子上面需要的电子元件及对应的名称

下面来介绍功率版上面L1,L2的绕制。磁环材料是红灰2材磁环,尺寸相同(便于购买)
首先来认识下磁环的尺寸

长宽高自己看图片自己拿捏吧

L1绕制方法;是用直径0.8--1.0mm的漆包线绕制42圈,副线圈用普通独芯铜质导线绕制7圈。(不用刻意强调相位关系,调整功率版的时候倒下次级线头就好)
L2的绕制方法;用直径0.8--1.0mm的漆包线绕制41圈,由于磁环磁滞特性的不一致性这里只能提供41圈的一个参考单位圈数,参考电感值是23μH--24μH,其具体的参数需要在整个控制环路建立以后,装上90W手柄,结合电流表来具体调整其实际的工作值,也就是其真正需要的圈数,但一般来讲正负偏差为2匝左右。
下面是绕制好的L1L2

当2个电感制作完毕后,进行后续工作。

第二步 元件的插装,固定

看下面4张图片提供元件排列信息,实力够得话可以自己从新设计

上面是给朋友做得垂直拍照

控制板垂直拍照
因为LM2576HV-ADJ的引脚特殊以及其本身的特性,我们可以把它装在反面。见下图

图中电位器及温度补偿调整电阻,需要单独调试,具体方法是接上烙铁手柄(不用功率板)
单独给控制板提供12电源,配合数字/模拟电压表(最好是数字电压表),在电烙铁加热线圈不工作的情况下把电压表指示数值调整为你的室温温度值就好了;也可以整机运行后,再调整,这个是一样的,这也是把它装在背面的原因。

第三步  元件的电器连接
  进行元件的电器连接,这里可以使用裸铜线按照原理图对元件的引脚进行电器连接。

遵循以下3

1,地线以1000μF/63V滤波电容的负极为中心点,进行单元电路的星形连接。
2,正负极以最小环路进行供电,尽量不使导线交叉
3,如有必须交叉的地方,可以先焊接下面的,然后在交叉点贴上高温胶带进行电隔离,事后对高温胶带进行黄胶固化,防止其脱落;
4,当有长距离(大于30mm)的飞线需要使用的时候,请对飞线套上高温胶管进行电隔离以及物理压力保护、及热保护。并用黄胶固化,也可以不用。确保高可靠性。

  最后补充的是,使用洞洞做电器连接的时候,在遵循原则的前提下,可以放宽美观要求,实用,安全,可靠是第一位的。下面提供电器连接的电路原理图

这个改进后的功率板电路原理图,如果你对电路了解不是足够清楚,请严格按照标记对应的表格取值,电阻无注明可以10±%误差,但推荐使用1±%精度5色环金属膜电阻。无特殊说明电阻一律1/4W。

上面这个是改进后的控制板原理图,变更较大,说明的部分见本帖开头部分。

     这个是控制板的电器原理图,图中的LM2576HV-ADJ如果买不到的话,也可以使用带有12V绕组的电源变压器,单独整流并用LM7812进行稳压供电。
     这里只所以采用此IC,是为了最大限度的简化电源变压器的配备,使用以上标配的电路图,可以仅仅提供一个36V交流电压就可以工作,这就避免了你非要找一个带有副12V绕组的36V的功率变压器,通常此类变压器,很难买到手。
     如果你的机壳允许也可以单独接入一个12V输出的小型≥5W的小变压器,但不能使用开关电源,原因是开关电源会带来很大的电器噪声影响我们的控制电路的工作,进而影响整个电路的性能。通常此类变压器市场上很容易买到也就几元钱的事情,麻烦的是你需要附加整流滤波稳压电路,可以自己结合实际进行变通应用。

     对此电路纯熟的朋友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和个性进行变更,但变更导致的意外需要自己承担。如果不是很熟练,但是所提供的有限选择里面你仍然满足不了条件的朋友,可以单独跟帖发问,一起找出合理解决方法。

第4步调试,有关调试部分,这个帖子一直没有提供一个系统信息,因此将单独再发帖。

     部分朋友关心的连机器母线连接的方法也将在调试步骤里提供详尽信息,(但是,你可以根据有关楼层提供的信息来解决)

第5步 ,组装,大家可以参考我最上面的图进行组装。也可以自己设计外壳,自由组合。

       2块电路板中间使用3X18mm的铜柱进行固定,至于电路板与外壳的固定以及航空插头母座的安装位置,这都是自由的,自己自由发挥。

  机壳 推荐使用金属外壳,

  IRFP460可以固定在金属外壳上,但要注意,IRFP460背面与漏极相连必须进行电隔离,
  可以使用云母片/相变塑料,现在导热不导电的相变塑料已经成为主流,究竟使用那种材料,自己根据实际情况选用。注意,不能直接加散热胶了事。

  补充1,关于整机的保险丝,位置推荐加装在变压器初级回路,标称为1A的熔断型保险丝就足够,不能使用0.5A的。也不能使用大于1A的,否则效果全失。
      补充2,看下图

      这个是六芯航空插头和线绕电位器的图片。

      下面是个额外的小细节,关于电位器自锁旋钮的安装和拆解路径,部分朋友可能没有接触过,这里提示下。具体看图就是了

        扣开尾端的盖子,用尖嘴钳就可以搞定,此类旋钮比传统的2螺柱固定要先进和简洁,
  但价格稍贵,推荐使用。同时补充的是,W1可以使用4.7K碳膜电位器,但推荐使用线绕电位器,它将更加经久耐用。

   补充3;部分朋友发现控制板的电阻比较多,有些人估计会提出是不是使用贴片电阻,这里是不推荐使用贴片电阻的,因为贴片电阻的耐老化和腐蚀性和插接件电阻不是一个档次,所以,这里是不推荐使用贴片电阻的。至少我在电路图中画出的电阻不要使用贴片的。

       补充4;部分有条件的朋友可以自行设计,做出印刷电路板,这个结合自己条件。考虑到开孔等因素,会附加大量额外工具和细节,面对更大多数的朋友,这里推荐使用万用板就已经足够。毕竟我们为做一个电烙铁,不能附加衍生购买大量的PCB制作工具以及化学药品、这会导致花费很多不必要的钱。当然、部分有条件的朋友另当别论

楼主(2013-12-14):
引用 网友G:
请问楼主,这个磁环可以用吗?

磁环使用的就是红灰磁环,即2材磁环,至于体积和大小问题,前面帖子有详细的介绍。你这个可以使用,但是鉴于磁环本身特性的高不一致性(这个和制造工艺有关),后续是需要自己耐心调试L2的匝数的。这个也是这个烙铁的DIY的优势所在。

PS :后续成熟些的V2图纸高清的现在附加在这个帖子上,所有因为看不清原来上传图片的可以下载了,(以前发帖,论坛图片是有大小限制的,我自己使用的多是手稿,没有耐心那里绘制电子档的,所以给部分朋友弄的很不习惯)

有段时间没有登录论坛了,论坛变化很大,感谢阿莫先生给大家提供的这个交流平台,也祝愿我们的论坛越来越红火。

网友(2012-01-27):
记号~坐等更新。。。

网友:
等楼主上原理图,个人对这个没需求,就想看看人家是怎么设计的~

网友:
坐等享受楼主的成果正好手上有一个高频手柄 没有控制器555

网友:
哇噢。是不是传说中的,3秒钟就可以焊接的那种神器??

网友:
回复 网友H:
哇噢。是不是传说中的,3秒钟就可以焊接的那种神器??
还是不烫手的神器

网友:
楼主的帖子发了2个,一看就知道你想要做什么。

网友:
期待中,看看是什么样的。

网友:
高频烙铁的核心是烙铁头的材料部分。你在电路上所做的努力,都是次要的。

网友:
真墨迹,LZ快上pp

网友:
谢谢你,不过主要电路和零件的参数,alt0402已经抄了部分图出来了。单管的,没有频率追踪。

网友:
等楼主上原理图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连电感都测出来了

楼主:
看了上面的图 ,有朋友可能纳闷 我用洞洞板子做出来问什么原件显得稀少,板子尺寸是相等的,原因是我没有装连接插座,还有部分原件我直接采用架空焊接,只把有用的引脚焊接到了上面,留心的话,你会发现。

原装的商标已被我抹掉。 由于论坛只能上传400K大小的图片才能显示,所有图片被我压缩过了,基本都能看清楚。如果有部分元器件,参数看不清楚,可以跟帖说明,我逐一解答,或者上传高清图片。

另外,关于洛铁手柄的问题,如果你能在淘宝网上购买到时最好,如果买不到,稍后我将告诉大家使用普通温控洛铁手柄进行改装的方法,不过需要你有很给力的动手能力。

电路原理并不复杂,复杂的是有很多眼高手低的人,进行无谓的点评,我真的很害怕这些人。

我的本意是提供给大家一个给力的工具,能够使需要的人,很快捷的做出来,并且很耐用,并不需要花费太大的力气,而能使用很久。我8年前曾经复制过一部白光洛铁,用洞洞板做的,一直用到现在。但当下是时候升级为高频洛铁了,毕竟无铅产品已经充斥了大部分市场,你用936白光焊接,确实有点鸡肋。而高频电磁洛铁应运而生,但是一台这样的洛铁代价不菲,当下就是山寨货500元以下你几乎买不到。
即使买到了工作也不稳定,原因很多。

我这里提供给大家的是一个相对简陋但结实耐用的电磁洛铁,总的来说,如果你是一名电子爱好者,是值得你做一个的。

楼主:
2个电感DIY的时候,要注意磁环的选择,环形磁环有很多种,这里使用的是红灰环,如果你去购买磁芯,就果断给老板说你需要的是 “红灰”磁环,不然绕出来的电感值是不对的,2个磁环均采用一样大小的就可以,L1,L3的电感值均在24微亨,具体是采用0.7--1.2之间的漆包线均匀绕制48圈左右,L3你可以随便的绕7圈就好,它是用来提供电力的。L4我没有标记,只有半圈,它是用来给单片机提供信息,好让它决定什么时候开始自动休眠。当你采用我的替代方案的时候,也就是说用运放LM324来控制的话,这个线圈L4和后面的电路是没有必要的(我用虚线圈起来的部分,你可以无视)。

网友:
支持楼主这样的人

网友:
关注,谢谢LZ的共享。MARK

网友:
请教楼主磁环的尺寸有要求吗?此电路的功率由哪些元件决定的,比如要改150W的需改动哪些元件参数。并希望楼主告知用普通烙铁芯的改装方法,自己改装的和买的差别大不大,谢谢

网友:
多谢LZ LZ 天大的好人 不知道能不能直接用开关变压器输出的高频脉冲接烙铁?

网友:
回复 网友I:
楼主的帖子发了2个,一看就知道你想要做什么。

不懂。1。2个贴在哪里?2。看出了什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但当下是时候升级为高频洛铁了,毕竟无铅产品已经充斥了大部分市场,你用936白光焊接,确实有点鸡肋。而高频电磁洛铁应运而生,。。。

mark。对高频烙铁没概念,谁给普及一下?小声问一下,楼主一直说“洛铁”,而不说“烙铁”。似乎是和水有关的东西?

网友:
回复 网友J:
回复 网友I:
楼主的帖子发了2个,一看就知道你想要做什么。
不懂。1。2个贴在哪里?2。看出了什么?

懂了。

另一贴在这: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5370724&bbs_page_no=1&bbs_id=9999
看出是个契而不舍的盗版者。

网友:
同意11楼的意见!还有线圈。

楼主:
回复 网友K:
高频烙铁的核心是烙铁头的材料部分。你在电路上所做的努力,都是次要的。

对这个回复,我不做过多解释和评论,我可以告诉你,你买一台高频电磁洛铁,至少需要600元人民币,而与之配套的手柄是60元。

你所说的烙铁头部分大概指的是OK或其他高端牌子的其他类型电烙铁,他们的烙铁头可以保证焊接时烙铁头的温度相对变化很小,无疑这是无法DIY的,而且也是你所述的无法通过电路来补偿,但这与高频电磁烙铁不属于同一工作类型,同理还有就是当初的白光电烙铁,日本人做的发热芯就是经久耐用,抗摔打,当时我用的时候就是经常拿来敲打残留的多余焊锡,但就是没坏过,换成国产的就是很小心的使用,也很少有超过半年不坏掉的。

而讨论这些东西对于本帖子来说已经跑题。有兴趣另外开贴专门讨论

网友:
回复 网友L:
同意11楼的意见!还有线圈。

站着说话不腰疼………………

楼主:
我原本是要完全复制下来的,但是不出所料,单片机M8内部软体被锁定,读不出来,(当然可以破_解出来)。但是没有那个必要。毕竟我们需要的是一台高速稳定的可靠工具。而不是去刻意的盗取别人的劳动成果。

至于无关技术方面的话题 请大家不要多说了,我再次声明,这里只是提供给大家一个可靠的,可行的DIY项目。并且很使用。

至于功率板部分我简单的说下原理。

首先,5408等二极管对36V交流电源进行整流,输出50V左右的直流电压。
2, 4011和相关外围组成一个受控制的环形振荡器。输出400KHZ的脉冲。
3,Q1,Q2是IGBT的驱动电路,因为4011的输出脉冲并不能完全驱动IRFP360
4,IRFP360构成丁类放大器(谐振放大器)驱动你的烙铁手柄线圈
5,电烙铁手柄线圈内通过频率400KHZ的高频电流,使插入其中的铁质烙铁头发热,发热原理就是涡流发热(不理解的话,就自己百度下)

控制板的原理,我这里只说下,我的替代方案。(单片机方案目前我不能提供软体给大家,因此,暂时不能使用,等以后再说,搞软体的朋友可以尝试自己编写)

LM324的其中2个运放分别对热电偶进行25倍和10倍的电压放大,一起是250倍的电压放大,其对应的热电偶类型是K型。(不同类型的热电偶分度表是不一样的),说白了也就是一个K型热电偶的电子温度计。为了简化,我去掉了中间的PID部分和温度指示,不过你可以很方便的在我做标记的地方加入电压表进行温度指示。
下面的一个运放和相关的电阻网络构成了温度设定,实质是提供指定的电压,来控制烙铁头的温度。
最后一个运放是个比较器,把热电偶输出的电压信号和你设定的温度信号进行比对来决定功率板是否需要输出功率。

通过以上简单描述,你应该看的出这个烙铁并非是一直以90W的功率在工作,它只有在烙铁头温度低于你的设定温度的时候以90W功率进行工作。

楼主:
刚才我回去对磁环进行了测量并画了简单的图。

提供给需要的朋友。说句实话我最初做的时候,费了很大的劲,但磁环我就买错了2次,跑了3次电子市场。

看下面的图吧 ,不是太清楚,但能满足你的需要

买错材料的,悲哀,不过长 宽  高 都一样的(原文件名:磁环尺寸.jpg)

这个是我买错材料的,但是长  宽 高 是一样的 (原文件名:磁环尺寸.jpg)

这个是我做好后焊接到板子上面的 (原文件名:参考.jpg)

这个也是 ,共参考 (原文件名:参考2.jpg)

楼主:
回复 网友M:
请教楼主磁环的尺寸有要求吗?此电路的功率由哪些元件决定的,比如要改150w的需改动哪些元件参数。并希望楼主告知用普通烙铁芯的改装方法,自己改装的和买的差别大不大,谢谢

磁环你按这个标准购买2个

就按这个购买  (原文件名:磁环尺寸示意.jpg)

但要注意磁环颜色,是3面红,一面灰色的---即 红灰环。

90W的这个已经足够了,10多秒左后时间就可以把烙铁头烧的发红光(如果不加控制)。

如果你要做到150W首先,大部分原件都不需要变动,需要变动的就是后面的输出级,你需要自己从新的去设计谐振磁环,驱动电压,和工作电流。没有必要了,我用这个烙铁焊接电动自行车的电瓶线一点为题都没有,如果你需要焊接其他很大金属就完全没必要用这种烙铁了。10多块钱买个大功率直接发热的普通电烙铁就可以了。

这个电烙铁对付所有电子原件和线路是搓搓有余的。

楼主:
DIY的建议。

首先,你要慢慢的采购电子原件,可能遇到的麻烦是红灰磁环你买不到,不要灰心慢慢来,你可以花上1个星期把原件买齐全了。

2  然后你需要组装,由于是DIY,没有必要做电路板,用普通的万用洞洞板就足够了。你可以用上3天左右,慢慢做,毕竟你还要工作吃饭。

3  然后就是调试,切忌,组装完就直接通电。

4 功率板要认真检查。调试的第一步是控制板,说白了控制板其实就是有一个K型热电偶的温度计,你可以在我标记为V的地方接入电压表,在前段,连接上烙铁手柄的热电偶,(不要接功率板),调节那个1K的电位器,把烙铁手柄的头部放入沸腾的水中,使你的电压表指示为1V,(如果调不准,那么就尽量的使电压表的指示数据接近1V,大小都可以)
5,调整W1 并测量后面运放的输出端应该在3-5左右变化。

4 5你调试好以后,控制板你基本上就做好了。

剩下的是功率板,这个你需要做的就是认真的检查有没有焊接错误,有没有没有连接的,或者多连接的,同时IRFP要加装散热器,引线不要过长,3-7厘米左右,太长的话电磁干扰会很严重,你的烙铁是工作了,估计旁边的收音机是要收不到任何电台了~~

电源部分,请准备一个150W-200W左右的变压器,而不是一个100W的,因为100W的变压器并不能给你的电烙铁提供100W的有效功率。

你调试控制板的时候,可以专门外接一个12电源,5W左右就够了。

关于对电子电路硬件方面不是很熟悉的朋友,建议直接淘宝购买手柄,而不要自己改装,(改装会浪费你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关于两个磁环线圈,你最好是有LC表,如果没有可以自己做一个,网络上有的是资源,如果没有也没有关系,我这里给你提供详细的制作方法。如下

首先你按我上面提供的尺寸购买2个红灰环形磁芯,然后就是找0.7--1.2直径的漆包线,你当然可以从旧变压器里面拆取,大约2米左右可以绕一个,注意圈数是48圈,2个都一样,其中一个另外绕一个7圈左右作为电源提供给控制电路。控制电路启动的时候是靠电阻R1提供电源来工作的。

好了,如果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可以发帖提问。祝你早日做成,切忌心急。慢慢来,你会做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J:
回复 网友J:
回复 网友I:
楼主的帖子发了2个,一看就知道你想要做什么。
不懂。1。2个贴在哪里?2。看出了什么?
懂了。
另一贴在这: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5370724&bbs_page_no=1&bbs_id=9999
看出是个契而不舍的盗版者。

我没这方面兴趣,盗版需要的是本事,不是嘴皮子。我也是出于感激的心情提供给大家的。其实你如果是这方面的专业人士,可以从新写一个软体免费的提供给大家使用不是比说我是个盗版者更有用?我曾经看了很多网站,国内外的,很多人都把自己心爱的东西无常的发布到网络上了,这其实也是个乐趣。比如说LC METER 其1nH的测试精度,着实让我兴奋。我盗版这个电烙铁并没有用来卖给谁,况且还构不成盗版,我这里只是给大家提供使用参数,共享自己的的汗水和劳动成果,说句实话为了做这个东西我浪费了很多钱,为的是提供出来准确的数据给大家,而不是做好一个拍个照片给你们看。很难不生你的气,请搞清楚我的意图。

对于很多DIY的朋友,未必人人都是精通单片机的。不能提供软体给大家我也不是十分悲观,后续我会提供的。

对于玩单片机的朋友,写一个简单的温控软体,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图我已经贴出来了,剩下的自己写软体自己调试。我们玩的就是乐趣。也是技术。更是心情。

至于你的精辟评论,朋友 我不做过多的回复,我愿遵守论坛规则,非技术行评论我从来不回复,我在这个论坛也很久了,一直把自己当成一个小学生,虚心的学习,而当我第一次想给大家做点什么的时候,你竟然如此欠考虑的回复,是否有所不妥。无论你是何方高人,我都会说,对不起,我没有盗版,我只是想给大家做点什么,同时我也不做任何非技术的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J:
回复 楼主:
但当下是时候升级为高频洛铁了,毕竟无铅产品已经充斥了大部分市场,你用936白光焊接,确实有点鸡肋。而高频电磁洛铁应运而生,。。。
mark。对高频烙铁没概念,谁给普及一下?小声问一下,楼主一直说“洛铁”,而不说“烙铁”。似乎是和水有关的东西?

你自己没打算做或者没需求 MARK一个就够了,很感谢你的关怀,没有你这个帖子或许会干净许多。

网友:
回复 楼主:
其中一个另外绕一个7圈左右作为电源提供给控制电路。

多谢提供的电路图。请问 L1 L2 极性是以下那一种?

网友:
回复 网友N:

应该是图B

因为按楼主的线圈比例,只有反激方式才能输出大于12V的电压供给7812

网友:
果断mark!
如果莫老大支持就好搞了。

网友:
这个确实不错啊

网友:
楼主,你可以考虑考虑,参考论坛最新的那个,开源项目噢。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5368243&bbs_page_no=1&bbs_id=3077

网友:
回复 网友M:

手绘的原理图阿,楼主太敬业了,想起了模电课上的老师,呵呵

网友:
谢了  mark 学习 高频电烙铁

网友:
用 LTSpice 做了振荡器的仿真, 结果是 9MHz 而不是 400KHz 输出。

可见仿真模型会大大影响结果, 不要尽信。

网友:
回复 网友N:

你是不是仿真没设置好?这种笔算都能算出来的电路,仿真应该没什么问题的啊?

R1和R2都取1K、并且忽略逻辑器件的输出电阻和1N4148压降时,我的笔算结果是:454.5 KHz

网友:
感谢楼主这样辛苦的工作

网友:
去那里找高频烙铁芯啊?

网友:
回复 网友N:

看了你的仿真,俺也用MC弄了下,输出频率为 312.951kHz。

只是MC中4000系列IC的模型似乎只能是5V,还没找到怎么改电压,又不能直接改模型。

这是4011的模型:

.SUBCKT CD4011UB IN1A IN2A OUTA
+  optional: VDD=$G_CD4000_VDD VSS=$G_CD4000_VSS
+  params: MNTYMXDLY=0 IO_LEVEL=0
*
Uf0 nand(2) VDD VSS
+   IN1A IN2A OUTA
+   DLY_MOD IO_4000UB MNTYMXDLY={MNTYMXDLY} IO_LEVEL={IO_LEVEL}

.model DLY_MOD ugate (TPLHMN=-1 TPLHTY=90ns TPLHMX=180ns
+                     TPHLMN=-1 TPHLTY=90ns TPHLMX=180ns)

.ENDS CD4011UB

楼主:
回复 网友N:
用 ltspice 做了振荡器的仿真, 结果是 9mhz 而不是 400khz 输出。
可见仿真模型会大大影响结果, 不要尽信。

引用图片

功率板的仿真,你必须把最后输出级的电感谐振电容加进去,才是真正的工作频率,最后一级是丁类功放,平时很少使用的,搞通讯的朋友应该不陌生,如果有意义可以参考高频电子电路,其实这个IRFP360的输出级,就是我们国内一个教材上面的东西,稍后我把那本书贴上来,总是,如果大家上学时候稍微留心下,我提供的功率板和控制板,在当初的教材里面你都能找到原型。

网友:
楼主今天出现的好早,可否把改普通烙铁芯的方法发出来

楼主:
这里我补充说明2个问题,就是功率板的负载是一个电感性负载,其感抗是8.93微亨,(也就是电烙铁手柄加热线圈的电感),这里DIY的朋友可以自己用较粗的漆包线自己绕一个空心线圈来调试你的功率板;

当原装烙铁手柄装入烙铁头时,感抗13.32微亨,也就是电烙铁实际工作负载是一个13.32微亨的感性负载。这里你是不能使用阻性负载进行功率计算的。

没有LC表的朋友,可以尝试自己做一个LC METER 就是用PIC16F628的那个,成本很低,最新的版本,只需要一个单片机,把原来的LM311也给简化掉了,如果大家感兴趣,我另外开贴,给大家提供实际DIY经验。(这也是个久经考验的使用工具,而且都是免费的,是一个外国朋友免费发布的) 论坛内也有很多,但是帖子都不是很详尽,也就是说做的不够细致。如果你英文好的话,用GOOGLE可以轻松的搜索到。“LC METER 2"

第二点我补充的是,功率板连接烙铁手柄需要使用一个6芯的航空连接器,价格并不贵,一般电子市场都可以购买到。它可以使你的功率板直接匹配商用的电磁烙铁手柄,稍后我把图提出来。

最后说明的是,你可以用模拟的负载线圈+一个K型热电偶来替代电烙铁手柄进行电路调试,热电偶你可以使用普通数字万用表上用的TP02或者TP03,(但是不能使用TP01,原因是它的最高工作温度只有250°C,而我们的电路需要的最高温度是500°C.)

当你准备好了TP03的时候,也就基本上可以自己DIY 烙铁手柄了,并不复杂,没难度,只要你够细心。

楼主:
另外,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协助下,把电路图做成PDF文档上传。尽管我自己认为手绘的很有亲和力

网友:
回复 网友O:
回复 网友P:
看了你的仿真,俺也用mc弄了下,输出频率为 312.951khz。
谢谢两位帮忙。

在 LTSpice 仿真 .tran 指令中加增加入 Startup 选项後便可以了。频率大约是 330KHz。

网友:
回复 网友J:
回复 网友J:
回复 网友I:
楼主的帖子发了2个,一看就知道你想要做什么。
不懂。1。2个贴在哪里?2。看出了什么?
懂了。
另一贴在这: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5370724&bbs_page_no=1&bbs_id=9999
看出是个契而不舍的盗版者。

我没这方面兴趣,盗版需要的是本事,不是嘴皮子。我也是出于感激的心情提供给大家的。其实你如果是这方面的专业人士,可以从新写一个软体免费的提供给大家使用不是比说我是个盗版者更有用?我曾经看了很多网站,国内外的,很多人都把自己心爱的东西无常的发布到网络上了,这其实也是个乐趣。比如说LC METER 其1nH的测试精度,着实让我兴奋。我盗版这个电烙铁并没有用来卖给谁,况且还构不成盗版,我这里只是给大家提供使用参数,共享自己的的汗水和劳动成果,说句实话为了做这个东西我浪费了很多钱,为的是提供出来准确的数据给大家,而不是做好一个拍个照片给你们看。很难不生你的气,请搞清楚我的意图。

对于很多DIY的朋友,未必人人都是精通单片机的。不能提供软体给大家我也不是十分悲观,后续我会提供的。

对于玩单片机的朋友,写一个简单的温控软体,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图我已经贴出来了,剩下的自己写软体自己调试。我们玩的就是乐趣。也是技术。更是心情。

至于你的精辟评论,朋友 我不做过多的回复,我愿遵守论坛规则,非技术行评论我从来不回复,我在这个论坛也很久了,一直把自己当成一个小学生,虚心的学习,而当我第一次想给大家做点什么的时候,你竟然如此欠考虑的回复,是否有所不妥。无论你是何方高人,我都会说,对不起,我没有盗版,我只是想给大家做点什么,同时我也不做任何非技术的回复。
--------------------------------------------------------------------------------------

商业机密,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

楼主是大好人,网友这么认为,我也相信他不会去盗版,但厂家和法官不一定这么认为。我只是善意提醒,如果有什么不妥,就当我什么也没说。

网友:
MARK--烙铁头好象不好搞

网友:
好资料啊,仿制成功指日可待啊,呵呵

网友:
楼主要是能出套件就好了,如果有我一定要一套

网友:
你好楼主,我按照你的电路山寨了一个但是无论接不接烙铁电流总是0.34A请问LZ这是怎么回事?我只是用了黄白的磁环然后按照您的参数绕的线圈哦,还有我的|CD4011是直接用总电源降压提供的+12V请问楼主可行吗?还有我的烙铁手柄里有好几根线头请问是那个用屏蔽线的是线圈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电路没频率跟踪,振荡频率完全由4011 RC参数决定,和输出线圈谐振频率无关,所以线圈谐振频率不对的话管子会比较热。

回复 网友A:
黄白环高频损耗太大,LZ在22楼已经特别强调要红灰环,你偏不信邪……

网友:
我拆开QUICK-203H的控制器里面的磁环比我用的大点 不知道用黄白磁环要绕多少圈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可是我找不到红灰磁环啊肿么办?哪里能拆到红灰环?

网友:
我刚才把QUICK-203H控制器里面的那两个大电感拆了放上去就能有电流可见真的是电感的事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楼主,我按照你的电路山寨了一个但是无论接不接烙铁电流总是0.34a请问lz这是怎么回事?我只是用了黄白的磁环然后按照您的参数绕的线圈哦,还有我的|cd4011是直接用总电源降压提供的+12v请问楼主可行吗?还有我的烙铁手柄里有好几根线头请问是那个用屏蔽线的是线圈吗?

直接降压是可以的,这里建议你给降压的串接适当的电阻,分摊热耗功率。我没料到你动作这么快,呵呵。。。

手柄标准是6芯 ,2根是提供给发热线圈的,2个是热点偶专用,一根是功率屏蔽(因为是高频,电磁波辐射严重),另外一根是EMI的地线,这个地线,是不能直接连接到你的电路板上面的地线上的,具体连接方法,我后面再跟帖细讲。

我现在主要看下大家的情况,根据出现的问题逐步给出合理可行的办法。

这里我不建议你直接把你购买的烙铁手柄接到你的功率板上面去,你可以先用漆包线(0.6--1.2毫米直径)先绕一个空心线圈 中间可以随便插入铁钉,来加热测试你的功率板,另外注意加热的时候不要用手碰触到输出端的部分线路,丁类放大器是谐振工作的,部分元件两端电压要远远高于电源电压的,但是整流出来的直流电压就有50V(这已经高于人体安全电压36V),你在操作的时候要注意安全。

后面你可以先行使用TP02  或TP03调试你的控制板,控制板调试好后再调试功率板。方法我上面有说明。由于这次发帖不是资料汇总。所以你要认真阅读每个帖子。我并没有一次性的把所有细节都做上来。只是提供了关键的参数和数据。

楼主:
回复 网友Q:
去那里找高频烙铁芯啊?

这个你不要着急,如果你认真做的话,先做好控制板,和功率板。烙铁手柄淘宝有卖,回头我还会告诉大家怎么自己DIY,也就是说烙铁手柄你自己也可以做出来,而且代价很低。

楼主:
回复 网友R:
楼主要是能出套件就好了,如果有我一定要一套

回头,大家可以联系站长,如果需要的人多的话,我们就统一的做套件和烙铁手柄。目前我自己不知道如何联系阿莫,联系阿莫后就开源,争取坛主的支持,这样大家可以在采购方面减少很多压力,我自己做的时候最初也是因为个别元件跑很多次电子市场的。这个苦头我理解。

回头看大家的意见吧,我回头联系下阿莫,看看他有兴趣支持大家不。我个人手头有配套的元件,大家买不到的东西我这里有,不过我个人原本是没有打算做套件的,如果后确实有很多需要,到时候出套件。毕竟这个帖子到现在我贴出来3--4天时间。部分朋友的动作快的让我吃惊。

楼主:
不想说废话,如果你对这个项目不感兴趣,就不要做任何回复,因为还有很多朋友有很多细节问题没有做出来,当你用实际的电子元件进行调试的时候,出现的很多问题是你用仿真器永远都仿真不出来的。这里有条件的朋友可以放手一搏,准备电子元件了。分步骤做,不要抱着一下子做好的心态,不然精神上肯定受挫折。顺便说下,这里我只做技术层面的支持和解释,也希望热心的朋友协助完善。不要把美国总统也给我扯进来,我很胆子小,我很害怕,请大家原谅!

网友:
mark 楼主辛苦了,希望早日出套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C:
可是我找不到红灰磁环啊肿么办?哪里能拆到红灰环?

你可以发你自己联系我 我这里可以买的到邮寄给你,或者你先调试控制板,那个也很重要,同时告诉你,控制板其实就内嵌了一个电子温度计,如果你调试好后,就会发现自己已经拥有了一个自己做出来的电子温度计了。

后续少什么元件可以发邮件给我,我这里基本都能买到,我正在联系站长,看看他是否支持,如果同意的话,论坛统一发套件给大家。

楼主:
我是做好以后才公布资料的,这里有个误区就是,我原本是要公布单片机控制的,但后来由于软体问题只是公布了电路图,同时也不指望大家做单片机控制的,这里主要是考虑部分朋友并不经常使用,手头未必有烧录器,又从新设计了由运放构成的控制板,最初使用了OP37,OP27,而且使用了很多,后来一再的删改,直到最后改成了通用的LM324,即便是LM324我后来也是使用了2颗芯片的,里面加入了PID调节和专用的温度指示电路,后面又考虑到电路的复杂程度,又做了很多精简,直到简化到大家看到的这个图纸,而且,我每次修改都是使用万用板进行了组装测试了,毕竟我想提供给大家一个可靠的现实的东西。像OP27  OP37用来这里并非大财效用,主要是考虑到供电的复杂就改了,后来有考虑到电烙铁的头的热惯性没那么大,就又把PID电路给取消了,为了照顾初级的电子爱好者又把专门的温度指示电路给取消了,可以说几经折腾,而这些我并不打算告诉大家,毕竟没多少人来听我啰嗦这些东西。所以说做好一个稳定工作兼容性很强的东西是需要大量的测试,调试的,而不是简单的想一下,仿真一下就完事了。这个控制板,如果后面你接驳一个MC304x的光耦和可控硅就可以直接匹配1302国产恒温烙铁手柄的,比你拿200元购买的那个要更可靠,这个我没有讲,也没有贴出来。但是1301发热芯是不能用的。原因是我的电路不支持。

原理图,大家照片可以看得出来,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因为原来的纸张已经很破旧了,被我裱到了一张信纸上面,3张都是,而替代方案的是我最近一个时期画出来的,如果你够细心,能够发现这一点。之所以以前没有公布,就是因为我没有拿出来合适的控制板,总是感到不妥。这次贴出来,按照上面的提供的信息,基本上你就能做出来一个很稳定的电烙铁了。而电源供电我还是要推荐使用150W--200W的普通变压器,而不是开关电源,这里主要考虑的安全性和稳定性。至于外壳,有条件你最好使用金属壳自己发挥了,没有必要千篇一律了。我更乐意看到你做出来一台看上去很蠢但却从来不会让你失望的工具,而不是你做出来一个漂亮的东西拍照炫耀然后卖给收破烂的。

控制电路也是我花费了很大精力进行测试的,当初调试的时候,为了比对热电偶的分度表,我不得不拿着电表和电路使用一个碗装满水,放在房间外面让它结冰,来测试0°C的读数,而在室内使用我做饭的锅加热半锅沸腾的水,好测试100°C时热电偶放大器的读数是否够标准,我只是一个普通的电子爱好者,并没有利用公司资源,所有使用的东西都是日常生活里面的,很是辛苦,这也是我对部分轻浮发帖的人生气的原因,对于那些无关技术无脑回复发帖的人真是无可奈何。

网友:
LZ早。。。。

趁着LZ的热情,我也把手上的烙铁点着了,不过用的是半桥串联谐振方案,因为手上的材料可以直接用。。

很早以前,我就把手上的烙铁手柄的参数测出来了,
电路等效为电感和电阻串联,电阻分别是直流内阻和交流耦合到线圈的电阻,
在400kHz下,电感大约12uH,电阻大约48欧,其中直流内阻是1欧,误差大约20%。

按照上面的参数,算出串联谐振电容大约是12nF,手上有10nF的电容,就直接用了,频率应该差不太多。
按照手上的实物的参数,功率部分仿真有99%以上的效率。

实物做出来,电源供电是30V,输出功率有3W,示波器可以看到很好的软开关波形,说明仿真和实际差别不大。

后来改成全桥串联谐振,输出功率开始有18W,温度稳定后只有15W了,大约半分钟就可以化锡。这说明线圈受温度影响还是不能忽视的。因为我现在是用单片机输出脉冲,频率固定在400kHz,暂时没有温度和波形反馈。

我的问题是,按照你的参数,仿真最大输出功率只有30W左右,不知道你手上的实测的输出功率有多大,或者输入功率有多大,因为功率部分的效率,按仿真的参数,也可以达到99%以上。

网友:
哪位老大转成PDF的啊,有些数值看不清啊

网友:
就是一个宽带丙类放大器和一个LC选频回路没想到竟如此复杂,现在还没有眉目。

网友:
晒太阳了!支持!长见识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2个电感diy的时候,要注意磁环的选择,环形磁环有很多种,这里使用的是红灰环,如果你去购买磁芯,就果断给老板说你需要的是 “红灰”磁环,不然绕出来的电感值是不对的,2个磁环均采用一样大小的就可以,l1,l3的电感值均在24微亨,具体是采用0.7--1.2之间的漆包线均匀绕制48圈左右,l3你可以随便的绕7圈就好,它是用来提供电力的。l4我没有标记,只有半圈,它是用来给单片机提供信息,好让它决定什么时候开始自动休眠。当你采用我的替代方案的时候,也就是说用运放lm324来控制的话,这个线圈l4和后面的电路是没有必要的(我用虚线圈起来的部分,你可以无视)。

不太懂电路,努力学习中。。。。

是不是L1和L3的电感值在24微亨,L2随便绕7圈???

这样的话为什么只买两个红灰环??----L1,L2,L3啊

莫非实物图中的绿色固定线就是L2?与L1同环?

小白问题,呵呵

网友:
不懂,支持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一个宽带丙类放大器和一个lc选频回路没想到竟如此复杂,现在还没有眉目。

仿制的如何

网友:
回复 网友M:

啥也不啥我根本就找不到红灰磁环,还是等楼主出套件吧

网友M: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M:
啥也不啥我根本就找不到红灰磁环,还是等楼主出套件吧

淘宝上应该有的,搜 T130-2 。130应该是1.3英寸即33mm,2代表材质即红灰环,还有配套的钩针卖的,方便绕磁环。

网友:
新年头一个牛贴

下载,单位看去

楼主:
回复 网友S:

不太懂电路,努力学习中。。。。
是不是l1和l3的电感值在2......

L1和L3分别绕制在2个磁环上面, L2是和L1绕在同一磁环上,L2可以乱绕,而且不用注意同名端,L2是用来给前面电路提供电源的,L1 L3都是工作于谐振回路,故此你不需要留心L2与L1的相位关系,令外温馨提醒,调试的时候注意安全,L1,L3,C7,C9,C10正常工作时2端电压都在180V以上,用万用表你是测试不出来的,谐振回路你们都懂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拆开quick-203h的控制器里面的磁环比我用的大点 不知道用黄白磁环要绕多少圈

黄白环和红灰环尽管外形很相似,但是磁性材料是不一样的,黄白环不能工作在这么高的频率。故此不能使用黄白磁环,如果对磁性材料不是很了解,就按我提供的数据和方法来做,实在没有材料,可以稍微等一下不要着急。你可以先调试控制板,那个也是很乐趣的部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你没有此类磁环可以调试好控制板,那个需要你自己认真调试,功率板部分只要元件没太大出入,基本组装好就是可以用的。

暂时我个人没有打算出套件的打算,需求的人多了再说,毕竟我个人没有什么资金支持。如果针对你个人需要磁环的话我可以单独邮寄给你4个,采用普通邮政邮寄给你,降低你个人的开支。你如果确实有需求可以发Email到我个人电子邮箱,meinhard@yeah.net.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一下,R6确定是10欧姆吗?我在画pcb,依着别人贴的pcb照片在画,看到别的高频焊台上,这颗r6上还并联了一颗加速电容啊,请问“快克”的这款有吗?还有想请您帮忙代购几颗“磁环”不知可否?

楼主:
回复 网友E:

控制板的R5 R6都是100欧姆,有条件请采用5色环金属膜电阻,这里是相对关键的地方,如果你需要我帮你买磁环,是可以的,你可以发邮件到我的邮箱 meinhard@yeah.net.

我可以送你几个金属膜电阻,当时我买的比较多。

楼主:
这里我给各位说下,这个烙铁做出来你是可以直接接驳150W的烙铁手柄的,没有任何问题,尽管它的最大输出功率是90W.它的升温速度是5~7秒可以达到你的设定温度。这些我都是测试过的,这里我就不放图片证明了。

针对一些朋友对于烙铁手柄的概念的模糊,我这里补充下细节。看下图

被我拆解的烙铁手柄 (原文件名:烙铁手柄构造.jpg)

商品化手柄的热电偶 (原文件名:热电偶.jpg)

商品化的加热线圈 (原文件名:加热线圈.jpg)

当你的控制板和功率板都调试好后,你就可以考虑接驳烙铁手柄了,一些朋友困惑的接线方法,请仔细看下面的图片。

你必须购买的连接器 (原文件名:6芯航空插头GX16-JK6P.jpg)

上面的图片信息是接驳标准商用烙铁手柄用的。同时自己要DIY烙铁手柄的朋友最好也按这个接线方法。你可以参考上面的图片着手DIY了,不要等我把自己的图片放上来后再做,具体参数我在上面的帖子均有详细的说明。总之,想一点力气不费的直接从这个帖子取走你所需要的所有信息是不可能的,因为我没有打算写一本纯粹的教程了,而只能针对各位实际制作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给以相应的解答。
当你看了上面图片还是不清楚的话可以跟帖追问,我会认真的给你做回复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首先谢谢!电阻我倒是不需要,几乎全系列应该都找的到。
我说的R6是您手绘图上的R6,我看了几种牌子的贴图,发现这颗电阻都不象棕黑黑,倒象棕黑棕或红,(都是别人贴的拆机图,所以不太清楚),而且4011推10欧姆负载,我个人觉得不太现实。还有我发现这颗电阻都并联了颗小容量电容,应该是加速用的,但看您图上却没有,不知道是不是漏画了。还有推挽三极管npn和pnp是不是画反了?
您图上的c1,我看了下几款烙铁也都不例外的采用了600v耐压的cbb,所以建议在图上和c7,c9,c10等一起标注上,免得坛友漏买。

楼主:
只有几十欧姆的东西,加速电容已经几乎没有作用了,这个你自己可以研究下。4011和驱动级加的这个电阻并非是作为负载,它的真实作用是防止后面的三极管自激振荡。上面是我个人给的解释,仅供参考。

网友:
回复 楼主:

但我总觉得推挽三极管画反了,npn应该在下臂,pnp在上臂

楼主:
有关于驱动级的疑问你可以站内搜索,电力电子元件等书籍,它可以详细解答你的疑问。同时我会再次的核实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哈哈,不好意思,很少用到推挽电路。直推继电器的多,所以习惯npn在地端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但从其他高频烙铁的贴图上可以看出,的确有这颗电容,这图是安泰信的。

楼主:
如果出于心理上的完美你可以自己加上去。这里不是关键部分,稍作部分变动是允许的,重要的是你可以把自己模拟测试的图片上传上来。

这里仅对来自俄国的一位好友表达谢意,我在资料汇总当中他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下面是他的照片

楼主:
到现在大部分细节问题我都已经贴出来了,这里对幕后一直支持的人表达谢意,下面是他的照片,如果有什么法律上的事情你们大可以找他去,他说他会负责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给您发Email了!!!

网友:
终于找到了这块板的后背pcb图,lz这款是高防快克的,也就是金焊2000。
但4011的11脚输出电阻的确不是10欧姆,而应该是10k或1k(图片颜色看的不是很清楚,但绝对不是棕黑黑)。输出也有加速电容的,但不知道lz为什么一直说没有
pcb后背图

4011的11脚输出是接了颗电阻并且并了颗电容的

正面图,这颗电阻怎么读也读不到10欧姆去吧。

网友:
还有mos的栅极推动的电阻看图也应该不是10欧姆,而应该是180欧姆。

网友:
对楼主文中提到的PID部分有兴趣,不知能公布来长长见识?

网友:
回复 网友E:
而且4011推10欧姆负载,我个人觉得不太现实。还有我发现这颗电阻都并联了颗小容量电容,应该是加速用的,但看您图上却没有,不知道是不是漏画了。还有推挽三极管npn和pnp是不是画反了?

拜托,看不明白是射随接法吗?兄台可知射随的等效输入阻抗吗?

不知不要紧, 看看仿真下流过10欧的电流值及4011输出电压。

网友:
回帖很详细,LZ可以考虑出套件了,俺要一套

网友:
这个要顶起

网友:
勤劳善良的人来顶你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N:

拜托,事实胜与雄辩,原厂的电路板上的元件照片都贴出来了,两个是10欧吗?加速电容没有吗?不用贴什么仿真图。这个只不过我在对着别人贴的图画pcb时发现的问题,其他还有多少错误还未知。

网友:
谢谢楼主的热心,请问楼主这个烙铁的控制器不是线性控制的吧?就是说如果温度到了单片机就控制振荡电路停止震荡,不是降低震荡占空比来调功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E:
回复 楼主:
但我总觉得推挽三极管画反了,npn应该在下臂,pnp在上臂
这个驱动的专业名称叫图腾柱,gxll兄搜下便知。

楼主:
上面给大家使用的电路,我自己都是组装测试过的,这里之所有要你们自己调试,是考虑到大家的水准不在一个地平线上,也会出现装好后电路不能工作的情况。针对电路图本身你需要做的唯一工作就是尝试做成PDF文档。(我个人没这个打算)然后贴上来,给大家共享。

如果有不理解的地方可以跟帖,质疑,但这个帖子,主要发布的信息是给你提供详尽的细节和数据。电路图本身并不是主要的。当然你可以借此深化下自己电子领域的知识。这里我的本意是让需要的人用实际的电子元器件组装起来。单靠仿真,计算等意义不大,原因是这些工作我已经做过了。况且,当你实际动手做的时候,会出现你原来预估不到的实际问题。你装一个电路成功后,你会取得大量的一线经验,这个对电子爱好者和工程师来说是很重要的,当然,于此同时,你必须付出相当大的精力和时间,还有被你损坏掉的电子元件,(这是必然的,除非你原本就做过)。

另外,需要磁环的朋友,稍等两天,我今天去电子市场看了一下,那个唯一出售此类磁环的商户回家过年还没有回来开工。

还有,关于这份图纸,你完全可以照本宣科的去做,没有必要具体到非关键环节来浪费自己的精力。完成同一个功能,可以有很多硬件来实现,这里考虑到大家DIY,我已经进行了合理的考虑,尽量的让大家使用尽可能少的元件来组装(保证性能的前提下),同时还照顾了元件的易购买情况。上面关于这些,我已经说过了,原始图纸我去年春节就做出来了,一直没有放出来,是因为始终也没能拿出一套合理的东西给大家,什么是合理呢,也就是说让人家看了你的东西后,能够利用身边的东西很快的做出来,这就是合理,要不弄份曲高和寡,阳春白雪的的图纸丢出来,对大家的实际并没有什么帮助,比如前2年流行的洋垃圾速热电烙铁,单靠那个已经作废处理的烙铁头来DIY的那个,本身就是部分人员居心叵测,没有为用户考虑实际利益,因为这个东西,也就是烙铁头发热是关键部件,但是国内没有,你够买需要淘宝,尽是给物流的贡献人民币,而且你买回来的是工作性能已经降到不可靠阶段的东西,另外并不是每一个电子爱好者手头都有大量的人们币供自己无脑挥霍的。电烙铁头和发热芯都是一次性配件,当你DIY的时候一定要考虑进去它的损耗和零配问题。

楼主:
这个帖子我补充2个细节,第一个是在控制板上面的电位器W1,你使用的时候,推荐购买4.7或者5.1千欧的线绕电位器,这样能够保证它是线性的。 电子市场的大部分碳膜电位器都是指数型的,它的阻值和你旋转的角度是成指数关系,而在这里我们是不需要这种对应关系,我们需要的是旋转角度和阻值成线性关系。

另外一个细节是,你务必要保证控制板完全正常工作的时候,才将功率板控制板连接到一起,再装上你购买的烙铁手柄。不要急着尝试做整体调试,以防不必要的损坏。这里告诉大家的是一旦电路失控,你的烙铁头被烧至发红光,(对于这个烙铁也就是10多秒的时间)你烙铁头内部的热电偶基本上就不会灵光了,尽管它不会100%的被损坏,但能确定,它肯定没有之前准确了。

关于DIY烙铁手柄,这里我给各位简单说下,商品化的烙铁手柄连接线使用的是6芯屏蔽电缆,而且是硅胶线,也就是说很柔软,这种线估计很不容易找到,当你购买到此类导线后再参考我上面的相关信息进行DIY。

关于150W的烙铁手柄,最后提醒一些朋友手头上有的此类烙铁手柄的朋友,你可以测试下它的加热线圈的电感值 ,贴上来,我会具体的确认匹配情况。

还有就是这个烙铁的升温速度是5--7秒,可以从室温达到你设定的温度(一般推荐使用370°+-10%)。

至于说那种2秒就OK的,我推荐的这个烙铁做不到,我个人猜想此类烙铁使用的是特殊构造的烙铁发热头,利用的是居里温度来控温的,否则很难通过热电偶反馈来实现温度准确定位。(此类属于高端电烙铁,有兴趣你自己去搜集信息,但是你一定要注意它的实用性,它的烙铁头是自控温的,你身边是否能够方便的可以购买的到,还有就是你到底有多少钱来支撑易损的配件---烙铁头)。

当你打开电烙铁电源,到你正常使用,短短的7秒时间,相信大多数人是能够容忍的。

楼主:
实际的工作方式,你可以建全电路仿真。

关于电路原理,不清楚的我上面大概有说明,想阐述清楚的麻烦自己另外开贴讨论,论坛内有很多高手会帮你解答,而这里我就不班门弄斧了。

楼主:
无聊的可以来这里 看看我的研发团队,包你过瘾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5374790&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meinhard8&bbs_id=9999

都是重量级人物哦。

楼主: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N:
拜托,事实胜与雄辩,原厂的电路板上的元件照片都贴出来了,两个是10欧吗?加速电容没有吗?不用贴什么仿真图。这个只不过我在对着别人贴的图画pcb时发现的问题,其他还有多少错误还未知。

对不起,没有加速电容,你自己喜欢使用可以自己装上去,另外,请留神看下我上面发帖的说明。

关于,那个三极管的问题,我昨天是核实一下的,也要告诉你,没有接反。

朋友,你可以深入下,动手组装下,你的怀疑是现实和必要的,但不是重要的。因为你可能没有留神我的相关帖子,不然你就不会轻易的“其他还有多少错误还未知。”

在你发帖以前,最好自己动手验证下,另外,你可以自己开贴发布一份你自己确认为准确的东西,这里温馨提示,不要盗用此贴的任何信息和数据。

楼主:
回复 网友E:

工作原理,上面的帖子,我大概说过了,这里不再回复,到现在,几乎所有细节问题都已经贴上,如果你真的需要制作,是完全可以做出来了。如果你真的需要,祝你早日成功。

如果理论阐述,请单独开贴讨论。我的意愿是不要过分跑题了。

楼主:
部分朋友如果缺少部分元件,可以按论坛的内的提示,联系阿莫的邮购人员,他那里是东莞,应该都有的。

至于套件,我又着手了200W功率的功率板,目前没有做出最后的结果,暂时我不上图和提供任何数据。但我有开新帖子。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等最后好了,一起来。

站内有熟识阿莫的朋友可以协助联系下他,争取他的支持,我尝试过,好像没有结果。给需要套件的朋友提供下套件。

如果阿莫不感兴趣,这里最后我来给大家提供邮寄。总之,最好还是由阿莫支持的比较好。

网友:
再次要求出套件!手上的烙铁用得生不如死

网友:
楼主技术大牛,为人更是淡薄,看得出来不是一般人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三极管图腾电路是我搞错了,但加速电容和电阻没错吧,上面的图也贴出来了,4011的11脚明显接了颗电容,电阻也和您画的图纸上的10欧姆不符,因为我看颜色,怎么也看不到是棕黑黑金。如果别人的图您认为有什么问题,那我拿您的图来比较下。

请问这颗电容一端是不是接到4011的11脚,一端接到三极管组成的缓冲推动?和其并联的电阻是否是10欧姆?也就是您实际电路板上标注的c11和r5。

在您的图片上,无极电容有10颗,您图纸上的c1,c7,c9,c10都是高耐压大体积的cbb(我用红圈标出来了),与小体积电容不可能混淆。那剩余的6颗小体积电容我用绿圈标出来了,但实际上您图纸上小体积的只有5颗,请问您图纸上的第6颗电容在哪?

网友:
回复 楼主:
站内有熟识阿莫的朋友可以协助联系下他,争取他的支持,我尝试过,好像没有结果。

电话13925800119

网友:
回复 网友E:

射随输入阻抗很高,3904/3906的输入结电容也不大,其实那个电阻接不接都不要紧,4011直接推过去都没问题,接个大电阻再并加速电容也差不多,对性能影响不大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昨天还特地查了下资料,如您所说阻抗的确高,但现在的国内厂家我知道,能少用一个零件一定会少用,既然有,肯定有道理。估计是怕4011后级电路故障(mos击穿带着推动一起打穿的故障及常见),秧及4011等零件,所以这颗电阻才用了大阻值,并并联了电容加速。这个问题我是画pcb的时候才发现的,因为明显和lz图纸不对,所以上来问了下,但lz却一直说没有,所以才对这个图纸的其他细节也产生了怀疑。没敢再做下去,哈哈!
其实做这东西也就是为了在DIY过程中学点知识,顺便折腾下。在网上买个正厂的高频手柄也得100了,加上150w的变压器,还有mos等零件,怎么也到2,3百了,还没外壳和烙铁架,网上安泰信306H等正厂的高频价格也就3百多点,更别说那些高仿的。

网友:
这个必须得顶啊

网友:
昨天仔细看了一天,也网上查了些资料,对于gxll提出的4011的11脚所接电阻大小的疑问进行了确认,原厂所用的电阻为10K的,并联了加速电容,原厂这样做应该有它的道理

我也把楼主的图纸抄了下来,待都确定了后上传PDF格式的。还有一些疑问,是针对有单片机的电路的,还望楼主给予解惑:

1.在MEGA8上连接着有4个按键,但我看实物应该只有三个按键,这些按键是什么作用?
2.图纸中JP1  7脚插座是不是单片机的程序烧录口,上面的字看不清楚了
3.单片机的10脚上也接了个按键标的SLEEP,不明白这个的作用
4.单片机25脚上的电路看不是很清楚,貌似是5V的电源经过27K的电阻到了单片机25脚?25脚为PC2(ADC2),这个有什么作用?
5.单片机21脚为AREF脚,上面VCC经过R5到了21脚,中间有个什么东西接地了,看不太清楚,能不能给讲解下

呵呵,问题比较多,还望楼主解答,其余的电路没发现有什么问题,带把单片机的电路都弄好了再把楼主改造过的电路抄下来,谢谢楼主了

楼主:
回复 网友T:

1.在MEGA8上连接着有4个按键,但我看实物应该只有三个按键,这些按键是什么作用?

   3个是用来设定温度,还有PID预设定的。

2..图纸中JP1  7脚插座是不是单片机的程序烧录口,上面的字看不清楚了

    这个是在线升级的借口,对于DIY是不需要的,但是人家留出来是给自己升级软体版本用的。DIY无需这些,我们只要做出来一个可靠实用就好了。

3 单片机的10脚上也接了个按键标的SLEEP,不明白这个的作用

   这个你可以通过阅读M8的datasheet来解决
4 单片机25脚上的电路看不是很清楚,貌似是5V的电源经过27K的电阻到了单片机25脚?25脚为PC2(ADC2),这个有什么作用?

  这个是上位电阻,

5.单片机21脚为AREF脚,上面VCC经过R5到了21脚,中间有个什么东西接地了,看不太清楚,能不能给讲解下

  21脚,是接有发射结的一个晶体管,是用来对热电偶进行冷端补偿的。

如果你是做软体的,可以考虑参考这个图纸,本贴的意图并不推荐使用这个图纸,原因是我暂时没能够提供M8的软体给大家,本来想想破_解出来,但是即便是我实际实用的过程中,软体并不是很可靠,因为有时候会出现失控的现象,故此也没有花费精力破_解。针对大多数电子爱好者和DIY的实际用途,实用我推荐的替代电路将会有更低的成本和同样的稳定性。实用运放构成的电路是可靠的。如果你个人有兴趣自己进行尝试,我可以发高清图片到你的电子邮箱。这里不再上传,现在已经出现部分高端要把我送进法院接受审判的意图了,很是担心,故此我在200W的帖子中招募了很多给力的人物,无聊的话过去看下。

楼主:
这里,我个人希望恢复大家直接组装的过程中的问题,而不是原理上的讨论,太没有必要了,因为这个并不是很复杂和难以理解的东西。另外,你完全没有必要对电路图的可靠性进行怀疑,毕竟我是希望提供给大家一个可靠的实用工具。除非你没有看我陆续贴上的文字叙述。

这个帖子,我没有一次性的把所有细节集中到一起,而是慢慢的上传,原因是相当多的人仅是走马观花,看看而已,只有决心要做出来的人才会认真看每个帖子,搜索自己需要的信息。这里我是希望有能力的朋友对电路做出更优化的。再一次的声明,这里主要针对电子爱好者个人,用最小的代价做出个人实用的工具,尽管你做出来的烙铁很难看,但是很实用,很可靠,而不是一个华丽的,就要奔赴垃圾站的电子设备。

我竭力推荐的是,我的替代方案控制板,尽管它仅仅实用了一个LM324,电路也是简单,但这恰恰的适合了最广大的DIY朋友的。毕竟这个帖子是要大家都能够做出来的,哪怕是你对电路不理解,只要你按照我贴的信息进行组装和简单的调试,就可以做出来。这就是我再三表明的主题。

网友:
支持LZ 无私奉献,不知道磁环的钱我以什么方式付给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明天,我去市场看下,买到就邮寄给你。

楼主: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C:
我昨天还特地查了下资料,如您所说阻抗的确高,但现在的国内厂家我知道,能少用一个零件一定会少用,既然有,肯定有道理。估计是怕4011后级电路故障(mos击穿带着推动一起打穿的故障及常见),秧及4011等零件,所以这颗电阻才用了大阻值,并并联了电容加速。这个问题我是画pcb的时候才发现的,因为明显和lz图纸不对,所以上来问了下,但lz却一直说没有,所以才对这个图纸的其他细节也产生了怀疑。没敢再做下去,哈哈!
其实做这东西也就是为了在diy过程中学点知识,顺便折腾下。在网上买个正厂的高频手柄也得100了,加上150w的变压器,还有mos等零件,怎么也到2,3百了,还没外壳和烙铁架,网上安泰信306h等正厂的高频价格也......

这里所有配件,如果你手上没有电子元件,单独购买的话,确实是浪费时间点,但并没有你估算的这么贵,烙铁手柄我这边正在尝试使用普通电阻发热手柄进行改装,即便是你买个新的也就是20元左右,稍加改制后就可以使用它来配套这个电烙铁。而且更大的优势,你可以轻易的取得各式的焊接头来更换以方便你的实际使用,没有必要去淘宝购买商用的手柄。而且改制难度并不是很大。

而这里暂时我没有上传改制方法和图片,是因为,到现在我也没有看到,真正做出来急需烙铁手柄的人,如果有人需要改制,这里我提供一个途径,加热线圈其实就是一个脱骨空心线圈,你可以把它绕在直径4毫米的圆形柱子上,长度约2.4厘米,可以乱绕,最好是排绕,这样你可以获得更小的体积,匝数约62圈,绕成后测试电感量在9.5微亨左右,这时候你可以在原来的中空烙铁头里面填入相应粗细铁件,比如说粗铁丝,同时使用TP03热电偶也要填装到里面使它接触到你的烙铁头,至于固定等也是很方便的事情,并不复杂。自己可以灵活掌握。愿意尝试的可以试下,我这里有改装好的。

总成本控制在200元还是很实际的,最重要的是,你以后使用中,要能够方便的更换那个易损耗的烙铁头。这是必然的。即便你淘宝上买到专用的手柄,而它那个烙铁头还是专用的,现在并不是每个城市都可以随便买到。当然 深圳 上海的朋友除外。

如果你需要我可以邮寄给你改制后的手柄。

网友:
回复 网友T:
昨天仔细看了一天,也网上查了些资料,对于gxll提出的4011的11脚所接电阻大小的疑问进行了确认,原厂所用的电阻为10k的,并联了加速电容,原厂这样做应该有它的道理
我也把楼主的图纸抄了下来,待都确定了后上传pdf格式的。还有一些疑问,是针对有单片机的电路的,还望楼主给予解惑:
1.在mega8上连接着有4个按键,但我看实物应该只有三个按键,这些按键是什么作用?
2.图纸中jp1  7脚插座是不是单片机的程序烧录口,上面的字看不清楚了
3.单片机的10脚上也接了个按键标的sleep,不明白这个的作用
4.单片机25脚上的电路看不是很清楚,貌似是5v的电源经过27k的电阻到了单片机25脚?25脚为pc2(adc2),这个有什么作用?
5.单片机21脚为aref脚,上面vcc经过r5到了21脚,中间有个什么东西接地了,看不太清楚,能不能给讲解下
呵呵,问题比较多,还望楼主解答,......

等老兄的PDF

网友E: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C:
我昨天还特地查了下资料,如您所说阻抗的确高,但现在的国内厂家我知道,能少用一个零件一定会少用,既然有,肯定有道理。估计是怕4011后级电路故障(mos击穿带着推动一起打穿的故障及常见),秧及4011等零件,所以这颗电阻才用了大阻值,并并联了电容加速。这个问题我是画pcb的时候才发现的,因为明显和lz图纸不对,所以上来问了下,但lz却一直说没有,所以才对这个图纸的其他细节也产生了怀疑。没敢再做下去,哈哈!
其实做这东西也就是为了在diy过程中学点知识,顺便折腾下。在网上买个正厂的高频手柄也得100了,加上150w的变压器,还有mos等零件,怎么也到2,3百了,还没外壳和烙铁架......

我还是觉得应该买成品手柄组件,因为400khz已经有趋肤效应,这倒是可以多股漆包线绕制解决,但用普通漆包铜线一是温度怕抗不住,毕竟很靠近烙铁头,时间久了,怕过热有击穿点,这就会带着IRFP360等一起挂掉。二是普通铜线小直径没法达到电流要求,大直径的,绕下来,烙铁外径估计比普通的外热式还要粗了,所以我一直怀疑成品手柄里的加热电感是银线,最起码应该是镀银线。
您的控制电路,昨天看了下,个人觉得热电偶放大的两个运放还是用低失飘的比较好。324的本身的失调倒是可以通过调0的1k电位器消除,但7uv/度的温度失飘却会让冷端补偿最起码有20/100的误差,虽然这对烙铁来说不算什么误差。
建议运放输入端,加入二极管钳位电路,这样偶有感应电压串入或手柄故障时可保运放安全。
建议把10k电阻改成电位器,这样增益可变,在后续的温度标定步骤可起很大的作用。
建议添加10M电阻,组成断偶检测电路,一旦热电偶出现故障或插座接触不良时,这颗电阻可使烙铁停止加热,从而避免烙铁温度失控。
调整:先把热电偶端短路,调整1k的电位器使显示等于室内温度,比如室内温度是10度,那运放输出就应该调整为10mv,然后取掉短路线,在热电偶输入端输入10.151mv电压,调整10k电位器使你表上显示250mv加上室内温度,也就是250度+10度=260mv。调好后,表头也可以不取,直接用来显示当时的烙铁温度。
以上调整办法,是我以前做热电偶前置时用到的办法,但运放用的是双电源运放或单电源输出轨到轨的,不知道,324最低电压能输出多少,对0度调整有多大影响。因为现在没手柄成品,无法评测热电偶和烙铁头的偶合程度,烙铁头与热电偶之间会有多大温差,所以以上办法请大家灵活掌握

网友:
回复 网友E:

考虑得周全,适合实际应用。如果加个数字电压表头,就能显示温度了。呵呵

网友:
经过几天的时间,已经将楼主的电路图绘制完,现上传楼主替代方案的PDF原理图,为尊重楼主的成果,所有参数都依照了楼主提供的图片,没有做任何改动,如发现与图片不一致的地方请指出,我将及时更正。

网友:
再学习下,不应该沉下去,手头有快克203H的手柄,就是缺乏动手能力啊。汗

网友:
其实要是用全新的白光T12头,工频变压器组装的焊台也不会比这个便宜多少.
支持楼主的diy精神

网友:
请问meinhard8前辈磁环寄出来了吗?磁环本身的钱我怎么支付给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倒是买了一堆,正发愁呢,好像好介个人都要邮寄,我想一起,要不一个一个跑麻烦。明天吧。

网友:
其实吧,那个线圈用一样电感量的空心线圈也行的,就是要远离金属物件……

楼主:
不妥,电感量不够,另外电磁辐射很厉害

网友:
我说“一样电感量的空心线圈”,何来电感量不够?不过电磁辐射确实是个问题,至少方圆10cm范围内不能有铁磁性物件,还是不太现实。

网友:
我怎麼看都覺得怪怪的?去tube 看看吧
http://www.youtube.com/watch?v=k4xsqw463Hs&feature=related

网友:
【306楼】 wenwenba
积分:236
派别:
来自:
回复 楼主:
我开了个新帖 ,我把自己用的电磁洛铁砸开了,详细的抄写了电路板,并且复制了功率板,控制部分的m8内部的软体抠不出来,原因是被加密了,正在考虑用榔头把它砸出来。这里跟帖的软件高手麻烦提供协助。

我有程序。

wenwenba老兄的发言

楼主:
回复 网友S:

发我邮箱,meinhard@yeah.net。直接给我Hex文件,我先测试试下,。好的话,我争取你的意见上传上来。

网友:
感觉楼主很厉害,虽然不懂什么是高频焊台。

网友:
冒昧问下楼主磁环走的那个快递呀?单号多少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么多天了,去电子市场转转甚至淘宝都买到啦,红灰环是比黄白环少见一点,但也是标准材质,没那么难找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确实买了10个,这几天一直在仿制红灯735全波段收音机,忙的没去邮寄给你,别着急,东西我是买了的,就在我的抽屉里面,还有就是,你的控制板估计没做吧,要不你的帖子会出来的。控制板是很好玩的东西,加个数字表或者数字表头,就是一个电子温度计哦。

楼主:
零件少太多的朋友,我可以给你们配置套件,我原来买的足够装30套的了,原因是电子元件买的少了价格很高,而且人家也不怎么乐意卖。
需要的人少的话,我只能提供洞洞板,如果需要的人多了,我给你们开板,其实洞洞板就足够了,毕竟电路并不复杂。

说句心里话,到现在,也没有一个人做出来的,出了我自己。

网友U:
只想说两点:
1.400KHZ的震荡方式改成晶体震荡会稳定很多。4011配合RC震荡改成配合一个380KHZ的晶体。顺便说一句,目前磁环参数最佳工作点是380KHZ。
2.两个红环材料非常重要。必须用很细很细的铁粉芯做成的环,这样的自身涡流损耗才最小。不然会出现烙铁头还没有热,磁环上的线圈先热死了。

补充一点:这个方案效率确实很低,MOS管自身发热很大。最好改用半桥结构,软开关方式。

最后声明下:这种焊台单管结构跟半桥结构我都参与过设计。是面上应该有很多在销售的产品软件都是我写得。

网友:
楼上的Wenwenbo兄台有软件

网友:
楼主你卖我一个套件吧只要散件就行,另外电感您能不能帮我缠一下我没有表。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M:
请教楼主磁环的尺寸有要求吗?此电路的功率由哪些元件决定的,比如要改150w的需改动哪些元件参数。并希望楼主告知用普通烙铁芯的改装方法,自己改装的和买的差别大不大,谢谢
磁环你按这个标准购买2个

就按这个购买  (原文件名:磁环尺寸示意.jpg)
但要注意磁环颜色,是3面红,一面灰色的---即 红灰环。
90w的这个已经足够了,10多秒左后时间就可以把烙铁头烧的发红光(如果不加控制)。
如果你要做到150w首先,大部分原件都不需要变动,需要变动的就是后面的输出级,你需要自己从新的去设计谐振磁环,驱动电压,和工作电流。......

这个磁环的标号是多少啊?是T130-2还是T175-2啊,还是T184-2?
最近想绕个二次变压器,但又对磁芯不懂,在此请教。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35楼的图片,外直径33mm,33 / 0.254 = 130,所以是T130-2。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算计下自己缺少的东西,丢个单子到我邮箱,你自己有的东西就不给你了,回头我再传个图片上来。

楼主:
192楼 麻烦你能提供一个简化稳定的版本软体给大家,不必要把商用的拿出来,软体内置的热电偶分度表很是重要,这里麻烦你能跟帖讨论下。这里我的意图还是免费给大家使用,争取你个人的意愿。

楼主:
我另外开了个帖子,预估储备功率200W,实用200W,目前我自己做的还不是很妥,没有放出任何数据。有兴趣的,可以把自己的想法贴上来,最后还是给大家免费实用。

其实,作为普通电器维修和电子装配,这个帖子提供的这个烙铁功率足够用了。我替代方案尽管简单,但是很实用,工作也很稳定,只要你的连接线不断掉,不会出现烙铁头无故失控烧到发红的情景,单片机控的山寨版就有这种情况发生。你在指定的位置接入数字电压表,同样也是可以显示实时温度的。

上面跟帖的有2个都有软体,其中一个还是很高端的设计参与者,在这里,我仅是征求意见能否提供简化稳定版本给大家实用,有意的话,请

发我邮箱,meinhard@yeah.net,联系。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看35楼的图片,外直径33mm,33 / 0.254 = 130,所以是t130-2。

谢谢老大。嘿嘿。

楼主:
回复 网友B:

磁环我这里有,比这个便宜些。

楼主:
需要东西的朋友发邮件到meinhard@yeah.net

所有东西我这里都有。

联系过阿莫了,没回应,自己提供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需要东西的朋友发邮件到meinhard@yeah.net
所有东西我这里都有。
联系过阿莫了,没回应,自己提供了。

邮件已发,注意查收。

网友:
你出套件不?我有点想整套件出来玩玩。回复【203楼】meinhard8
回复 网友B:
磁环我这里有,比这个便宜些。

便宜的磁环都不行。2年前找这个磁环花了很大精力。记得最后用的磁环一个是13快多吧 批量价格。是进口的。

网友:
回复 网友U:
你出套件不?我有点想整套件出来玩玩。回复【203楼】meinhard8
回复 网友B:
磁环我这里有,比这个便宜些。
便宜的磁环都不行。2年前找这个磁环花了很大精力。记得最后用的磁环一个是13快多吧 批量价格。是进口的。
====================================================================================================
便宜的是因为在这么大的电流的情况下磁饱和,而失去电感的作用吧?
这个样子的话会烧功率管。而且磁芯发热严重。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B:
磁环我这里有,比这个便宜些。

最好是能提供磁环的相关数据,这样大家买的时候和验证的时候也好测试。

楼主:
楼上自己认真看我上面的帖子。具体不再回复。

网友:
留下脚步!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上自己认真看我上面的帖子。具体不再回复。

我说的是磁环的这些参数:

网友:
这个要MARK,电磁电烙铁

网友:
回复 网友V:
这个要mark,电磁电烙铁

网友:
楼主拆的是什么型号的?我也弄一个来拆。

网友:
不知道楼主您的磁环发了没,是不是没有时间呀,没有时间的话我从陶宝买吧

楼主:
回复 网友W:
楼主拆的是什么型号的?我也弄一个来拆。

你要拆就拆一个半桥工作的吧,据说工作效率会高点,(其实是更难业余DIY,因为半桥的输出部分还是要谐振的,由于原件参数,分布参数问题,很难调试)。这个艰巨的任务就留给你啦

网友(2012-02-26):
回复 网友E:

本人菜鸟,请问微安级的输入能起到断偶保护么,请解惑

网友:
谁知道半桥工作的高频电烙铁是什么牌子什么型号?我去买一个拆给大家看.

网友:
我从淘宝上买了两个10A22uh的红灰成品电感 能加热了但是电流只有1.1A不知道怎么回事呢?楼主帮我分析一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16uH跟22uH是一回事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是不是完全按楼主的图做的?是的话就要把输出端的472改为103,看电流是不是上去了,一般也就是2A不到,不行的话就减少后面磁环线圈数,一圈一圈的减少,减多了空载电流大。

网友A:
功率板做好了,就是按照楼主的电路做的,输出谐振电容换成了103.电压60V电流1.7A七秒可焊。

网友:
支持楼主早日出套件!

楼主(2012-04-03):
需要套件的朋友可以联系我,抽空我一起邮寄给大家,早期联系我的朋友,由于零零散散的,我有些朋友是没有邮寄出去的。这里我也不敢乱贴联系方式,可以发邮件到我的邮箱meinhard@yeah.net.  或者发短信给我  13849189649 。

东西呢,我都按我市场购入价格给大家,我会提前给你说,如果你能买到更便宜的,我就不邮寄给你了。到目前为止,这个帖子并不晚上,我拍了很多照片都没有上传,原因是很多朋友选择的是收藏,不是动手做。另外这个东西对于一般电子爱好者来说,还是颇冷门的。 但幸运的是它能很快的上温,经久耐用,易损件(烙铁头)更换代价小等优势,故此还是值得一做的。

先前接到我邮寄东西的朋友,也不要着急,如果你有问题的话,尽量的跟帖,这样的话后续别的朋友遇到此类问题直接在这个帖子上就可以看到,因为大家的水准不在条直线上,只要有问题你就跟帖讨论就好,只要不跑题就可以。

网友:
本来想按楼主的资料自己搞一个单片机控制的,但是没时间,想搞个STM8单片机控制的,STM8采用互补PWM输出,采用桥式驱动铬铁芯。前两天试了一下,发现STM8在主频8M时无法达到400KHz,过两天换个16M晶振试一下。

楼主:
400KHZ直接由功率板那边去产生,单片机仅作为控制就是了,当然可以采用更高档点的单片机加入功率调制功能,但是那样做会更加复杂话,有点冗繁了。工具够用,简洁,耐用,顺手就好。 如果你执意要自己做那样的话,可以参考高级温控的方案,也就是市场上那种在控温的同时还可以调节功率的温度控制器,(是独立的,价位在500--1500元左右)。不用买,参考人家的控制方案就好。

网友:
  好东西,有时间的一定要DIY一个.但不知什么时候有时间

网友:
这种帖子必须坚决顶起!

网友:
真正的好贴子,有单片机就好了

网友:
要是有单片机的程序就好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U:
只想说两点:
1.400KHZ的震荡方式改成晶体震荡会稳定很多。4011配合RC震荡改成配合一个380KHZ的晶体。顺便 ...

单片机的软件可以共享一下不,单片机坏了找不到程序了

网友:
快乐的精神值得学习,顶楼主一下。

网友A:
再请教下楼主,我用你的电路做的实物为什么两级LM324就算不接热电偶也输出200多毫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请教下楼主,我用你的电路做的实物为什么两级LM324就算不接热电偶也输出200多毫伏? ...

那个铅笔画的图纸是有纰漏的,也就是热电偶的负极连接的那根导线是不能接地的,哪里做了个地线的标记,C1,C2的下面的引脚都是通过100欧姆的R5接地的,并不是直接接地。

调整下,应该能够解决问题

另外建议,对电阻网络的上面的所有电阻,需要保证它的阻值误差在±1%,其次的话,所使用的电阻最好是金属膜电阻,并非5色环的电阻就是金属膜或者说它的精度就是±1%的,这里需要你使用数字电表进行逐一测试。

如果还是存在的话,可以更换一颗LM324,并且从新审核下布线方式。

网友:
楼主太强了,向你学习

网友(2012-06-14):
嘿嘿嘿,这个贴可是要好好顶一下。这个项目已经轰动整个动物界啦。上报纸了。看看!

网友:
记录一下

网友:
技术很详细,谢谢楼主

网友:
这个给力啊~~·

网友:
支持,希望能搞到M8的软件

网友:
强帖  留名!  我以前一个同事 是做 这种烙铁的 说 头子的材料才是最重要的!

网友:
像楼主这样的人实在太好了

网友(2012-07-17):
正需要这个东东

网友:
这烙铁能不能用电磁炉改

网友:
ok 搞一个

网友X:
楼主的图片怎么是党旗?赶快改下吧,这个论坛与党是势不两立的,小心被咔嚓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X:
楼主的图片怎么是党旗?赶快改下吧,这个论坛与党是势不两立的,小心被咔嚓掉了 ...

这个是苏联的国旗,苏联也解体了,没人用了,我捡来一看,哇,还蛮好看滴,于是乎就用上啦。

网友:
mark,做个标记

网友:
什么时候提供下套件啊,方便下我们自做个电磁烙铁

网友:
采料很重要

网友:
大家有没有试制成功的?放图看看

网友Y(2012-08-20):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很及时,中间第六脚接线,在商品电烙铁上是用来给单片机提供休眠信号的,在按我提供的电路中可以 ...

谢谢楼主对我的指导,目前我也正在制作高频烙铁。

设计原理是利用300K有源晶振产生300K的方波,然后利用6N137产生两路PWM波,然后驱动IR2110控制的全桥,然后接高频烙铁手柄。

在实践的过程中碰到了无数的问题,比如IR2110的自举电容的值选择,IR2110的第1PIN,怎样产生两路PWM波等等,还好在翻阅大量的网络资料后一一解决。

但是现在碰到最原始的问题,无法涡流加热,我使用AC16.5V,1.8A的铁芯变压器自制的线性电源,将全桥整理出来的300K PWM,施加于围绕在铁条的45匝线圈上,目前只感觉到线圈由于内阻而发热,而不是涡流加热。  铁条是角磨机的拆卸工具,这肯定是铁的,淘宝来的便宜货。

楼主能帮忙分析下,问题出现在什么地方吗?

1、必需要使用较高电压吗,我手头还有个27V6A的铁芯变压器,空载大概有38V左右,功率不小,电压偏低些,应该可以用作电源,不过我感觉这不是问题关键;

2、线圈匝数有问题?开始我试过50匝我,然后拆到35匝,太少了,不敢拆了;

3、全桥出来的PWM不能直接作用于线圈吗?必需经过蓝绿铁粉芯的转换吗?

4、300K的频率有问题吗?

网友:
这份资料很好,楼主是有心之人

楼主:
引用 网友Y:
谢谢楼主对我的指导,目前我也正在制作高频烙铁。

设计原理是利用300K有源晶振产生300K的方波,然后利用 ...

第一点,供电电源是由你设定的输出功率计算出来的,也就是当你使用这种单管输出的时候,那么它的供电电压也就被固定下来了。

第二点,线圈的匝数问题,这个是个复杂的问题,这个你最好手头有个精度为1微亨的电感表,否则很难去计算出自己DIY的线圈的实际电感值,当然也有计算公式(很麻烦,没有拿表直接测试来的迅捷)

第三点,后面的线圈是谐振槽路,也就是说是阻抗匹配回路,它的元件值都是有个最佳点的,偏大偏小都不好,这个也是个核心问题。说白了功率级就是一个ZVS开关电源,由于是它激方式,也就是说它需要的驱动频率要比它自身谐振槽路的频率要高,具体需要计算得出,可以透过计算机模拟来反复修正,因为这里频率较高,元件的位置,体积,导线长短等都能影响到电路的工作频率,也就是说你不能通过简单的计算或者一次性模拟就得出最佳的元件值,最好的办法是,在实际的电路做出来以后,实际修正谐振槽路的各元件的取值。

第四点,关于是否使用半桥或者全桥电路,我的回答是这样的,每一种电路组合方式都有它自身的最佳运行方式和工作状态,在低于500W的情况下没有必要去使用半桥或者全桥电路,理论上是这样的,中小功率也就是 200W--5000W左右的电路采用半桥来驱动是比较合适的,这里主要考量的是电路的成本,稳定性等等。

这个电路的实际工作频率并不是400KHZ,而是低于驱动频率的,否则开关管就不是ZVS状态,就会造成效率大幅度下跌。

之所以推荐大家来DIY这个东西,这是由于它本身的特性决定的,也就是说,给你同样一批次的电子元件,你也不可能做出同样稳定的东西,因为它的功率级就是一个谐振开关电源,而且你的烙铁手柄本身是以感性负载工作的,这样它本身也构成了谐振回路,这就要求你的单独调试。

关于你的300KHZ有源晶振是不必要的,工业上只所以使用400KHZ的频率是考虑到电磁干扰问题,300KHZ可以干扰到长波波段通信,再高的话就会干扰到中波波段通信。而且电路实际工作的频率是有波动的,烙铁实际的工作频率是有一个波动范围的,并不是固定的,这个并不是问题关键,关键问题是,你的谐振槽路数据要和你的负载电路(烙铁手柄)之间有一个最佳阻抗匹配,这个才是核心问题。理论说起来总是很简单的,当一旦动手起来,往往会把人弄的头晕脑胀。这里就需要你找出那些是关键的,那些是次要的。当你的谐振槽路取值和你的负载不匹配时,你是无论如何得不到你的目标功率输出的。

至于效率方面,这个东西需要整合全局来统一考量,因为整个电路一旦统一工作的时候,它就是一个有机体,不能把它放在电路的某一个级来考量,否则的话,只能作出自认为很好的东西,当你测试的时候会发现自己做错了。我自己作出来的这个功率板,实际工作的时候,开关管IRFP460几乎不发热,这有效的证明它已经恰当的工作于ZVS状态。实践证明当电磁烙铁实际焊接的时候平均功率为30W, 所以没有必要作出半桥或者全桥的东西来,除非你要做个 金属淬火等大型电磁炉。我推荐的这个满功率90W的电烙铁已经几乎可以满足当下的实际应用了。如果你要做半桥的也是可以的,但是首先你要弄清楚,阻抗匹配问题,半桥驱动电路的问题。当你的输出级阻抗匹配没有搞正确的时候,无论你采取何种电路,你首先是得不到你需要的功率,更不要去谈什么高效率。至于电路的实际工作频率这个反而是个次要因素。

个人意图是希望给大家推荐出一个简单易做的实用工具,至于你的这些问题其实可以到ZVS开关电源那类帖子里面去刨根问底了。我说了很多废话来保证帖子的不偏离主题,这个也需要大家来支持。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帖子我补充2个细节,第一个是在控制板上面的电位器W1,你使用的时候,推荐购买4.7或者5.1千欧的线绕电 ...

说一下 电位器的曲线有标注的 上面写“A XX K”就是指数电位器  B XX K 就是线性的

楼主:
电位器分为线性电位器,指数型电位器,这个均是指碳膜等薄膜电位器;而根据材料划分的话,使用金属丝绕制的称为线绕电位器,只能是线性的,且本身体积和功率相对较大。

网友:
真好工具

网友:
再来顶一次帖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点,供电电源是由你设定的输出功率计算出来的,也就是当你使用这种单管输出的时候,那么它的供电电压 ...

谢谢楼主的指正。

之前使用线圈加铁条的方法是害怕把新的手柄弄坏了,不过在没有别的招的情况只好硬上了,好在我买了2套手柄,2个加热线圈。

目前如下:

仅接线圈,使用AC16。5V的电源,烙铁头开始加热,不过比较慢,我在手柄线圈中串了2。5 OHM的电阻,用万用表2。5V的档测电压,没有任何波动,我的是指针式的。

后面我换了AC27的电源,烙铁头加热明显加速,大体估计了下时间,大概15-20秒的样子,就可以焊接了。同时如上没有测出任何电压,难道电流这么小吗?呵呵!!

这都是好的过程。

周日已经调好了运放电路,用刚烧开的水校正输出。

现在正在搞ATMEGA16的部分,昨天晚上刚搞定显示,用的是邮购部的数码管,很好。

晚上回去再搞定ADC部分。

LZ提到效率的问题,目前我无法体会效率是怎样的。也不知道如何测量,插头设备不支持,只有万用表和示波器。

不过串在AC电源主线圈 的F0。3A的保险管立马烧断,说明开机电流远大于0。3A,后换成F2A,才OK。

网友:
期待楼上的快点出数显佳作

网友:
你好,看见你的高频烙铁了,好多东西采购不齐,你那有多得零件吗?卖点给我行不,想照着你的资料自己做一个玩玩。我自己布好PCB板子了,可以的话能加QQ详聊吗?QQ770382556

网友:
这个必须得顶

网友:
向伟大的楼主学习。

网友(2012-10-03):
很强的DIY,不知道有没人照 着做成的

楼主:
     我正在做一个零起步的DIY教程,正在编辑,编辑好直接上贴。东西,我自己做的自己都用了半年了,感觉比单片机控制的还好用(也可能是错觉),但是也是有缺点的,温度控制有10--20°C的浮动(待机状态),在连续使用状态的时候温度控制的是很稳定的,电磁干扰也是很低的,基本不会对FM88--108形成干扰,AM也没有影响,那个收音机放到烙铁附近也没有影响。

而我原来市场上购买的那台,明显的会对FM波段形成强大的辐射,具体点就是,你的电磁烙铁一开机,附近的FM波段收音机就会刺刺拉拉的超响亮!但对AM波段干扰较小。

烙铁值得DIY的亮点就是,不单独调试,很难做出很好的效果。

     烙铁的效率,我这里简要分析下,(仅供参考),由于我们出于安全因素使用了隔离式变压器,它的本身是有效率的,最高顶到88%,毕竟才区区150W左右。(不能使用100W的变压器来带90W的负载),还有一个无奈的损耗 就是4个整流二极管的压降,全桥的话累加起来是2.8V,加热的时有效电流是3A,也就是还有近9W的功率被4个整流二极管损耗掉了,   至于电路的其它部分,手柄负载功率90W是我们需要的有用功率。    输出级就是一个谐振开关电源,理论效率是100%,实际上如果你调试好的话,功率输出级可以轻松90%以上。

   如果你使用开关电源来提供( 50V 3A 功率),无疑会在效率问题上让你感到提升很大,但是大家都清楚开关电源的负面作用,极高的静电效应,杀死你的集成电路,电晶体可以说是不费吹灰,排山倒海,摧古拉朽。。。。。(当然,这个可以通过严格的措施来消除,但是作为个人DIY,是很难办到的),除非你拿它来焊接锅碗瓢盆。。。。。。

    所以说,针对这个烙铁的效率问题,具体分析出来以后,就没有必要去改XXXX等等系列电路了,因为主要的无用功率消耗给我们提供了安全系数(操作人员本身和操作对象---电子元件,这也是我们需要的,而且是很重要的。至于采用桥式整流,相信你很难找一个双36V的变压器来(部分音响电源有),来使用双半波整流,可以减小4W左右的额外功率损耗。

至于电路原理,因为论坛内部高手云集,我生怕说错了,被砸进地狱,而后上面再被盖上一摩天大楼,我这辈子就算混的相当不值得了,如果哪位朋友,针对具体电路的工作细节不清楚可以发邮件到我的邮箱,我们一起私下讨论吧。

需要零件的朋友砸我邮箱就行了,前段时间工作原因太忙,部分朋友联系我都没有来的及,及时回复,这里给大家一起道个歉吧。

到现在为止,这个烙铁做的还是很不够的,因为很多都要考虑下,毕竟大家都不在一个山头混饭吃,等这个相对完善了,我再专心去整那个150W的。如果你需要200W以上功率的,果断去买个电焊机的了(看来你焊接的已经不是电路板了,可能是航母底座 )。。。。。

网友Z:
楼主破解软体,还不如说说要做成什么样的,直接写一个算了,还不用限制在使用M8.

网友AA:
引用 楼主:
接下来 发送下控制板

请问楼主热电偶的冷端补偿在哪里?  我看这个电路像pt100铂电阻测温啊,别的我看不懂,最近在弄热电偶,也是k的

网友:
支持楼主的想法,这个东西能不用单片机最好,不然一不小心坏了,手头上不一定有能修的东西。
我的那个就是,单片机烧了,找朋友要了一片。
好不容易把原来用的isp线找了出来,又找了一个带并口的台式机,结果烧程序的时候杯具了,手生熔丝搞错了。
现在我手上有两片QFP的,板上用提dip的,飞线吧,头疼,去买芯片吧,有点远,去问朋友要吧,不好意思了。
真是各种纠结。

楼主:
引用 网友AA:
请问楼主热电偶的冷端补偿在哪里?  我看这个电路像pt100铂电阻测温啊,别的我看不懂,最近在弄热电偶, ...

K型热点偶的电路,补偿电路就是那个三极管的发射结了。

网友:
哦  又学到一些知识

网友:
mark 留着有用

网友:
很复杂啊。期待LZ出套件,提供TAOBAO的购买地址,造福大家。

网友:
牛的一逼啊!!!这个要顶!!!

网友AB: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J:
回复 网友J:
回复 网友I:

首先支持楼主,为大家提供如此详尽的说明。

另,楼主能否提供一下1nH精度的LC表的制作链接工参考?  最近打算自己DIY一个小功率的开关电源,需要测量uH级的电感,但是市面上的LCR电桥最便宜的也要600+,有点小贵。 另外也是想DIY一个建议的LCR表。 谢谢!

网友:
再上来支持一次,等楼主更详细的教程,太白了呵呵。

网友:
很好,很强大,那天有空了也跟楼主学学。

网友:
引用 楼主:
K型热点偶的电路,补偿电路就是那个三极管的发射结了。

你好,通过我看你的贴子。有一事不明。我认为以你的功力做成频率跟踪的功率板也是不费吹灰之力的。但不知老师为什么没有那样做?是为了简化电路?呼应那句最好的设计就是最好的折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B:
首先支持楼主,为大家提供如此详尽的说明。

另,楼主能否提供一下1nH精度的LC表的制作链接工参考?  最 ...

看下面这个帖子,这个是单片机的很简单 ,很好做,原件少。 精度高,几乎不用调整。成本30元左右。

http://www.amobbs.com/thread-5373165-1-1.html

这个是老外搞的 流行好几年了,久经考验的东西。另外别的论坛上也有改进的电桥式的,但大多都不厚道,最终逼迫你还要去买他的东西,更要命的是,制作麻烦,使用起来稳定性,精度等都很不确定。建议,就直接用这个了。

楼主:
易于制作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太过麻烦了,一切就没有意义了。毕竟这个东西做出来是给自己用的,简单 ,实用,可靠,至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易于制作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太过麻烦了,一切就没有意义了。毕竟这个东西做出来是给自己用的,简单 ,实 ...

我的磁环还在路上,估计明天就到了。我对电路的功率部分有点想法,觉得那样工作不是很好。有了时间了想做点改进。慢慢做吧,也不着急用......
对于热电偶开路温度升高的弊病我到是有个巧妙的想法不知到行不行;希望大家讨论,就是把运放的同相放大改成反相放大.......这样开路就会工作在最低温度......

网友AC:
引用 楼主:
易于制作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太过麻烦了,一切就没有意义了。毕竟这个东西做出来是给自己用的,简单 ,实 ...

对于热电偶开路温度升高的弊病的改进草图。如下图,热电偶开路时A点电位为0(暂且认为是0便于分析),比较器输出低电位,继电器不工作,没有信号去功率板,功率板不工作。当接上热电偶时A点电位大于0,比较器高电平,继电器工作。输出信号到功率板......

网友AD:
引用 网友AB:
首先支持楼主,为大家提供如此详尽的说明。

另,楼主能否提供一下1nH精度的LC表的制作链接工参考?  最 ...

我这里有LCR表的套件,精度完全可以满足你的要求,价格也便宜,可以X宝 搜索  “LCR 套件”

网友AC:
引用 网友AD:
我这里有LCR表的套件,精度完全可以满足你的要求,价格也便宜,可以X宝 搜索  “LCR 套件” ...

呵呵,你这个套件有点贵,LZ说的那个我昨晚在淘宝上试着凑一下零件,即是不在一家店买全,东拼西凑加上运费也到不了140元......

网友AD:
引用 网友AC:
呵呵,你这个套件有点贵,LZ说的那个我昨晚在淘宝上试着凑一下零件,即是不在一家店买全,东拼西凑加上运 ...

呵呵没关系,你可以在矿坛搜索一下LCR电桥的资料看看,这个是电桥,精度和量程范围都是谐振法测量所无法相比的。另外朋友能加我好友吗,多交流一下技术啊。我级别低加不上。口口:橙黄紫兰黑红绿紫橙

网友AC:
引用 网友AD:
呵呵没关系,你可以在矿坛搜索一下LCR电桥的资料看看,这个是电桥,精度和量程范围都是谐振法测量所无法 ...

我是昨天刚注册的,也是没有权限加好友.......

网友:
引用 网友AC:
我是昨天刚注册的,也是没有权限加好友.......

呵呵,都需要努力升级啊,那你在X宝里用 望望联系下我吧,我给你推荐一个很好的专测电感的东西,元件也非常少,你自己DIY一个就行,也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C:
对于热电偶开路温度升高的弊病的改进草图。如下图,热电偶开路时A点电位为0(暂且认为是0便于分析),比较 ...

   很感谢你能够把自己的改进的东西拿出来给大家分享。

    如果环路失控,从开机到看到烙铁头发红光也就12秒左右时间,此间肯能会破换烙铁头内部的热偶传感器。所以这个很实用,需要的朋友可以根据298楼的图纸改进下。

    看看能不能使用逻辑门电路来替换掉这个继电器。

   顺路提醒下大家,到烙铁加热线圈的2个输出端,在满负荷加热的时候,端电压高达900伏特以上,而且还是有效值(峰峰值在1260伏特以上),这个是用MF47型指针表,1000V交流档位测试的。这里友情提示,调试的时候,不要用手去碰触这2个端点以及相应的连接元件,危险很现实,以90W功率算,干掉一个人是妥妥的。26W的电功率可以5秒内干掉一个身体强壮的美国大兵(参见 美国的非致命性武器电击枪实验报告)

楼主:
引用 网友AC:
呵呵,你这个套件有点贵,LZ说的那个我昨晚在淘宝上试着凑一下零件,即是不在一家店买全,东拼西凑加上运 ...

我说的这个加上运费不能超过50元,更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Z:
楼主破解软体,还不如说说要做成什么样的,直接写一个算了,还不用限制在使用M8. ...

后续吧,我们慢慢的升级到单片机的,当下这个是用线性OP控制的并不是十分完美,至少没有达到我原本期望的实际工作状态,我自己正在改进,考虑的东西多。电路弄麻烦了,大多数朋友也与条件下做不出来,或者装好电路缺少仪器来调试。 只能采用简洁高效的路线了。

到时候,希望您能够提供软体方面的技术支持,这里先行感谢!!!

网友AE:
引用 楼主:
后续吧,我们慢慢的升级到单片机的,当下这个是用线性OP控制的并不是十分完美,至少没有达到我原本期望的 ...

昨天晚上在调试控制板的时候发现了问题,最后的比较器那里,按照楼主提供的图纸接线的话,输出是不对的,就是说运放要在温度达到设定的位置以后才有输出,光耦才会导通,功率板才会工作,而这样和我们需要的工作状态正好相反,今天早上的仿真证实了这个问题,正确的接线应该是设定的接比较器的输入+,热电偶来的信号接输入-,也就是说根据PDF图纸,R17应该接在LM324的7脚和9脚,LM324的13、14脚应该和10脚相连。请各位大虾们分析下我的说法正确与否。

网友AC:
经过约一周的努力,我的频率跟踪版本的功率级终于有点结果了。完美的E类工作状态。输出漂亮的正弦波。最关键的不只是这些......等完成了再细说......

网友AC(2012-11-05):
引用 楼主:
后续吧,我们慢慢的升级到单片机的,当下这个是用线性OP控制的并不是十分完美,至少没有达到我原本期望的 ...

希望楼主提供一份发热芯的DIY资料。174234497@qq.com  我把功率级改造成频率跟踪试的了,效率要比原版高很多。现在想DIY手柄......

楼主:
  手柄业余制作相当麻烦,不再推荐制作,直接购买成品就好、并且要买质量好的。关于这个好像mail 里面回复过你,你也看到了。

  能把你的频率跟踪部分的原理图贴上来给大家分享这个是最好不过了,

  能够解释下提高效率的原因吗?简洁的说下就好,以及你是如何验证出来的?还是理论上的提升?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柄业余制作相当麻烦,不再推荐制作,直接购买成品就好、并且要买质量好的。关于这个好像mail 里面回复 ...

想DIY手柄是想做测试因为还不想为快递事业做贡献...
我没有收到你的邮件...
说效率高是理论上的...
因为我没有做那个商用版本的,所以还没横向对比...如果你有示波器的话可以发一下漏极和输出的波形就更好了.....

楼主:
制作的时候注意前后关联就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制作的时候注意前后关联就是了

将楼主的控制板稍微做了点改动,把那个闲着的324用起来做断偶检测.只增加了一片4081。确保不失控...... 双击可看到大图!

楼主:
             原电路图中没有多余的运放,电阻网络的输出端必须有缓冲。

            兄台按自己的想法去做,自己做出来试验下,看看结果,无论如何,仁兄的主旨大家还都是很清楚的,就是防止传感器信号异常的情况下,确保加热线圈的安全。

看下面的叙述,1 当使用的是正规厂家的手柄,传感器到连接器之间是不会无故出现断线的情况,即使发生也只能是导线中间被剪刀,钳子之类的暴力截断,此时断线的就不止是传感器的导线了、

                     2 控制板到连接器的母座,区区两根导线,不至于焊接的会中途自行脱落一根或两根集体开路,

                     3 连接器本身,这里推荐使用的6芯连接器是标准的航空插头,其可靠性(如果你不主动往上面洒盐酸之类的“保养品”的话)估计是最耐久的一个元件了,当然它本身的价格也不低。

              基于以上三点,这个逻辑电路不加的话,同样是可以确保我们在使用中不会出现失控现象。

             原来我帖子里面提到,商用的单片机控制板子出现类似现象,并不是以上三点原因导致的控制失控,而是由于其控制软体的不可靠以及单片机本身的抗干扰等等系列原因(这个很复杂)。即便如此,此类现象也是个例,只能说是有,几率很小,不然人家也不会把有故障隐患的商品推向市场。

               市场上的正规行货高频电磁烙铁,用起来还是很顺手,很牛的,只不过就是 。。贵了点而已。如果钱不宽裕就买个山寨货凑活用,万一失控,就修理,或者重启动机器就会自行修复。

               当然话费 500--800元人民币买的山寨货要是出现类似现象(或者其它更多让人兴奋不已的现象),那就正常了,否则就是不正常。

              大家都清楚当初的白光936温控台,正规行货一直都是800人民币考上的,私人仿制的很多,里面有2个关键元件,一个是1701,一个是发热磁芯,   一个1701记得我十年前买的时候是17元人民币,发热芯是60元。仅此而已。反观现在的所谓100元左右的数显的温控台就很说不清道不明了。。。。。。

             所以说,关键的东西是使工具(电磁烙铁)能够稳定的运行起来,可靠地运行。

           顺便说下,OK牌子的那种靠发热头自行控温的电烙铁并不是很好用,很娇贵的,烙铁头是个关键元件,尽管它也属于高频电磁烙铁,但是,它的控温方式属于物理控温(居里温度)、它恒温性能没得讲、就如官网给出的温度曲线一样、远远的胜于带传感器的烙铁,主要是烙铁头的铁磁材料配方,这个估计一时半会是不会对外公开的,即使公开也是精密合金工厂的事情,我们完全没得指望。此类烙铁的易损件就是那个烙铁头,代价高,磨损的也快,不信可以拿钱买一台体会下。

          其实我们自己DIY的或者是山寨货就好比是AK47,OK牌子的好比M16,同样是步枪, 但要真的干起来,大家都清楚,美国士兵经常抱怨说M16没有AK47好用,为啥呢,原因不是因为AK47便宜、M16价格高;原因是AK47确实就是比M16好用,用起来顺手而已!我们求个啥不就是求个好用吗? 当然,那些高唱“我就是二。。。说也说不清楚。。。”的高端,非要抗上M16然后被AK47击毙,哎,天意,上帝也没咒念。

网友AC:
引用 楼主:
楼上兄台辛苦,仁兄可曾实验或者至少仿真过没。。。。。。

只仿真过没有问题...控制板正在制作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C:
只仿真过没有问题...控制板正在制作中.......

     你做的功率板子,觉得那4个整流二极管很“超频”啊,手头上要是没有3A的就想办法,使用硅桥整流器也一样,但要3A以上的。

     实验的时候加装3A保险丝。

    调试的时候,功率管IRFP460加装散热器,等调试好以后可以再固定到机壳上(不必过分强求散热)

     仁兄做的这个图纸,传感器负输入端对地是连接100Ω电阻的、这是一个桥型校正网络,估计是电脑给暴力分割开了,望修复,

     去掉40XX,用二个二极管+一个上拉电阻看看是不是更合适些、

     信号的提取地方,还是从最前端,但要有隔离,不然,温度指示的就不止是传感器本身的值了,而是传感器的值+U2C的正输入端电位值的和,不用试验和仿真,这个值肯定足够把电压表给打满格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做的功率板子,觉得那4个整流二极管很“超频”啊,手头上要是没有3A的就想办法,使用硅桥整流器 ...

首先多谢你的建议,我现在做的东西是只用手头现成的东西来做,所以没有太注重简化。我的目的是想验证一些东西。
1.对于你说4个整流管我是在一个废旧变压器上拆的,具体型号看不清了,但不是1N4007,貌似是比它强大一点点的货。但在3A工作时确实发热很严重.
2.我的IRFP460在工作时(因为手柄还没到,我是绕了个空心电感可以把铁丝烧的通红)3A多都可以用没有温度来形容,所以那个散热片只是个摆设.但我的谐振电感确是非常的偒,我估计得有200度,有烧漆的味道。我估计是饱和了,我是在淘宝上花4.5元买的红灰磁环,可能是质量不好。
3.图纸的确是我粗心大意,画错了,正在布线,多谢楼主的及时提醒。
4.4081是手里面正好有很多,我想楼主说的是用分立元件做与门是完全可以的。简化电路是后话。先测试到我想要的数据再说。
5.我是看到楼主最后有个324做的是跟随器,觉得把它利用起来比较好,用它来检查有无电偶的信号。因为考虑到U2A不可能输出0电平,所以我现在做的板子是在U2C的反相端加入了一个比0高一点点的电压(用了个电位器调节)。

楼主:
二极管,你用硅整流桥吧,废旧充电器(大功率的)上找找。。。。

我原来调试的时候IRFP460会发热严重,这个主要是L2和烙铁手柄不匹配造成。

二极管用1N4148,这个到处都是,是个电路板上几乎都能找到。。。。。

最好再加个LM358来添加你需要的功能,多尝试下,做好信号隔离,不然会出现信号大幅度偏移。

抱住必胜的信心,加油吧。。。胜利属于你。。。。

多试验几次,哪怕是失败的,但你能够获得更多靠书本和经验无法获得的东西,那就是直觉和灵感。。。给自己一个正确的解读、大胆放手的去做,怎么能不成功呢?你说是不是。

加油!!!

成功后,及时发帖,一起哈皮下

网友:
读出M8的熔丝位不需要那么费劲吧,搞个ISP下载线不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电路图中没有多余的运放,电阻网络的输出端必须有缓冲。

            兄台按自己的想法去 ...

多谢楼主诚恳的建议,楼主看来对烙铁这个东西是深入研究过,我也学到了一些知识。我做这个TEST的目的是验证一下功率级,做实验的时候难免会出错,难免会忘接这个那个的。我不想把线圈或着电偶给烧了,那样我还得给快递做贡献,再加上几天的等待,所以断偶检测对我来说是非常必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二极管,你用硅整流桥吧,废旧充电器(大功率的)上找找。。。。

我原来调试的时候IRFP460会发热严重,这 ...

我的不是IRFP460发热,IRFP460没有温度。(这正是我想要的)我的是谐振电感发热......

楼主:
回复 楼上,电容发热,你从2个方面考虑,第一,电容耐压是不是达到2KV。
                                                         第二,电容是不是已经击穿
                                                         第三,与电容并联的或串联的电感值是不是过小,或者过大,导致电容两端电压过高,击穿之。
以上建议,纯属虚构,考虑不考虑都行,仅供娱乐。。。。。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楼上,电容发热,你从2个方面考虑,第一,电容耐压是不是达到2KV。

呵呵,老大,不是电容,是电感,谐振电感....老大你两次看错了,我觉得是我的磁环不过关饱和了

对于你317楼最后的建议我觉得还是很有道理的,如果U2C是个比较器的话可能对运放影响小点,但324的同相端很有可能对U2B有影响...所以还是听取你的建议,先不加断偶检查了。比经我只是做一下实验,要的是最后结果......这里再次表示感谢!

楼主:
哎  马虎养成习惯了,都当成自己的优点了。。。。

网友:
没看到烙铁头的特写
上改装普通烙铁头的详细方法,还有那个感应线圈用材

网友(2013-01-03):
引用 楼主:
另外,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协助下,把电路图做成PDF文档上传。尽管我自己认为手绘的很有亲和力 ...

请教一下:
按照PDF图纸,先制作了E类功放板,结果带载怎么也调试不出来功率,目前的36VAC只输出0.35A电流,烙铁工作起来很慢,反复调整和更换了C10 4.7n/2KV、C9 4.7n/2KV,却怎么也无法调高电流。
目前用两个5.6n电容,只有0.35A电流。电路工作起来效率倒是很高,基本不发热,唯有烙铁热的非常慢。
磁环是红灰环,一大一小,送来时均绕上48匝线圈,感量未测。厂家送的,含手柄一套。两个磁环工作时候不发热。
贴上工作波形,请您帮忙看看诊断一下:

CH1是IRFP460漏极,输出峰值不到200Vpp,CH2激励信号

CH1:MOS漏级电压信号ch2烙铁输出信号

只有驱动频率降低至260K的时候,能够输出接近1A的电流,此时漏级电压能够输出到600Vpp,但是栅极驱动波形上叠加的振铃非常大。而且12V整流管5819反复击穿

网友AF:
还有一个方法能够获得高输入电流,就是把mos管的并联电容C10 4.7n/2KV 调整为1.2n,也能够达到很高的输出电压,跟上面一样,几秒钟5819就击穿了。
后来把5819换成FR107,因为反向恢复时间太长,也是过热反复烧毁,现在用BYV26,终于稳妥了,就是功率上不去。

如果各位有调试解决这个问题的,麻烦指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F:
还有一个方法能够获得高输入电流,就是把mos管的并联电容C10 4.7n/2KV 调整为1.2n,也能够达到很高的输出电 ...

    调试方法,原计划是要做一个教程出来的,但后续看到大多人都是在看电影似的,真正动手的人不多,就有点心灰意冷。。。。。

    针对你的这个情况,给你如下建议,首先,测试出带导线的你的手柄的等效电感,也就是功率板的负载阻抗(电感值)。

    由于输出端并联于手柄加热线圈的电容本身的误差是很大的,最多你能购买到得是J型的 ,也就是±10%,它工作于复谐振回路,这个误差足够使电路大幅度偏离工作频率,造成功率输出很小,说白了也就是阻抗不匹配。

    要想获得目标设定的功率输出,那么输出级必须做到阻抗匹配,这里是中频,(也是以前的高频了),阻抗不匹配,不能获得足够的功率输出,同时电路还会产生大量的无功功率,轻松的烧毁MOS管。

   输出级的调试方法,不能依赖于电感表对L2电感的简单测试,这里涉及到了工作于回路的电容(103/2KV),由于电容本身的制造误差,我们业余情况下是无法做到一个精密电容的,但是我们可以透过修改L2的值来使输出级的阻抗达到匹配效果。

    帖子上给出的48匝,这个数值仅仅是供参考使用,不能依葫芦画瓢。可以采用电容表,电感表测试元件本身,逐步修正L2的值来使功率输出达到目标,不要指望一步到位,否则,这个烙铁就没有业余DIY的价值。

    L1那个电感本身在电路中是作为扼流圈来使用,它的值不是很关键,48圈就可以使用了,42圈也可以工作。

    关键就是输出端的那个L2的值,需要配合手柄,103/2KV 电容,元件的排列,MOS管的导线的长短来进行修正。  这里提供一个起始的制作数据,那就是先把这个线圈绕成42圈,注意漆包线的直径不能小于0.8MM。推荐使用0.8--1.0mm。太粗了绕不下,太细了影响电路Q值。所有这些数据都是可以透过相应的公式计算出来,当然,很麻烦。这里仅是希望大多数朋友能够做出来,而不是搞数学计算。

    还有一个重要的功率板电流出不来的情况就是,启动电压,当振荡器不工作的时候,7812输出12V,此时工作电流是由启动电阻提供的,一旦板子开始工作的时刻,此时主要的功率负载不是手柄,而是驱动电路的2个三极管,此刻,7812的输入端电压主要由5819的整流来提供,这个电压的来源一般保持在(7812的输入端)18--25V为好,所以,根据实际你可以调整L1的副线圈的匝数来调整这个电压。还有就是,如果这个副边线圈你接反了,功率板就会启动不起来,导致无功率输出,它的具体表现就是,板子待机时,7812输出端电压12V,一旦开始工作,输出端电压下降很多(不在是12V),此时的故障就是L1的副边线圈相位接反了,倒一下线头就可以解决。

    还有的朋友,直接使用外接电源来给振荡器和驱动电路供电为12V,这样功率板也是工作的,但是这里要说明的是,这样做,会使功率板的效率大幅度下跌,因为这个烙铁不论是单片机控制还是我给出的替代方案都是属于功率
密度控制,但是我们的输出级回路的谐振工作点的建立是需要时间的,如果频繁的打开和关闭,那么它的实际工作状态将不再是谐振状态,而是普通的开关电源,并且电路阻抗匹配也不复存在,产生大量无功功率。但在使用的时候你感觉不出来,用示波器你也是测试不出来的。除非你你有更高级的仪器。启动电路只所以存在,是有它的价值所在。

   总结一下。功率板功率输出调试注意下面几点。

   1,驱动电源电压一定要是12V,注意在功率板工作的时候测量。

   2,匹配的手柄必须是90W负载的正规手柄(可以保证负载的阻抗是个定值)

   3,L2的值需要自己耐心调试,起始的绕制可以由48匝,减小到42匝,然后逐步以2匝为等级,添加或者减小。基本上加热电流均会以1.7A起步,数秒内达到2.5A,此时供电电源的电压下降到40V左右。也就是实际功耗是100W左右,这样加载到你手柄加热线圈的峰值功率才是地道的90W。(数据均由本人实际测量得来,使用工具为FLUK F115万用表)

  4,测试功率板工作电流的电流表,要接在整流二极管和滤波电容之间,不能接在滤波电容和负载之间。或者多加装一个滤波电容,接在2个滤波电容之间。原因这里不再详述。(想损坏点东西的话可以反其道而行之)

   功率板的调试就是上面所说的了,很简单。如果实际的力量有限,又小看了这个东西的话,会感到很复杂。  反而是控制板的调试更加复杂些,因为是模拟电路控制,调试的时候注意点很多,模拟电路本事就是个让人头疼的东西。后续抽时间再拍照做个教程吧。

   最后要说的就是,472/2KV那个电容不要乱动,它是补偿MOS管的内电容的,也是作为吸收和谐振的一部分,不要随意更改。能更改调试的元件就是L2,还有就是买一个正宗的90W手柄。其它的就没什么了。

   我自己也给一些朋友做了数个功率板,都是使用的万用板,一般出现最多的情况就是辅助电源线圈被我接反,倒下线头,立即就好了,L2通常是调试的重点。还有就是振荡器,如果按照原理图给出的数据组装的话,它的实际频率就是400KHZ,它的偏差一般小于3KHZ,除非你用的元件太低劣。

    好了,以上的叙述希望能够帮你解决问题,如果还有别的问题出现,跟帖或者直接发邮件到我的邮箱,meinhard@yeah.net.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试方法,原计划是要做一个教程出来的,但后续看到大多人都是在看电影似的,真正动手的人不多,就有 ...

明白了,我现在通过反复调整谐振容值能构达到1.3A,电容两端出来(看起来)是正弦波,约200Vpp,目前加热效果已经比较理想了。当然经过您的指点肯定会再试试调整,尽量让电流起来!

12V是从L1上出来,峰值很高,没有接反,目前整流电容两端是15V左右,电流上去了肯定电压能够达到您说的值。输出也是足够的。
我把启动电阻改小了,10K根本无法启动,我改成了1k 2W,还挺好。

谢谢您,我继续努力!

网友:
好详细,像讲故事一样。。。

网友:
有空试试

网友:
等手柄,啊啊啊啊楼主

网友AG:
手柄怎么做的呢楼主

网友AF:
引用 网友AG:
手柄怎么做的呢楼主

淘宝搜索“高频焊台手柄”

网友:
引用 网友AF:
淘宝搜索“高频焊台手柄”

100元左右的,可以吗?

网友AH:
这个变压器应该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H:
这个变压器应该可以吧?

怎么说呢,如果做好是送朋友或者卖出去呢,是可以的。

要是自己用呢?就看下下面的不成熟看法。

变压器能凑活用,不能完整输出90W的功率, 90VA是视在功率,表示当负载是直流电阻(或者灯泡一类的,直流阻抗)提供90W的有效功率,而当负载是感性或者容性的那么它提供的90W功率里面还有一部分无功功率。

也就是说,这个变压器(用于感性的负载---烙铁手柄)最多给负载提供70W的功率容量,如果扣除掉控制电路的功耗,真正加载到手柄上面的功率,将不会超过65W.

简单的电工常识,不用计算,想想就想通了。

电源变压器要求,36V,最小提供出4A的负载电流,方能保证在峰值加热的时候给手柄提供足够的90W有效功率。  实际测试表明,峰值加热时的36V交流负载电流峰值为3.8A。

网友AI:
引用 网友AH:
这个变压器应该可以吧?

看我买的变压器

网友AH:
花了二百五十元,都准备好了,明天试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I:
看我买的变压器

你这个家伙亮瞎了我的狗眼 不过这也太大了吧……

网友AF:
引用 网友AH:
花了二百五十元,都准备好了,明天试下看看。

程序弄的怎么样了?上控制图。
我在研究xyweb提供的程序,好像有溢出。还在研究。
他的程序不能用,是直接对应商品硬件写的控制。但是我看懂了后应该可以试试改改。

网友AI:
我少2个电感,1.5mh和2.2mh找了很久没找到,目前搁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F:
程序弄的怎么样了?上控制图。
我在研究xyweb提供的程序,好像有溢出。还在研究。
他的程序不能用,是直 ...

程序应该不是复杂的问题。如果试验好了,就画个线路板,对于DIY来说,应该不计成本.初步决定使用PIC单片机来控制,如果400K脉冲也要控制的话,就上TI低端的DSP。

网友:
早上焊到现在,上电一测,还可以,交流侧电流1.8A,400度大约10S,两个电感自己绕的,都是48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I:
看我买的变压器

对 ,这个就是给大家推荐的变压器,由于市场供应充足价格并不高,很实用,很给力。。。。

具体价格由于担心部分大爷再把我整进法院,我就不给大家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I:
我少2个电感,1.5mh和2.2mh找了很久没找到,目前搁置了!

这两个电感,前一个是滤波用的,你可以透过加大滤波电容(104)后,来解决,不是关键部件。

第二个电感是进一步净化LM2576的输出电压纹波的,可以实用一个100欧姆的电阻替代,干脆不用也可以,几乎没有影响。

因为这2个东西放弃了,也太离谱了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 ,这个就是给大家推荐的变压器,由于市场供应充足价格并不高,很实用,很给力。。。。

具体价格由于 ...

具体价格多少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两个电感,前一个是滤波用的,你可以透过加大滤波电容(104)后,来解决,不是关键部件。

第二个电感 ...

电流已经调好了,这个电路的确精简,非常感谢!
正在抓紧搞控制程序,一边偷学xyweb的代码,一边看C(以前都是用汇编)
这个功能多了汇编写起来太痛苦

网友:
希望Xearo大哥早日把控制程序搞好,并分享给大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两个电感,前一个是滤波用的,你可以透过加大滤波电容(104)后,来解决,不是关键部件。

第二个电感 ...

呵呵,不是因为缺失元件搁置,是因为刚添了个龙女,忙生意和照顾老婆,暂时放下而已!

楼主:
无论正在制作或者已经制作OK的朋友,很快,将会看到改进后的第三版本的电路,此电路的改进之处是在初始加热的时候由于温度的影响导致的手柄本身参数的变化从而使加热时间较长12--18秒,后续的改进之处是,增加很少的并且容易买到的电子元件,实现功率板的变频来适应手柄参数的变化,从而压榨出功率板的效能,大幅度缩短初始加热时间,如果对当下20秒以内的初始加热状态表示满意的朋友,可以继续使用第二版本的电路。

由于,该电路我要自行组装,使用可行,可靠之后再提供给大家,当下不提供电路图和相关图片。

基于上面考虑,有2套方案,都要实物组装拍照然后,做个简洁可靠地流程出来方便大家制作。

同时,这里说明的是,使用单片机的控制,可以使控制电路功能更加完善,控制的更加理想。但基于实际的业余制作来说,如果针对大多数,使用单片机来做的话,将会带来更多的附加的甚至是一次性额外开销,比如说烧录器;再比如说,针对电路板开板,不论你是采用万用板还是印刷板,使用单片机带来的将是更加复杂麻烦,针对DIY来说是个不小的劣势。 但是对于追求潮流和完美的朋友,这里还是极力的鼓励这些朋友使用单片机来控制,使用自己编写的软体,做自己的工具,是件相当美的事情,更美的是你能够毫不犹豫的把它拿来和大家分享,上面已经有朋友这样做了,我已将将帖子置顶,方便头次看帖的朋友参考使用。

针对此贴,暂时短时间内不会关闭,至少我还会继续下去,直到提供出一个方便大家制作并且结构简单,性能优良的工具给自己或者共享给其他朋友使用。

最后,希望大家能够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提供出自己改善方案与实际经验。当下这个东西,尽管已经很好用,但是可以改善的地方还是很多的。如果有朋友能够进行飞跃性的改善,将给这位朋友留下一个机会,这个机会就是,给这个烙铁起一个名字的机会。

同时,也希望使用单片机做主控板的朋友,来提供出自己的电路,图片,共享给大家。

尽管这个帖子是由我发起的,但是内容是大家的,开头的几个回帖大家都看到了,多是些无聊的人在凑热闹,这是我所不希望的。有兴趣和时间的人可以认真的回复关注此贴,并付出自己的努力来完善此贴,这个帖子属于大家,当你有更好的想法或者改善念头,可以持续跟帖。

我们可能一下子做不到很好,但可以逐步的做到更好。

网友AJ(2013-02-05):
  鄙人工作的关系主要维修专业通信电源,通信电源高密度的关系.进口的大部分都是4层板的,即使是国产936加刀头足能满足普通维修的大部分工作,但936功率60w相对4层板电源来说偏小大焊点特别是接地焊点焊接十分吃力,看到X宝上高频焊台不便宜,山上用的都3XX 正版名牌更是夸张接近7XX以上 多么丰厚的利润啊! 假货不敢买,估计还不如正正经经杂牌山上用的,看到主人的文章,顿生歹意---x宝买手柄50元 红灰磁圈当地没有卖 只好x宝买的 运费和2个磁圈一样贵.... 线路板不想用洞洞板做 感觉不美观连线也麻烦也非常不专业 自己ad9画的热转印.
现问题是:变压器响,几秒钟场效应管很热烫手,用带频率的万用表测量,4011出来的频率不稳,而且只在上电一瞬间有频率输出几百hz 到400多khz都有,而且一晃而过,定不住,也不具体的频率,7812的输入电压电阻已经用到1k了才12V左右 (实在搞不定直接供电了)也不知道功率板起振了没有,电路图也研究了,仔细检查pcb线路也没有发现错误,目前没有找到问题所在,4011换了个 102电容.4148也换了 1k和820电阻在线量也无异样,短路光耦3-4脚也一样
倒是控制板部分应该调试好了,方法很简单如下: 控制板单独15V供电,通过5k温度电位器调节324   10脚正输入端电压可以在2v-5v之间变化,当然调到温度最小大概是2v左右, 324   9脚负输入端,热电偶的电压室温下电压很小,0点几伏,万用表监测324   9脚热电偶的电压,另外拿一把烙铁直接加热高频烙铁的烙铁头.....随着温度升高9脚热电偶的,电压到达比较器10脚设定的2v左右,比较器翻转,发光管熄灭,烙铁移走,温度下来后发光管重新点亮........
功率板cd4011  11脚输出的波形方波吗?是400kh左右吗?应该和场效应管没有形成环路 接不接场效应管好像没有关系吧?
调试时场效应管的G极不能悬空 否则一上电就烧!可靠的方法是拆下场效应管 !
我看大家都说按照图纸一装就成功 ...大家是怎样功率板调试的?为盼!!!谢谢!!

网友:
没看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J:
鄙人工作的关系主要维修专业通信电源,通信电源高密度的关系.进口的大部分都是4层板的,即使是国产936加刀 ...

磁环两端对掉一下

网友AJ:
磁环两端对掉过 当时对掉过工作时电压有20V以上的  由于热转印pcb有断线(应该是驱动电路的12v供电断了) 没有注意,场效应G相当于是悬空的 一上电 功率管烧了 检查一个推动管和10欧电阻也烧了 更换后 电压老上不来11V左右 降压电阻已经减小到1k以下了.....如果不起振 是不会有20V以上电压的 ,现在单独供电的 现问题应该是波形频率不对不起振.
还有一个问题 :发热芯屏蔽地接什么地方?是功率输出的负端.既是103 2kV的地吗?是手柄航空插头的3脚吗?EMI地接220V变压器屏蔽层和金属机壳通过3孔220V插头和电网连接吗?

网友:
这个也是国外产的吗?

网友:
这种烙铁1998年就有人申请专利了:
专利号:  98245380
申请日:  1998年10月26日
公开/公告日:
授权公告日: 1999年11月17日
申请人/专利权人: 方约伯
国家/省市:  甘肃(62)
申请人地址: 甘肃省甘南州农技推广站
邮编: 747000
发明/设计人:  方约伯
代理人:  李新林
专利代理机构:  甘肃省专利服务中心(62100)
专利代理机构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平凉路519号(730000)
专利类型:  发明
公开号:  0000000
公告日:  1999年11月17日
授权日:  20
公告号:  2348960
优先权:
审批历史:  2000年12月13日因费用终止日
附图数:  3
页数:  2
权利要求项数:  1

网友:
MARK,支持楼主,有空DIY一个

网友:
顶一个,继续。。。

楼主:
引用 网友AJ:
磁环两端对掉过 当时对掉过工作时电压有20V以上的  由于热转印pcb有断线(应该是驱动电路的12v供电断了) 没 ...

做功率板调试的时候,分步骤来,

1首先,震荡电路很简单,你可以外加12V电源,单独测试它的频率,一般只要元件符合要求,频率就是在395--405KHz之间,如果说偏差太大,就是那个102电容误差太大,图纸上推荐使用的是J型,也就是5%误差的。这种电容一般都是进口的黄色方块电容,使用普通的瓷片电容是不合适的,因为它的精度是+80%---  —20% ,这个精度是不能满足要求的,另外它的温度特性也比较差。总的来说,震荡电路本身只要102这颗电容使用的是比较合格的元件,频率部分不会出问题。

2其次,你所叙述的问题就是启动电阻,这个值使用单片机的话因为单片机是要先工作的,功率板是后续工作的有个时序问题,10K就能满足要求,在使用帖子提供的替代方案的时候 3--5K就足够了,不能太大,太大启动不了,太小的话,效率会大打折扣,至于你所说的问题,希望你的驱动电路没有出问题,请使用推荐的2N3904和2N3906,这2个管子,尽量不要使用别的型号来替换,除非你对它的各项数据进行过逐一的比对。

3 还有就是,自己做东西和维修东西是2码事情,很多时候,维修考虑的事情很少,但是自己DIY东西的时候需要考虑的事情很多,只要里面有一个没有考虑周全,或者不合适,那么结果就是不能工作,失败。所以要有耐心些。

4如果功率板,在振荡器不工作的时候 7812的输出端12V正常,一旦工作,这个电压下降,这个就是L1的辅线圈接反了,可以倒下线头,还有,这个整流二极管要使用肖特基的5819或者高速二极管也可以,注意它的耐压情况。

再者要确保,你的2个磁环必须是红灰磁环,这种磁环才能在400Khz的时候工作,普通的那些开关电源上使用的磁环是无法工作在这个频率的。

5,至于手柄地线连接,你可以参看帖子上的说明,这个问题已经追加过2次叙述了,在你电路调试完毕之前,这个是次要问题。

6,你所使用的电容等,尽量的和帖子图片上的进行比对,因为电容不像电阻那样可以做到精度很高,一般误差都很大,市场上一般能够买到J型精度的(5%)已经属于高级货了,所以,自己手头最好要有一个电容表测量一下。

后续,再有什么问题出现,跟帖就是了。

其实,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这里不是强加或者强求的意思,希望你做这个东西的时候,使用万用板就足够了,因为它的灵活性是很大的,等你做好了,再去热转印什么的什么的也不迟,不然,你会浪费大量的及精力在PCB制作上面而不是电路方面。如果特别喜欢做PCB,那就专门去做PCB好了,毕竟这个东西是自己用的,无需去强求美观等次要东西。做好主要的 ,抓住重点部分,这样的话,总体上会减少自己的精力。

做这个东西,不止对一个人说过,你买的元件的钱是次要的,重点是,自己需要有扎实的基础,最起码电子元件的使用基础要有,还有就是动手能力,别的就没什么了。很多学生朋友要做,我直接就恢复他们,不要做了,想玩你买一台新的,哪怕把它拆了,再装一起,也比你凭空去做要花钱少的多。这里面有个因素就是,你根本就不知道自己买来的东西是否合格,比如说一个电容,看着也像,标的字码也对,买回来回家一测试,哇,误差很大,几乎不能用,路费,感情全浪费了。。。。。

无论如何,对自己有信心是很重要的,另外,要保证自己在做这个东西之前,自己做成功过别的东西,才决定下来做这个东西。不要抱着学习的态度来做,不然后悔的肯定不是别人。看上去这个东西很简单,由于工作在中频频率,涉及的东西要比你去做一台立体声功放要求要高的多(函基础知识和电子元件应用)。

网友:
这个烙铁的从室温20度升到能化锡的温度的最短时间也只有8-10S,这是极限,是烙铁结构造成的,不是电路和功率的问题。要想再快就得改烙铁结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功率板调试的时候,分步骤来,

1首先,震荡电路很简单,你可以外加12V电源,单独测试它的频率,一般 ...

谢谢meinhard8 老师,我2010年就折腾这东西做了四版没搞出来,最终依照您的硬件结构,第五版调出来了……再次深表感谢!

xyweb兄的努力我也很佩服:他第一次写C,按照自己焊台的硬件编写代码并共享了(估计他手贱拆坏了mcu )……在他的鼓励下,从学习他的代码开始C,下面公布《中东和平路线图》目前完成的进度:

过年正在加班搞,如果能够完成,将提供软件配合meinhard8老师的硬件造福坛友!

昨晚写完了"Err_off",最终版本有可能会换1602液晶,电源部分我和另外一个朋友协商过,虽然开关电源感应电压高、有静电泄漏危险,不过用变压器实在成本太高。上次去看了一个R型变压器,100VA也挺大个体积,价格大约近200~~买不起啊买不起,最终多半用PI系列的TOPSwitch做电源,手工绕制开关变压器。成本也许只有变压器的1/4,但效率和功率因素却高多了,唯一注意在使用中一定要注意接地和焊接主板共地免得事故。
如果有能做电源的朋友,也请多提提建议和意见!谢谢

网友:
感谢lz持之以恒的心得,经验.

网友:
mark 高频电烙铁

网友:
感谢主人回复 利用春节假期 已经搞好正常工作了 原来的不工作的原因是眼误没有看清4011的102振荡电容 错误的连接到了12.13脚了 依鄙人愚见 元件应该没有主人要求这么严格的 推动管2n2904 2906 应该不好买 家用电磁炉原理差不多推动管用的8050 8550  普通开关电源推动管也用至少1W以上的中功率管 我依葫芦画瓢用8050 8550  功率管我用单位顺手拿回来专业电源里的47N60C3 导通电阻很小0.07欧 irf460是0.27欧 不是一个数量级 呵呵工作时散热片冰凉的基本不热 负载100W烙铁估计不用要散热片都可以,只是价钱很夸张的贵. 下一步是需要调电感线圈使工作电流至最大 无奈变压器现在用的很小大概50w左右电压也低了点不合适 找更合适的大变压器后再来谈使用报告了 前面有人提到用电动车48V20AH充电器估计应该可行的. 我的手柄不一样,传感器接1脚 2脚 功率输出4-5脚 多一个水银重力开关连6脚和传感器的1脚 貌似不带功率屏蔽地 拆开看有功率屏蔽网,但没有引出来到航空插头处 估计更改了设计不需要功率屏蔽地了,  插头的3脚连通手柄金属外壳的EMI地  我仔细看过帖子 语焉不详 本人也愚钝 实在还是没有明白这两个地应该怎么接 胡乱把3脚EMI地接电路板上的大电容地 烙铁一直加热失控 EMI地应该接220v变压器屏蔽层连通烙铁金属外壳的的 无奈山寨220v变压器没有接地 烙铁还是半成品也没有外壳 只好什么也不接悬空 目前感觉干扰大 测量lm324 7脚电压感觉工作时干扰大.好像调试时有过一两次一直加热温度失控现象........看成品高频焊台都是用铝壳而不用廉价的铁壳和塑料壳  依国人山寨到底和一省再省的风格会用昂贵铝壳???个人估计有屏蔽或者防止辐射要求,具体什么原因不得而知 看样子我也要搞个铝壳?望赐教!谢谢!`~~~

网友:
我利用电动车充电器48V20a  电压高点也没改55V工作电流1.5a左右  20秒370度左右 本人以前做的936用笔记本的电源 也没有接地 工作2年了 焊过很多机子 包括差不多上百台电视 液晶 未见静电 损坏 实践证明我想这个高频焊台也应该基本可用 焊大焊点相比936好 就是有加热时有高频吱吱声 还有问题就是lm324 7脚装温度显示处 不加热时温度显示正常3V多 一旦加热工作电压到6-7伏 大家的正常吗?好像是高频工作干扰热电偶所致 问题的根源还是功率输出辐射太大可能没有屏蔽 偶然就会在苏联网站看见了 高频烙铁的pcb图 基本差不多 振荡电路不一样 cd4011+380k晶振 主人看看有不有用?
我感觉嫁接  鹅人 编码器+数字控制+主人的高频功率输出部分 都是热电偶应该可以的

俄罗斯论坛网站跟帖太多了 具体在那里我也不记得了 里面热风枪 烙铁 编码器+数字控制的也有 太多了 e文勉强 鹅文压根我就不认识 基本上是”看图说话“ 网络翻译吃力

http://radiokot.ru/forum/viewtopic.php?f=25&t=8505

网友(2013-03-30):
是好东西!!!!根据电路图,个人感觉是MOS关断的时候对烙铁手柄涡流加热,开通的时候电流通过MOS管流出去了,不知道对不对?另外,楼主能不能帮忙测试下MOS关断时漏极和源极间的电压是多少?我想根据这个电压看看IRFP460的输出电容有多大。功率板电流可以到2.5V,弱弱地问一句,功率板输出给烙铁手柄的电压是多大,36V吗?是2.5乘以36得到的90W吗?

网友:
再问一句吧。MOS关断时对烙铁涡流加热的电流是2.5A,而当开关管开通时,流过开关管的电流是多大呢?希望楼主能解释一下,谢谢!

楼主:
MOS管导通时的电流是不能使用普通的直流电路计量的,后面的功率板输出部分的电路,要进行定量计算需要大量的公式,和复杂的计算,属于高频电子功率电路。也可以归属于开关电源的特殊电路部分。总之不能使用普通低频电子电路的计算公式。

功率管的输出电容自己可以额外的单独测试就是了,或者直接在datasheet上找也可以。

帖子上讲的测试功率板子的电流是经过扼流圈和电容平滑过以后的总电流这个和瞬时通过功率管的电流不是一个概念,如果需要测试的话,自己可以使用示波器+传感电阻来测量。根据自己的兴趣吧。

至于所述的输出对手柄的电压,前面帖子上有提到过,电压非常高,在1200V以上,使用高内阻的交流指针表测试。 也可以使用100:1探头的示波器来测量,没事的话尽量不要用手来摸输出端,人的瞬时极限承受功率是24W,显然能轻松搞定一个强壮青年。输出的是高频交流电压,手柄是个感性负载,这些东西自己可以查询课本或者找专业书籍来研究,帖子上就不再解释了。

总之,提供不了解析电路的东西,如果有兴趣深入了解,参看帖子前面的东西。原理都是很简单的,具体去计算数据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无论如何,有需求的可以做一个使用,如果没有需求可以一掠而过。

我自己的东西倒是用了近2年了,没有出现过问题,基本上算是很应手。让一些人不齿的是,电路是使用万用板做的,而且连接相当的惨不忍睹,好在电路工作起来一点也不含糊,这对于业余DIY来说已经足够了。  否则费劲心力的最后弄个中看不中用的东西,才让人失望之极。

网友:
高频还真是不一般啊,1200V,想想都起鸡皮疙瘩!看来理论计算很麻烦呀,楼主说得对,中用才是最重要的!感谢指点,我原来还真是按普通电路看的

网友:
mark.可以考虑diy。谢谢这么详细。

网友:
电路画的真的不错。

网友:
这么好的东西.楼主有套件出吗?

楼主:
元件,参数什么的,帖子里面已经说的基本到位了。如果自己附近有电子市场 都能采购的到。 手柄的话国内北方几个省份估计够呛,就算省城也不容易购买,建议淘宝折腾吧。

     如果自己能够确保自己做好的话,抽时间给你配齐一套零件,不过还是万用板,只做一个供自己使用消遣的话,万用板的效率和经济成本都是较优的。 当然,完美主义者就例外啦。。。。

  先把握把握自己,再决定自己做不做,因为一旦开始,肯定和想象的要有区别。说句老实话,不建议没事因为感觉好玩就买一堆电子零件,最后弄的骑虎难下,如鲠在喉,自己折腾自己的朋友,那份体会是相当的不舒服。当然,做好后,那又是另外的一份感觉。。。。

    确保自己至少有2年以上的实际动手经验吧,这里没有别的意思,是给大家一个参考标准吧,特别提醒一些在校学生朋友,不要搞这个,浪费学业,不值得。推荐给孤寂无聊困苦的电子老鸟吧,因为他们有的是精力和耐心。。。。 上些年龄的老前辈们也是可以做的,毕竟里面没有使用单片机等软体的东西,不需要你整烧录器等等额外的设备,里面使用的电子元件除去磁环和手柄,基本上都是20年前都有的东西,大多数30年前市场上已经销售了,别说你买不到找理由。。。。  至于一些人担心的PCB,高频电子元件排列等等问题,只要按图片大致的相对位置就可,使用万用板,后面的连线只要不弄短路,开路了,基本上是自由的,可以随意拉线,但是也不要恶意拉出一公里左右的导线来,这样的话太浪费了。。。。。

     千万不要认为离开了微机和软体的智能控制的设备就是落后的,不先进的,不高科技的,其实高科技的炸药是不使用微机的,也不用软体,但还是炸死人不带签名留念的。。。。

网友AK:
老师你好:
      从你处得到的两块电路板组装成的高频烙铁,很好用,非常感谢。只是发现一个现象,每次开机后烙铁并不开始加热(串电流表观察),大约8-10秒后开始加热(不是升温速度)。
请教一下老师是何原因。多谢。

网友:
没时间折腾了,买了个QUICK-203H,980元增票,一回到家就拆了看看,基本一样,就好多元件换成贴片的,两个磁环也一大一小,有时间的话,彻底把它拆开,量量参数。
板子一看,一个贴片电解引脚悬空,日,这么不小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K:
老师你好:
      从你处得到的两块电路板组装成的高频烙铁,很好用,非常感谢。只是发现一个现象,每次开 ...

你的这个情况是电流表位置引起的,庆幸的是目前你的大多东西还没有烧毁掉, 电流表最好采用交流电流表直接串接在变压器次级到整流二极管之间,如果是直流电流表,它的串接位置是整流二极管 到1000微法滤波电容之间, 不是滤波电容和负载之间,原因是功率管导通时几乎是短路的此时滤波电容的负载就是那个扼流线圈,瞬时脉冲电流很大很大,所以1000微法滤波电容(和其并联的那个103的电容)此电路中起的作用并不是单一的给电源平滑滤波,它还起到电能的反向吸收和平滑作用。   我自己倒是因为接错位置直接烧毁了后面的功率管和驱动电路等一堆关联的元件。  记得当初给你预留了电流表位置。

把直流电流表接到整流二极管和滤波电容之间,测试出来的仍然为负载电路的有效耗电电流值,这一点是不用怀疑的。切记这里不能接到滤波电容和负载之间,这样电流表的导线及其附加电阻会导致后面的功率输出级工作条件破坏甚至烧毁。

以上的回答是,以前我自己的调试经验。如果你修改电流表位置之后,仍未解决,请具体的提供下电路的控制电压信号状况出来,后续帮你解决掉,直接电子邮件就是了。

网友AK:
电流表接是在预留的电流表连接线上,出现开机延迟为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K:
电流表接是在预留的电流表连接线上,出现开机延迟为何?

从控制板去功率板那里有一根导,线,绿色,接到PC817上面,沿这个导线找到控制板连接的一个电阻,串接的稳压二极管,找到比较器的输出端,这里接上一个电压表,开机  看看电压的跳变情况,如果开机比较器输出电压是低的,过8秒左右跳变到12V左右,此时故障是控制电路包含手柄的传感器以及其导线部分的电路的故障。反之,如果开机它的电压直接跳变到12V左右(大于8V),故障出在功率板上。

如果故障在功率板上,在功率板上的7812的输出端,接上电压表,开机,它的电压应该是12V稳定不动的,如果开机瞬间有下降, 此时应该测试7812的输入端电压,(拔掉手柄,  此时功率板是待机状态)  看7812的输入端电压,然后插入手柄测试7812的输入端电压,看看电压值的变化如果,被拉低到小于15V的值(正常应该大于18V),应该是辅助绕组的提供电源有问题。

在做上面的判定之前,麻烦确定下自己的控制板到手柄插座的导线,不能过长,越短越好,如果超过15厘米,传感器那2根导线,最好加屏蔽。   还有就是,为了安装方便,MOS管是用导线连接的,这3根导线同样需要做到最短,以不超过10厘米为宜。

另外,自己可以根据电路的逻辑,自行分析故障点。  希望对你有帮助。但至少能判断出问题出现的大致区域,后续可以继续跟帖,会解掉这个故障的。凭空很难一下子说出是具体那个元件出现了问题,望谅解。

网友:
     根据你的方法,测比较器输出端电压,开机直接跳至9.4v.测7812电压:(1) 不接手柄,输入21v 输出11.9v.(2) 连接手柄,连接MOS管,7812输入6.2v,输出4.9v,(3)连接手柄,断开MOS管,7812输入7.6v,输出6.1v.(手柄都不能加热)
测辅助绕组未断,辅助绕组整流管测正常,是否可能辅助绕组接反?

网友:
辅助绕组换向后,( 连接手柄,连接MOS管,)7812输入6.2v,输出4.9。(手柄不能加热)请指点。

最后换了个MOS管460,都正常了,谢谢了。

网友:
最新的203H版本,虽然说QUICK的质量不错,但是看到板上有一只贴片电解引脚悬空,还有线路板没洗干净,应该可以更好点的,个人觉得用料还是比较足的。

网友(2013-04-29):
引用 网友A:
功率板做好了,就是按照楼主的电路做的,输出谐振电容换成了103.电压60V电流1.7A七秒可焊。
(原文件名:UC_ ...

你的手柄是在哪边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无论正在制作或者已经制作OK的朋友,很快,将会看到改进后的第三版本的电路,此电路的改进之处是在初始加热 ...

您好!
读了这篇帖子,也想做一个。烙铁头已经在路上了。

请问频率跟踪的方案出来了吗?

楼主:
对着改进后的做吧,做好可以直接使用。有时间了 弄几个元件升级一下就好了。我自己还要拍照什么的没有抽出来时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着改进后的做吧,做好可以直接使用。有时间了 弄几个元件升级一下就好了。我自己还要拍照什么的没有抽出 ...

楼主能不能说下频率跟踪的方法,看看难度如何,要不要一步到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C:
希望楼主提供一份发热芯的DIY资料。  我把功率级改造成频率跟踪试的了,效率要比原版高很多。现在想DIY手 ...

兄弟,频率跟踪的方法是什么,大概介绍一下?

楼主:
      手柄DIY是我最初的想法,后续我改变这个主意了,原因有2点,其一是,安全因素,因为传送到加热线圈上去的是高频高压的东西,瞬时峰值电压超过千伏特,想一想这个就彻底打消了DIY手柄的念头。

       其二,业余条件下很难买到合适尺寸的绝缘材料以及相应的金属套管,高温陶瓷支柱,塑料配件等东西,因为加热线圈那里不但要绝缘,还要耐高温,抗氧化,还要电磁屏蔽,还要体积合适,还要和市场销售的专用烙铁头匹配,还要做好传感器的弹性接触,说白了单独做一个的成本是远远高于市场销售的价格,这个还没有计算人工到里面去。   所以这里再次强调,手柄要购买,而且要买正规配套的手柄。总之 ,安全是前提,耐用 好用 够用 经得起用是目标。

      至于 ,频率跟踪效率提高了很多,希望能提供给大家实际的理论优势,和具体的制作成本优势,必须是大多数朋友能够做出来,这个是王道,只有少数人能做出来的东西,不能推荐给大家来DIY。

网友AL:
买过两个203H 的90W手柄
一个没装烙铁头测量是9uH
另一个没装烙铁头测量是15uH, 装上刀头测量是32uH, 装上尖头测量是25uH
两个手柄都能正常使用, 不知道对电路有什么影响?

网友(2013-06-10):
MARk,高频烙铁,电脑上细读。

网友:
按照你的教程做的烙铁用了几个月了,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在制作的时候电源到7812之间那个用1K3W的都不行,电压达不到,后来用一堆0.25W10K的并联并且把磁环上的线圈加到20T才解决,后来发现来时坏那个回授的整流管,换了两次失去耐心直接在环变上加了个12V绕组,现在使用没问题,以后不知道怎样;还有就是我用示波器测量(磁环那里穿一匝线),发现工作频率在370K左右,请问这正常吗?

楼主:
已经在电子邮件内回复具体的办法。

370KHZ是可以的,但是示波器本身测量频率误差是比较大的,使用频率计会更好一些。频率偏移400KHZ±50KHZ都是可以的,这是因为后面的匹配网络是复谐振网络,在一定的频率范围内都可以进行谐振,如果要刻意的固定在400KHZ左右,请注意CD4011供电电压为12V,另外就是CD4011震荡电容的和电阻精度要有保证。我自己采用的是5%精度的电容和1%的电阻。频率计测量驱动频率为399KHZ,这个我自己是很满意的,没有必要完全使电路固定于400KHZ,如果要求完美,可以采用高精度的阻容元件和合理PCB布局来保证频率精度。

1K的启动电阻是够小的了,不能再小了。采用外置电源的话是可以的,不过功率板效率会大幅度下降,原因邮件中回复了,这里不再啰嗦了,这个帖子我啰嗦的我自己都有些厌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L:
买过两个203H 的90W手柄
一个没装烙铁头测量是9uH
另一个没装烙铁头测量是15uH, 装上刀头测量是32uH, 装上 ...

无需去可以测量手柄的电感,只要看清楚手柄包装上表明的等效阻抗就可以了。如果是90W的,假设你完全按照帖子上制作出了控制电路并采用了推荐的变压器,那么如果在12秒左右烙铁由室温升温到350°,那么就可以了。因为我们的目的是使用它,不是研究它本身。

这里提供了一个最简洁有效的方法来测定手柄是否合适。因为功率板的输出阻抗匹配网络是足够强大到匹配参数有误差的手柄的。这个放心就是了。因为功率板的整个原理图和供电方案就是市面上销售的原理图。是我亲手绘制的,至少我自己认为是相当的可靠。而且我自己复制出的东西已经使用近2年了,没有出现过任何问题,图片前面的帖子上有。尽管我自己做出来的东西不是很漂亮,但是完全达到了目标,使用起来很有亲和力,实现了简洁,有力的原计划。  这个帖子的主旨是使有兴趣的朋友能够做出实用的东西来。不是教学贴,也不是炫贴。采用最低的成本和最少的仪器来做出这个东西来使我费了不少脑筋,毕竟就连我本人最初制作的时候,手边连台示波器也没有,哪怕是国产的SR-16 也没有。但是还是做出来了,而且很成功。直到现在我也没有去用示波器去测试它们的波形等东西,而完全是采用相应电路的工作特征来判定电路的工作状态,当然这个需要对电路很熟悉。

好了,不用怀疑你的手柄,只要做出2块板子,连接无误,最后稍微调整下那个L2的匝数,基本上就做好了,因为原本这个东西就是简单的,简单的和你最初使用电池,导线,电珠,开关来组建原始电路一样的简单。至于2块板子上采用的电子元件,估计凡是省会城市的电子市场都能买到,几乎所有的元件都有20年的历史了,而且都是久经考验的东西,应该是很可靠了,电子元件这东西并不是说越先进越好,先进的未必可靠。

网友(2013-08-07):
果断Mark,以后有空仔细研究

楼主(2013-09-09):
引用 网友AL:
买过两个203H 的90W手柄
一个没装烙铁头测量是9uH
另一个没装烙铁头测量是15uH, 装上刀头测量是32uH, 装上 ...

你可以串接电流表,测试整机工作电流。如果开机在1.7然后升至2.2A,(直流电流)那么就是正常的。或者间接透过升温需要的时间来判定。控制在15秒之内由室温升至350度。这个就是正常的。反之,如果升温时间过长就自己调整L2的匝数来调整。具体方法,参考上面帖子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AM(2013-11-02):
lz请帮忙看一下,目前我焊接一个原型板出来,调试的时候主要有两个问题:
(1)一旦开启最后的功率级,温度显示部分会显示异常,我用示波器看,发现是5kHz的波形,比较大的干扰波形,如下图所示是传感器进放大器前测的干扰波形及细节。

(2)带功率级测量50V部分的电流值为2.06A,但是发现irfp460发热比较厉害,我测的MOSFET的驱动级波形如下图,发现很差。

如果不加功率级,输出是408kHz的方波,加功率级会变形很严重。
mosfet驱动级我用过S8050/8550,也更换过C2383/A1013,变化不大。

不知道楼主是否遇到过上面类似的问题?什么原因?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M:
lz请帮忙看一下,目前我焊接一个原型板出来,调试的时候主要有两个问题:
(1)一旦开启最后的功率级,温度 ...

这问题其实很容易遇到:磁环、12V供电的电压。
正常调试好后,频率不会在你设定的频率,它自己会工作在一个合适的槽路谐振频率。强行调偏,会造成失谐。

8050/8550没问题,我就是

网友AM:
多谢Xearo~~

12V供电我测试过,没有明显的波动。回头再测试一下纹波大小;
磁环上的电感用TH2811测试24uH,控制误差在1uH以内;
磁环本身的实际特性无法验证,是用的红灰环;

我用的是开环振荡,频率是不会随着谐振点自动偏移的。

我一直怀疑mosfet工作状态不对(不是完美的E类状态),所以发热厉害。这是我的D和G的波形:

我看到以前你的驱动波形是漂亮的E类状态,mosfet发热肯定很低的,对比测试,怀疑mosfet状态不对~~

另外请教传感器干扰是否遇到过?

网友:
了贴,总算明白了这种烙铁的工作方式了,楼主辛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M:
多谢Xearo~~

12V供电我测试过,没有明显的波动。回头再测试一下纹波大小;

你在DS并联一个高速二级管提供续流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M: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M:
------------------------------------- ...

看来楼主很有必要讲磁环方面的知识了!我今天看了一下自己手头的磁环,有绿灰,有全红,有全绿,就是不知道它们的使用场合了~~

网友:
送两个字牛X

网友AF:
引用 网友AM:
多谢Xearo~~

12V供电我测试过,没有明显的波动。回头再测试一下纹波大小;

我们都是4011开环振荡,比如开环设定是409.375K,接上手柄后振荡器自动降到最佳谐振点392.xxK并会随着温升慢慢漂移一些。如果我强行调高频率,频率略有小变化(相对不接负载而言),功率级波形开始变差,直到最后功率管发热,效率全无。
只要振荡在谐振点附近,功率级能自己工作在最佳工作点的原因,我也不知道,反正没有反馈的,都没用反馈。如果强行调偏,工况就很遭,而且频率也就跑了。
看你的D极波形好像是对的,G波形很差,开通期有个5V平台,你的功耗应该就是在未完全开开通的压降造成的。检查栅极驱动吧。这个管子的Qs好像是4400pF,要有一定的电流驱动能力的管子才能带动。不过我也是用一般的9012/9013对管驱动的,我驱动线路很短很粗全长仅20mm,驱动耦合是1个105电容,G再对地并了一个下拉电阻的。没有安装加速二极管,管子几乎没温度。

网友:
个人没啥用得上的,但是设计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好东西,不过这缺点也不少。当手柄 线 断开的时候。。。。

网友AM:
引用 网友AF:
我们都是4011开环振荡,比如开环设定是409.375K,接上手柄后振荡器自动降到最佳谐振点392.xxK并会随着温 ...

多谢!
最近工作太忙,没时间调试,等过一段时间仔细测试一下~~

网友AF:
引用 网友AM:
多谢!
最近工作太忙,没时间调试,等过一段时间仔细测试一下~~

加油!我的功率级早都调好了,放着没动了。第一次写C程序也写了一小半了:键盘状态机、测温部分都写完了,目前主要难度在PID和主程序结构上。
硬件这块win7后protel完全不能画图,别的又不会。还指望寻人帮忙呢!
按照楼主电路做好的测温显示效果:

网友:
进来再看看有没有新进展

网友:
精度,还有加热曲线 这些 才是关键参数

网友(2013-12-04):
果断Mark,有空得多多请教高手。

楼主:
我自己最初动手的念头之一,就是商品机出现你所说的这种情况,就会出现烧红烙铁头的现象,而且频率还不低,这样的话手柄的寿命大打折扣。如果控制板是按我推荐的电路来做,是具有天然防护作用的,具体原理不详述,自己看图纸逻辑分析一下就好,很简单。  如果主动力线出现开路,那么功率管也只是输出无用功,不会狂发热,相当于一个没有负载的变压器(仅消耗励磁电流)。

423楼的PCB做的很漂亮,看到业余情况下,作出这样的板子,真的是费了功夫了。我自己前面做出来的东西反而有些像狗肉了,上不了桌面。自愧不如。  写软体的时候,一定要加入一段防止传感器开路的代码。总之,祝福你早日写好软体,能够和大家共享是最好的事情,但这个不强求,根据自己的意愿。

大家的水平不一,总之,这个帖子,我所推荐的是,使用最低,最入门的仪器,仪表来做,不要求外观,但一定要能用,好用。至于控制板,水平不够高的朋友,务实一些的朋友,请按推荐电路做,因为考虑到使用单片机进行业余制作,需要的额外开支非常大,最少你必须要额外购置烧录器,而且,帖子上到目前,还没有人共享出来成熟的代码给大家用。另外,单片机电路需要额外的电源供电和相应按键窗口,这些东西,对后期外壳制作都是能构成很大麻烦的事情。

总之,使用推荐的制作方法,能够以最低的代价做出来一台不错的温控烙铁。  至于,一些以混论坛积分的帖子,希望大家自己 心中有数。很多问题,帖子上我基本都有解释和说明。

        看到有人动用大型设备(示波器)来折腾,我心里有些不安。功率板的图纸来源前帖有介绍,是非常成熟的,是久经考验的。所有元件请按标注使用,不要随意去采用其它型号替代,特别是对硬件电子元件经验不足的情况下,否则就会出现很多问题。  但更多的实际问题是,电路的连接是不是有问题,电源滤波电容有没有做到相应的地方,元件排布是不是按照推荐的去做了,等等一些低级问题。因为这个东西对比论坛其它电路来说,是非常简单的。不要随意的去添加或者减少修改原图纸中没有的电子元件,除非你自己本人是这方面的专业人士。

       顺路说下,我自己做的,也就是前帖图片上蓝色壳子的那个,到现在使用了2年多了,连变压器初级的保险丝都没有烧过,也就是从来没有出现过任何故障。这个是个事实,至于外观,由于是自己用,没有炫耀的意味,所以就是前面贴图的那个样子。

      至于MOS管的效率问题,我完全是根据开机电流和温升时间来判断的,没有使用过示波器来测量。一直到现在都没有用示波器去测过电路中的任何节点的波形。   仅是在绘图的时候为了探明原商品烙铁台的控制信号的时候,在PC817的初级,用示波器点测了一下,后验证控制信号是简单的开关信号(也就是高低电平信号)  基于此来做了个运放来控制的控制板,效果出乎我自己的意料,非常成功。用运放做控制板有两个原因,一是我自己对写软体不是很得心应手,一个不成熟的代码最后能坑害很多人,更重要的是会打击很多做这个烙铁的朋友。二是很多朋友很需要这种烙铁,但并不是人人都对单片机很内行,有专用的烧录器等等。

      很多朋友可能对我啰嗦无关的事情感到厌倦,这个东西完全是我自己业余条件下弄出来的,费劲很大,而且大家有目共睹,前面的几个帖子的回复是什么内容。但当你看完这些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东西其实非常简单,至少我的啰嗦能够增加你制作成功的信心,而不是仅仅为了是你看了以后产生不想吃饭,头晕脑胀,浑身发麻,上吐下泻等等一些列不良反映。。。。。

     这里还是要感谢,很多朋友的支持和勉励,也正是由于大家的支持,才最终做到了至少自己满意的东西。

    感谢在帖子中给大家提供单片机控制代码的朋友,这些都是劳动结果,希望大家珍惜,如果你下载了人家的代码,请到这些朋友的帖子上表示下感谢。
     、
     如果自己手头并不是急需这样烙铁,建议不要拿这个东西做学习研究对象,否则会浪费你很多不必要的精力和时间,金钱倒是次要的。

    最后再次感谢关注此贴的朋友表示感谢,帮助完善此贴内容的朋友表示感谢。

网友:
支持楼主的探索精神!!!

网友:
楼主很强大,超级DIY

网友:
THANKS才发现好东东在这里了

网友:
我最近深究了下原理,发现烙铁400kHz的功率逆变用的理论是BOOST ZVS的DC/DC升压理论,这貌似有点矛盾啊

另外,最终加在烙铁线圈上的400kHz交变电压及电流的波形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啊,求DIY过的提供下烙铁线圈上的电压电流波形图

网友AN:
磁环T1是高频扼流圈吧,400kHz的交变频率下,周期为2.5us,则扼流圈上的单周期电流突变时间为1.25us

直流电源电压是48V,预期的输出功率为90W,转换效率按90%计算的话,源端扼流圈提供的最大电流为2.083333333333A

由L=Vin*(dt/dI)=48V*(1.25us/2.083333333333A)

解算得L1参考值为28.8uH

大家看看我的分析是否准确

网友AO:
引用 网友AN:
磁环T1是高频扼流圈吧,400kHz的交变频率下,周期为2.5us,则扼流圈上的单周期电流突变时间为1.2 ...

呃,分析方向不对

T1是典型的E类放大器的电感,请看E类功放的分析

后面的磁环是阻抗匹配

网友:
引用 网友AO:
呃,分析方向不对

T1是典型的E类放大器的电感,请看E类功放的分析

您提供下计算T1电感值的方法,并给出下计算结果吧

网友AN:
如果按E类放大器进行扼流电感值计算,感抗X(L)=2*PI*f*L=2*PI*400kHz*24uH=60.32

即扼流电感L1的电抗约为60.32欧姆,那为什么需要60.32欧姆电抗的扼流电感呢?

请懂这个原理的高手说明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自己最初动手的念头之一,就是商品机出现你所说的这种情况,就会出现烧红烙铁头的现象,而且频率还不低, ...

  我开始自网友的无偿支持,继续在你的共享感召下,努力的一边学c一边写,有成型代码就抄,抄了再改。
想法太多,业余时间慢慢爬。
那个电路板做错了,仅是个控制实验板,10.1休息的时候搞的。win7用99se不行,其他的不会……。我继续坚持吧,希望能拿出有价值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N:
如果按E类放大器进行扼流电感值计算,感抗X(L)=2*PI*f*L=2*PI*400kHz*24uH=60.32

即扼流电感L1的电抗约为6 ...

这个要从烙铁线圈讲起

实测线圈(插入烙铁头)后电感在14~20uH之间,不同的头子电感不同

Q值为1~2

烙铁线圈与输出线圈组成LLC复谐振网络

输出线圈起到阻抗变换与扩宽频带的作用

网友:
顶楼主。。。。。。。。。。
很不错的帖子

网友G:
请问楼主,这个磁环可以用吗?

网友:
弱弱地问一句哈,这个电烙铁和传统的电烙铁比特点在哪??

网友:
高频焊台,逆向工程

网友: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jQ3ODk2NDI0/v.swf

测试从室温16度到380度时间
右边三个电压表,从上到下分别是
1:功率板7812输出端电压,
2:功率板7812输入端电压,
3:烙铁实时温度(3.80v表示380度).
加热时电压48v,电流达到1.6A,到达预定温度时(380度),电流下降并保持0.7A左右.
加热功耗75W左右,保温大约40w,
当前还在调试,应该能调到90w左右

请指教

网友:
太好了  LZ更新了新的原理图  有时间可以DIY一个

网友AI:
第一次画板,出gerber,打样!请高手使劲砸砖

eagle3d效果图:

1.

2.

3.

嘉立创打的实物:

焊接调试中,焊好后的样子(还有调试线接着)

网友:
仔细看了一下,非常不错哦,

网友AP(2014-01-11):
引用 网友AI:
第一次画板,出gerber,打样!请高手使劲砸砖

eagle3d效果图:

6图那个数码管是什么型号?只用3线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AP:
6图那个数码管是什么型号?只用3线控制

那是电压表(指示温度),数码管后面有块电路板,上面有单片机的。

网友:
学习知识,补充能量~

网友:
我来学习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AF:
加油!我的功率级早都调好了,放着没动了。第一次写C程序也写了一小半了:键盘状态机、测温部分都写完了 ...

感谢楼主,我下周再次开工测试~~~

网友:
很高端的样子,,,,

网友:
先做个记号,楼主实在给力,找个一天慢慢读

网友:
找到一片关于e类放大器的文章,非常适合理解本帖的功率级分析
http://dl.21ic.com/download/e-pdf-ic-29071.html
没有积分下载,哪位能下载过来给学习本帖的分享下吧

网友(2014-02-12):
支持LZ 长见识了!

网友(2014-04-25):
不错的帖子呀

网友:
跟帖子吊爆了

网友AQ:
楼主看了你的贴我也开始做一个,咨询点问题:
1.功率版是用与非门产生的400KHZ的我用单片机产生可以吗?然后通过光耦驱动三极管然后再到MOS,可不可以?我可不可以通过改变占空比实现功率控制,而不是开不开?
2.那两个电感,我用的是和楼主很像的磁环颜色,但是没有楼主那么鲜艳,用漆包线缠绕了大约48圈才24uH 万用表测的不知道准不准。可否?
3.后面的震荡频率是不是和给的400KHZ不是可能完全一样会有偏移,可不可以通过那个一圈的(L3对面那个)检测出来然后改变产生频率与之相同?是不是效率会提高?
4.如果即热很快的话(3s)可否不动几十秒就可以停机?省电安全。
5.我的供电时~42V没问题吧?自己缠绕的次级没注意多了。(加装完硅钢片才知道,又懒着去拆了)。

网友:
猛料啊,这个加精必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Q:
楼主看了你的贴我也开始做一个,咨询点问题:
1.功率版是用与非门产生的400KHZ的我用单片机产生可以吗?然 ...

1,如果你的单片机有足够扩充端口可以用,可以用单片机输出400KHZ的脉冲,但是占空比不能改变,后续的功率管是特殊工作状态,严格的来说,不属于开关工作状态,而是一种丁类放大器,把脉冲信号的驱动推送出接近正弦波的信号来,这样才能把电功率更加有效率的送给手柄上,进行电热变换。工作原理,前面帖子上有大概的介绍。    至于功率调整模式的问题,若想做成就按推荐的去做,这个是最简单的,而且是成功率最高的做法。如果自行改制的话,这里不早提供任何帮助。

2后面的2个电感磁芯属于2材磁环 型号是T130-2,目前有国产的但是都是冒充进口的卖 零售价大概在5---6元左右,淘宝上所谓的美国进口,其实也是国产4.8元,4.2元一个,加上邮费的话,不如去电子市场买5元一个的划算。  你说的如果是48匝才24微亨,是可以用的,但是要注意绕制的漆包线的直径不能低于0.8毫米,因为流过这2个电感的峰值电流是相当的大的。

3 后面的频率,完全 没有必要去修正为400KHZ,其实在360--450KHZ之间,都是可以正常工作的。如果严格的按照推荐图纸和给出数据进行制作的话,频率会实在399KHZ附近,偏差不会太大,因为我实际测试过。

4,只有开机的第一次加热基本上会有12秒--16秒(根据实际的手柄,能调试到11秒温升330゜)左右的加热时间,后续的加热时间都是很短的,如果是在持续的焊接大体积高导热器件的话才会存在持续加热的状态。提出这个问题显然是没有认真阅读前面的帖子。

5,绕制的变压器44V输出可以使用,但是要注意,整流滤波后的电压是62V,这样的话推荐电路中的部分元件的耐压值都是达不到要求的,需要改动的地方太多,如果您的水平足够的高,可以自己改动相关元件的耐压值,和从新选择高耐压值的器件,是可以实用的。但这里将不再提供任何技术支持。

   PS: 这个帖子的目的是,希望给大家提供一个以低端的,常见的电子元件 来制作实用,高效,得心应手的工具。  原来我自己制作的要比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要复杂很多,但后续还是抛弃了,做的太复杂没有什么用。能有更多的人做出来才是我的目的。

      眼高手低害死人!从动手开始做,到调试结束,是一个布满荆棘的过程,一旦走过去,手中就会有一台自己亲手打造的高频电磁烙铁------低成本,高效,得心应手。

网友:
标记,电烙铁,电路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1,如果你的单片机有足够扩充端口可以用,可以用单片机输出400KHZ的脉冲,但是占空比不能改变,后续的功率 ...

感谢楼主解答,我已经成功做出来了!
不过有几点有很大问题:
1.我用的是单片机产生高频400KHZ,光耦出现了问题,原来的817只支持20khz,来回试了好多上来下拉电阻,最后才看资料看到,立马买了1mhz的(TLP114A)就好了,耽误了好几天。这里推荐大家做东西一定要先看资料,及时你会用他。
2.由于是用3路电供电设计电路时一定要记住在控制电路没电时,高压电路一定处于安全的的状态。这里尤为重要,小心烧大MOS,还有这里的3A的保险很有用,在调试的时候一定要加上。
3.是我最不明白的事情,研究了好久,请楼主解答:
   最初按你给的参数缠好电感,但我留的大约10CM的线作调整,前级是24UH 后级是23UH,(漆包线是0.95mm的加上漆正好1mm)两个相差2匝,电烙铁里的电感式42UH,386KHZ的给定震荡频率,结果在交流侧测量电流只有0.5A(32V交流)。加热很慢,不爽。将电感来回调整没变化,一圈圈试到39匝不敢再减了。放了一天,上班在抽闲猛看放大器资料,了解了D类放大器,结果看着不错买的了功放,买了2个好喇叭,今天买了木板……题外好了……继续看D类的,要算震荡频率,发现这个电路是一个用MOS管给电感充磁震荡,LC选频,最后在烙铁那谐振,但是怎么算参数也不和400KHZ搭边。断定是自己理解错了。但是还是感觉我的电烙铁的电感有点大,震荡频率有点低,就把最后的电容换成的472,,最前面的换成103了,还是不行。后来没办法吧调设定温度的电位器暂时做成调节频率的,然后边调边看电流,烙铁尖促在水里降温,有两回不小心把把频率调成0了,烧了2个保险,这就是我说的保险的重要性。慢慢在200~600KHZ的范围没调都无果,没办法扩大调节范围,改程序下载。结果发现频率越低电流越大频率低到40KHZ的时候电流达到0.9A(用互感器测的没有校准线性,只知道0.5A是准的,应为整体电路都焊好的,各接头都焊好了,没办法加万用表了),然后一股清香入鼻,赶快断电。之前我在大mos的散热器上图了一层松香(溶在酒精里的),知道MOS温度很高了,也没敢用手摸。但知道原因是应为频率太低MOS导通时间太长的缘故。于是确定不能再降低频率了,往会调调到MOS不热电流电流又大的地方,大约78KHZ。试了试加热时间0~330度大约14~17秒吧,比较满意了。但是不明白为什么,拿万用表频率挡测,光耦前后到MOS都是87KHZ没问题,第一个电感那对地也是87KHZ没问题,第二个电感那对地测试168KHZ,在电烙铁两端那测试267KHZ!!!我去了我就不明白为什么频率是倍频的还是不是整数倍。焊开功率的主要器件测量参数计算(记不住具体器件的参数了,按LC震荡公式算的)第一个震荡频率刚好是86KHZ,第二个选频是167KHZ 最后的电烙铁的谐振就是268KHZ。我到现在我也想不明白、、、、
成果:我做了个控制就是在设定+-10°的地方MOS的导通时间是15%(正常是50%),这样电感会充磁变少能量变少,从而减小功率。在首次加热的时候提前40°停止加热都会超调20°可见加热的速度之快。在白天15%会2秒1°的慢慢往上涨,温度大约就是在设定+10的,焊接不影响。晚上用电高峰会很慢的下降在设定-10的地方,再低马上全功率加热,到设定+3左右然后再慢慢往下降。显示是用的8个数码管max7219,省事儿。3位设定温度,2位电流(实际上只有0.0,0.4,0.7这三种电流,第一个“0”不显示只显示“.”),3位当前温度。弄了一个紫色的LED作为运行指示,醒目。
结尾:现在我还是在用上面的那个参数,是用着没问题,加热很快。我把我的和新买的热风枪和在一起了,目前担心变压器涡流发热,空间太小,变压器太大。用了两个开关分别控制2个器件的器件的加热的电源。
在公司没图,我也没照我的板子的图,一块万用板15*9的吧记不太清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1,如果你的单片机有足够扩充端口可以用,可以用单片机输出400KHZ的脉冲,但是占空比不能改变,后续的功率 ...

我说的那个即热是之前有人说3S就热才有这个假象的,在制作的过程中已经看了好多遍帖子了

网友(2014-05-29):
标记,400KHz-90瓦特电磁电烙铁

网友:
400Khz电烙铁。好热心的楼主!

网友(2014-08-10):
刚买了一个手柄 准备膜拜

网友:
在别的坛子里跟过来

这个帖子看了一晚上+一早上

准备拍个手柄来一起膜拜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图片的看不到了。

网友:
这个变压器用多大功率的?

网友:
这烙铁略贵吧~

网友AR:
楼主可有这个航空头protel封装啊?没找到相关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R:
楼主可有这个航空头protel封装啊?没找到相关的资料。

航空头不用弄到PCB上,自己急需的话,2分钟就能做出来,航空头焊接到PCB上有些不科学。。。

网友:
2年前的帖子还这么热闹,LZ和大牛们的无私奉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U:
只想说两点:
1.400KHZ的震荡方式改成晶体震荡会稳定很多。4011配合RC震荡改成配合一个380KHZ的晶体。顺便 ...

请问下,你参与研发的产品中,半桥结构,软开关方式的最终有出货吗?
目前市面上,国产的高频焊台,哪一款是半桥结构?
看taobao好象都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C:
经过约一周的努力,我的频率跟踪版本的功率级终于有点结果了。完美的E类工作状态。输出漂亮的正弦波。最关 ...

你的频率跟踪的效果很好.
完成了没有,现在可以详细说说了吗?

网友:
支持!长见识了!

网友(2014-09-17):
精华贴!进来转转...

网友:
还不知道有高频电烙铁,长见识了。

网友:
很好的资料,感谢分享,有时间DIY一把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有种武林秘籍的感觉啊。。。 专业的楼主 向您致敬

网友:
不折腾了,直接上快克203H了

网友:
看了多遍。。。。。

网友:
好详细的东西,收藏下。先。

网友:
高频烙铁,有时间也折腾一个,谢谢分享

网友:
画图的功夫真好!

网友:
这是要逆天了,期待软件高手写一个好用的固件,然后发布套件替换那些山寨货..

网友:
没得说,高端,大气,上档次

网友:
感谢LZ的辛勤搜索

网友:
楼主太牛了啊,多多学习下啊!

网友:
厉害 这都自己做

网友:
实在佩服

网友:
期待高手出套件

网友:
mark,回来再看

网友:
楼主人才呀,搞成产品嘛!呵呵

网友:
楼主写的好详细
有需要的话去试试

网友(2014-12-31):
谢谢分享,很不错的资料啊!

网友:
mark     400KHz-90瓦特电磁电烙铁

网友(2015-03-09):
没玩过,是不是跟电磁炉原理一样的啊

网友:
mark 电磁电烙铁

网友:
电烙铁标记一下

网友AS:
电路图已经画出  ,电源模块没有更改成LM2576  电路有什么整理不对的地方 望大家指正

网友AS:
功率控制发了两个  搞错了   控制单元截图上去

网友:
不愧是精华,谢谢LZ,用了好多年白光经典烙铁,都没有认真学习它怎么工作的,唉。

网友(2015-09-22):
好东西啊,找个时间自己做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下来 发送下控制板

请问你的大电感线圈是买的还是自己缠的?电感量有多大?

网友:
支持楼主的死磕精神!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AS:
电路图已经画出  ,电源模块没有更改成LM2576  电路有什么整理不对的地方 望大家指正  ...

谢谢你的共享。

网友:
好帖子。支持楼主。。。如果能把加热的原理,不同瓦数需要改变哪些方面?以及怎么计算参数这方面有个文档介绍一下,那么我们这些菜鸟就更好理解了。

网友(2015-10-26):
我也准备DIY一个,求教,那2个电感是干嘛用的呢?

网友(2016-03-20):
怎样才能做到频率跟踪呢?

网友:
LZ工匠精神值得学习,每一个工程与技术都学习别人的作品成长,山寨就是一对一对复制,我们不需要那种东西;需要比原作品更好的东西,所以在这里说什么山寨的人,难道你一生下来就什么都会啊还不是走前人的路;古人都云,三人行必有我师。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C:

考虑很周到。

网友:
有MX500的电路,有实物研究过,撸主精神可加

网友:
引用 网友AE:
昨天晚上在调试控制板的时候发现了问题,最后的比较器那里,按照楼主提供的图纸接线的话,输出是不对的, ...

终于看一个人与我想法一样的坛友,从一楼看到你楼这里一直带这个疑问,基准肯定是接“+”不然怎么加热哦。

网友:
从头到尾一楼一楼看,似看大片的感觉,好,希望大家有LZ奉献精神我每一个人才会慢慢长大,少走一些弯路。我有时间也准备仿一个。

网友:
我想DIY一个。新来的学习学习,谢谢楼主辛苦的发帖。看的出来楼主的认真。

网友:
很好的资料

网友(2018-08-08):
用了一天时间把帖子从头到尾看了一遍,获益匪浅。感谢作者

网友:
引用 网友AS:
功率控制发了两个  搞错了   控制单元截图上去

辛苦了,但功率单元的7812电路部分画错了,原图7812的输入输出是左右调换的,有几处连线也有错。

网友(2019-10-18):
有时间,也做一个玩

网友(2020-07-31):
楼主解释分析的很详细,学到了很多东西,感谢。

网友(2020-12-16):
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2023-11-04):
11年了,再看还能体会楼主当初的激情。赞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