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pp,HT1621点段式液晶第二版PCB

楼主(2012-01-27):
如图,第二版改动:从第一版的MSP430换成HT1621, STC51点亮。
Vlcd电阻10k,重影明显,改为27k和47k试验情况好多了

楼主:
PCB文件上传,仅供参考不要商用。

网友:
楼主你的那个液晶我很欣赏哪里可以买到,打算学习一下如何驱动。

段式液晶 (原文件名:ourdev_714611I6R06C.jpg)
红线框里的液晶

楼主:
源代码+工程项目压缩:

key按下清屏,不按键时自动扫描点屏

楼主:
更新:对COM分段操作,测试全部段位。

楼主:
COM1 (原文件名:1.jpg)

COM2 (原文件名:2.jpg)

COM3 (原文件名:3.jpg)

COM4 (原文件名:4.jpg)

楼主:
第一版MSP430驱动段式LCD原理图
一片MSP430F44X 一片USB芯片飞利浦D12

网友:
楼主吊人胃口啊,液晶屏看的我流口水,哪里可以买到液晶屏学习一下

网友:
液晶屏超酷亚。

网友:
楼主的液晶应该是段式液晶,在网上搜下就好了。准备入手,学习下。

网友:
这个液晶屏确实不错。哪里搞的?

网友:
显示不正常的样子

楼主:
楼上各位,实在对不住,这个LCD是定制的
第一版PCB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款主机是什么产品?

网友:
楼主可否说一下,这个段式液晶怎么控制呢?
我手里有几块拆下来的段式液晶,上面有HT1621芯片,共有不到十个接线端子吧,是直接通往控制版的。
但是,没有段式液晶的资料,能否测试出怎么控制这个段式液晶呢?
比如让这个段式液晶显示想要的数字。
谢谢。

楼主:
为啥都只对LCD感冒啊?

网友:
楼主不应该回复【21楼】2fen 珍惜生命,远离天_朝
为啥都只对lcd感冒啊?

楼主不必惊讶你的LCD太养眼啦

楼主:
有两片没焊接的PCB赠送,

楼主:
V3改动:用miniUSB供电,SPI接口的AT45DB161D

楼主:
增加PCF8563、AT24C02,防反接二极管、PPTC,电源指示LED

楼主:
增加PS2、ADC、蜂鸣器、AT45DB161D、电容触摸按键

网友:
因为你的PCB大家没什么兴趣啊!呵呵……HT1621嘛,代码一搜一大把!!!屏好看。

楼主:
将STC改为STM8S105

网友:
能否透露下开模厂家和费用吗?

楼主:
LS开模费用大概在1500,这个复杂点,简单点的600多就搞定了。
改版原理图上来了,大家拍砖!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否透露下开模厂家和费用吗?

LS开模费用大概在1500,这个复杂点,简单点的600多就搞定了。
我找的这家是每次少于2000个不接。

网友:
2fen找哪家定制的段式液晶的?
挺亮的

网友:
这个是做什么用的板子?
开发板?

楼主:
这个板子是想确定8mm-13mm直径电容触摸按键的特性,6个按键等差数列

布局 (原文件名:7.jpg)

网友:
最近也在玩HT1621,有没有容易点的驱动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