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12 ADC采样频率什么设置呀

楼主(2012-01-28):
这几天都在做DSP F2812 ADC的实验?但什么也做不出来F2812 ADC采样频率什么设置呀???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2012-04-30):
内部ADC的启动有几种方式:软启动、EVA、EVB、EXT(外部引脚)。采样频率的控制可以用EVA或者EVB的定时器控制ADC启动采样

网友:
ADC设置好寄存器的值,看一下例子,很好理解的呢。

网友(2012-08-22):
采样频率就是ADC启动频率,比如用通用定时器启动时,设定好定时器周期就行了,例如定时1ms,则采样频率就是1k

网友(2012-09-24):
可以用定时器的匹配中断,下溢中断,周期中断的事件来触发ADC采样,中断事件的周期倒数即为采样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