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图中nCONFIG输入端反向串接的二极管的作用?

楼主(2012-01-28):
看了份Altera原版PCI开发板原理图,不明白为什么在FPGA的nCONFIG引脚输入端串联反向接入了一只二极管(图中的BAW56TA),这是为什么呢?
一般的图纸里都只是上拉一下就好了,或者再并联个LED指示灯,这反向串联进去,小弟不太理解。

截图不全,原理图里也有上拉,在CONF_CONFIGn网络节点那里上拉10K,完整的可以看PDF附件。

网友:
一個是 AS 燒入要求配置,另一個是外部CPU要求配置。

网友:
逻辑线与:
CONFIGn = CONFIG_PBn & CONF_CONFIGn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我疑惑的重点在于二极管的加入是什么用意,有什么好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我想您启发了我。
我想了想,是这样理解的:这是为了多输入端的并联。如果不加二极管,可能由于一路高电平输入(例如CONF_PBn = 1),另一路低电平输入(例如CONF_CONFIGn = 0),导致短路。类似于线与,只要有一路低电平,则可检测到低电平输入。

不过还有点晕乎的在于:
假设CONF_PBn一直外部没接,CONF_CONFIGn 高电平时,BAW56TA的1-3脚之间的二极管截止,FPGA的nCONFIG引脚电压能检测为高电平?
假设CONF_PBn一直外部没接,CONF_CONFIGn 低电平时,FPGA的nCONFIG引脚电压应当是“CONF_CONFIGn 低电平电压+BAW56TA的1-3脚之间的二极管压降”,二极管导通压降也有0.7V,能保证电平匹配么(FPGA的nCONFIG引脚电压能可靠检测为低电平)?

二极管都把我搞晕乎了,汗...

网友:
回复 网友C:
1. CONFIG有内部或者外部上拉
2. BAW56最好用BAT54代替,BAT54压降只有0.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