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外的可变螺距四轴

楼主(2012-01-28):
视屏连接: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A3MTUzMDU2.html

楼主:
虽然结构是复杂点,但控制起来应该不难!机动性较强!

网友:
又一个悲剧,看能不能帮楼主传上来。

网友:
mark 太精彩了。

网友:
这个太牛了,我原本认为要想倒飞必须螺旋桨反转呢,原来这样也可以

网友(2012-07-08):
问一下,电机是定速的吗?

网友A:
晕,为何视频直接贴不上了。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A3MTUzMDU2.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晕,为何视频直接贴不上了。

他那个变距系统是450电直上的尾推,就是不知道电机是不是设置成定速,如果那样的话,飞3D绝对牛

网友:
无语,飘过!!!

网友:
玩玩还好吧 如果是这种尺寸的我觉得又倒退了 太复杂 不适合普及 不过人家是研究理论的 另当别论

网友:
电机可以设置成定速,我认为转速和变螺距同时控制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