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3个电路中双向可控硅的工作象限,一直不太明白,望点明

楼主(2012-01-29):
电路A:

电路B:

电路C:

电路图A、B中的双向可控硅是不是工作在Ⅱ、Ⅲ象限,
电路图C是不是工作在Ⅰ、Ⅳ象限

网友:
应该是的,你说的对
唉不知道你能否看到我的回复

网友:
楼主第一图中说的闸流管应该是单向可控硅。

双向可控硅的特点是不论MT2电压极性如何,G极对于MT1加上正电或负电都可以导通。

所以三个电路图中,只要G极上有电压,可控硅就会导通。

网友:
AC楼主说得肯定对。B图对芯片不了解,不好说。

其实可控硅工作的象限之说我也头一次见到,其实说象限不如说四种工作状态,说象限就要想到函数,想到函数就要想到时间顺序,其实双向硅在交流电中不用芯片触发的话,是按时间顺序交替工作在13象限。但我觉得没有必要去区分,只要知道G极对MT1有电压,它就会导通就可以了。

网友:
先庆祝一下,新注_册的用户名总算是通过认证了。

不一样的,经过一些实验可以看到,像C图那样在第四象限触发时的效率是很低的。需要比较大的触发电流。
第2,3象限的触发灵敏度比较高,但是这种触发电路无法实现强弱电隔离,在很多地方是不能用的。如果使用光耦隔离,只能是1,3象限的方法了。如果使用触发变压器的方式隔离,又要用脉冲触发,也不是很方便,成本也不便宜。

另外,老大能看到的话,帮忙把以前的帐户找回密码吧,别瞎了我那些积分啊!!!!

楼主:
感谢楼上几位,
也在论坛中搜索看了一些帖子,总算明白了

附:
想用单片机直接控制双向晶闸管控制电路怎么设计?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683994&bbs_page_no=1&search_mode=2&search_text=双向可控硅&bbs_id=9999
12楼中的MCU推动Triac可能存在的六种方式

楼主:
回复 网友A:

较深入的了解才能更好的应用啊,比如:

网友:
关于3象限可控硅的问题,我也研究了很长一段时间的。买过几个型号,就我的测试来说,感觉和四象限的没有本质区别。DATASHEET中说的只有3个触发象限,第四个是不存在的,但是我的测试证明,第四象限是能触发的,触发电流相对大一点而已。当然可能我买到的都是山寨的。6楼的图片说三象限的比较普及,我不敢认同。
如果你的测试这样进行,在第3象限中取得刚好能够触发可控硅的那个电流值,用同样的电流去触发第四象限的话,应该是不行的,这对于普通的四象限可控硅来说也同样不行。
我记得有一个什么型号,价格不菲,我总共买了2K,每个板子上面有5只,400个板子中我取消了RC电路,结果是损坏率和普通的基本一样。

网友:
这个顶起来。明天好好看

网友(2014-01-25):
学习中,正需要这样的讲解,顶起

网友(2014-07-03):
有点意思,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量不用四象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