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TC89c52单片机制作的单片机数码管时钟(分享)

楼主(2012-01-29):
早前做的单片机小制作

用STC89c52单片机,12M晶振。计时用T2定时器,16位自动重装模式

基本功能如下:
可以显示年份、月、日、时间,有闹钟功能,有倒计时功能。
上电默认显示时间,可通过按键切换显示年份、日期、闹钟、倒计时,显示一定时间后自动返回到时间显示。
在相应的显示状态下按设置键进行相应的设置。如在时间显示时按设置键可调整时间。其余类推倒计时最多可以倒数99小时59分59秒,设置完倒计时时间后进入倒数状态,闪烁显示倒数时间,中途可按键退出,倒数结束后铃响1分钟返回时间显示。
闹钟可选择开或关,闹铃响1分钟停止。

倒计时小时设置 (原文件名:1327742237293.jpg)

倒计时分钟设置 (原文件名:1327742263352.jpg)

倒计时秒设置 (原文件名:1327742279334.jpg)

网友:
支持下楼主的共享精神.

网友:
可以再简单点吧。

网友:
很好,非常简洁。
建议:其实数码管和单片机的宽度是一样的,如果两者能重叠,就可能进一步缩小,也美观一点。

楼主:
楼上建议很好,怎么当时就没想到呢

网友:
楼主看看杜洋做的计时器,改一改结构

网友:
没用时钟芯片, 计时精度差较多吧。

网友:
请问楼主 精度如何?原理图里画了晶振,但PCB板上我没看到有晶振。
我做实验发现普通晶振的精度太低,而且误差飘忽不定,时快时慢。不知道楼主是否也曾遇到类似问题?是如何解决的?

网友:
精度够不够呀

网友:
时钟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尤其长期精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晶振我焊在集成坐里面,单片机盖住了,看不见。看下图

当初我做这个是为了练练手,学习单片机编程,要求不高,玩玩而已,误差肯定是有的。
走时准确度与晶振精度有关,晶振频率又会受温度影响。如果要精确,可以用集成晶振带温度补偿的时钟芯片,如DS3231。

网友:
已经让楼主做绝了...我就不做时钟了....想做就copy行了....

网友:
呵呵,自己以前也做过个时钟,建议以后用夜景吧。。焊起来比数码管简单多了。。还好看。。

网友:
呵呵!功能还是可以,外表嘛,只能说麻麻地!!!

网友(2012-04-09):
呵呵,这个我正在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