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厉害的4*4矩阵按键去抖扫描程序

楼主(2012-01-29):
先说明,此方法是之前我一个老师给我的,但是当时是单个按键的程序,我把它改成了矩阵按键的程序。

这个程序特别不好理解,但是特别巧妙。

实现的功能是,按键松开有效,换句话说,你按下不会触发,当你松开后才回触发,完美去抖。

此程序基于mage128单片机

/ *******************************************************/
/ ****** 16*16矩阵按键扫描程序头文件——2010.8.16 追雪***/
/ *******************************************************/
/ *******************************************************/
/ ******   key_scan_0(void)     按键判断 松开有效  ******/
/ ******   uchar key_scan(void) 返回按键号1~16     ******/
/ *******************************************************/
#define key_board  PINC           //按键I/0口
#define key_num    0xf0           //提取有用位系数

static unsigned char key_release=0;
unsigned char key=0xf0;//没有任何按键按下的时候P1.3/1.4/1.5都是1,是初始值。我们只关心P1.3/1.4/1.5,不关心别的引脚。
/ *******************************************************/
/ ******   函数名称: key_scan_0(void)              ******/
/ ******   功    能: 按键判断松开有效             ******/
/ ******   参    数: 无                            ******/
/ ******   返 回 值: 无                            ******/
/ *******************************************************/
void key_scan_0(void)//按键松开才认为是有效按键
{
unsigned char key1,key2;
key1=key_board;
key1&=key_num;
delay_nus(200);
key2=key_board;
key2&=key_num;

if(key1!=key2) return;

if((key1==key)) //按键扫描结果和上次相同,可能是没有按键,也有可能是同一个按键
{
return;
}
else //按键扫描结果与上次不同
  if(key1==key_num) {key_release=1;}//按键松开
  else //有按键按下
  {
  key_release=0;
  key=key1;
  }
}
/ *******************************************************/
/ ******   函数名称: unsigned char key_scan(void)  ******/
/ ******   功    能: 返回按键号1~16                ******/
/ ******   参    数: 无                            ******/
/ ******   返 回 值: unsigned char                 ******/
/ *******************************************************/
unsigned char key_scan(void)
{
unsigned char key1=0,i;

PORTC=0xff;
for(i=0;i<=3;i++)
  {
   PORTC&=~(1<<i);
   key_scan_0();
   if(key_release)
   {
    switch(key)
    {
     case 0xe0:{key1=1+4*i;key=0xf0;key_release=0;return key1;}
     case 0xd0:{key1=2+4*i;key=0xf0;key_release=0;return key1;}
     case 0xb0:{key1=3+4*i;key=0xf0;key_release=0;return key1;}
     case 0x70:{key1=4+4*i;key=0xf0;key_release=0;return key1;}
     default  :{key1=0;key=0xf0;key_release=0;break;}
    }
   }
  }
return key1;
}

网友(2012-12-06):
没发现厉害之处 ....

网友:
看楼主文字,""特别不好理解,但是特别巧妙""差点被唬住了,看完程序,才发现楼主在唬人。程序一般般,没什么出彩的地方。

网友:
别丢人了

网友:
程序一般,我自己写的都可以计算长短按下时间了。。。。。。。比你的强得多

网友(2013-04-10):
看评论就不想看了!!!!!!!!!!

网友(2014-07-03):
这样子信息量也减少了,你无法实现长按,组合按键等功能

网友:
楼主的程序很简单一般吧,我自己用的基于状态扫描的,支持消抖,支持单击按下,单击抬起,单击长按,单击长按抬起,持续长按等多种按键状态,可定制长按或者持续按的时间等,什么时候有空了整理下放论坛。

网友:
delay_nus(200);     巧妙?完美?

网友(2014-09-03):
重新定义了“巧妙”

网友:
程序质量一般,很常规的写法

网友:
楼主被回帖打击了一下

网友:
不错,够短的,只是给新手看就蛋蛋的忧伤了

网友:
很早前也这样写的
unsigned char scan(void)
{
        unsigned char k, i;
        k=0xff;
          for(i=0;i<=3;i++)
          {
                KEYB = ~(0x01 <<i);//行扫描低4位        1111 1110
                delay(10);
                switch(KEYB & 0xf0)//列读取高4位        xxxx nnnn
                {
                        case 0xe0: k = 0+(i <<2);break;        //在第1列有按键 加上偏移量
                          case 0xd0: k = 1+(i <<2);break;        //在第2列有按键
                          case 0xb0: k = 2+(i <<2);break;        //在第3列有按键
                          case 0x70: k = 3+(i <<2);break;        //在第4列有按键
                          default:   k = 0xff;    break;        //该行按键无效或无按键
                }
                if(k <= 0x0f) break;//已扫描到有效按键
          }
        return k;
}

网友(2014-10-11):
进来学习下,刚开始学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