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清拆解反馈式步进电机,顺便邀请大家一起讨论他的编码盘工作原理

楼主(2012-01-29):
高清拆解反馈式步进电机,顺便邀请大家一起讨论他的编码盘工作原理
要点:1,码盘只有一圈缝隙(暂时不知道学名是什么)。
2,一体式光电传感器有2只,分别安装在90°和45°位置。

楼主:
码盘装在电机尾部,一圈500个缝,在网上找了一堆的码盘工作原理,都是说单圈的缝是无法判别方向的,所以比较蒙。
网上流行的都是 3圈缝隙判别方向方法,3圈呈相差1/3 排列,利用3圈脉冲比较,来判别方向

网友:
就是步进电机+编码盘   两个光电对管就是利用相位差判断方向, 编码盘没什么好研究的吧  信号处理电路倒可以研究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样的话是不是对光电管的安装位置精度要求很高?

网友:
竟然是500个缝隙啊,很细的缝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放大镜才能看的清楚

网友:
我有个2500线的光电编码器 改天我也拆开瞧瞧码盘有多密 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A:
这样的话是不是对光电管的安装位置精度要求很高?
理论上来说,只要在同一时刻,两个接收管收到的信号不同,编码盘而且旋转时光电管信号会发生周期性变化就行,其余的靠电路处理
如果不需要实现绝对位置检测,纯属转角或速度反馈的话,不需要搞得那么复杂
3圈的应该是具有绝对定位功能的,可以检测“零”位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只要在同一时刻,两个接收管收到的信号不同,按你这样说的,那对光电管的安装位置还是有要求嘛!一圈500线,那安装精度至少几个丝。那对这个pcb板贴片安装要求还是蛮高的嘛,稍微偏差一点都不行

网友:
顶上!明天回家找找我的小编码器,也拆了传来讨论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