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lpc2103 jlink v8 仿真器,仿真没问题,但是程序不能烧到flash里面。

楼主(2012-01-29):
我的lpc2103 jlink v8 仿真器,仿真没问题,但是程序不能烧到flash里面。
意思就是仿真完程序不能留在lpc2103 的flash里面,只要拔掉jlink程序就没了,在介绍jlink程序又能运行
config 已经指向\LPC2103_flash.icf。请指教

网友:
你怎么判断flash里面没程序了,是否可能flash有程序,但没有运行起来呢

网友:
JLINK能读FLASH,你烧写后,再读出来看看内容,和烧写文件比较一下。
有时候,板子启动不了并不表示没烧进去:比如复位电路有问题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重新上电后系统没反应

网友:
回复 网友A:

赞同1楼说法

网友:
看看链接脚本一类的,别地址给的就不是Flash。。。

如果调试的时候地址是Flash的,那么推出调试环境;工程属性取消加载程序;重新开始调试。看看代码还在不在?
或者用Jlink Command连接上去看看Flash地址空间的数据。

网友:
我估计你是不是在内存调试了

网友:
调试方式设置为在内存方式了吧。
如果要下载到Flash要设置为在Flash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