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 LC METER2 的制作经验

楼主(2012-01-30):
LC meter 这个测量工具已经很久了,很多人也做出来了。我这里发帖不是找砸的。

原因是这样的,分享下经验

先给个链接,感谢这位外国朋友

http://ironbark.bendigo.latrobe.edu.au/~rice/lc/index2.html、

下面是电路图

下面是里面的软体

这个比以前的更简洁,只是使用了一个单片机

我为什么发帖呢,原因是要分享下自己制作经验,当时我做好以后出现了一个情况就是无论如何测试出来的值都比实际值小1000倍左右,后来我不得不有从新做了一个更靠前的版本,也就是那个使用LM311的版本, 当这个做出来以后,发现了问题,原来使用的那个5V继电器驱动电流过大,LC2单片机根本拉不动它,我不得不串了一个50欧姆的电阻,才能勉强工作,原因找到了,我懊恼不已。
后来又跑到电子市场,从新认真的挑选了合适的5V继电器,原来我随便买的那个驱动电流需要300毫安,我我后来购买的只需要10毫安就搞定。悲剧啊,一个大意使我浪费很多精力和时间,这里发帖提供反面教材,DIY的朋友可以借鉴。

楼主:
如果你没烧录器,但电脑有串口,可以做个JDM烧录器。网络上资源大大地有。

如果没有串口,你还可以做个JDM烧录器,虽然速度慢些,但能保证你做出LC METER2。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5371722&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meinhard8&bbs_id=9999

这个链接里面有你需要的东西

网友:
学习啦。我先研究一下。

网友(2012-10-23):
引用 楼主:
如果你没烧录器,但电脑有串口,可以做个JDM烧录器。网络上资源大大地有。

如果没有串口,你还可以做个JDM ...

能否上个实物,我是单片机BC!

网友:
淘宝了一下,就是那个我特殊的5V继电器不好找啊,能提供型号吗,或者就用一个普通的用三极管扩流一下?

网友:
记得AVR也有内置比较器,是不是可以改成AVR的呢?

网友:
用翻墙在google上找了一下。资料好多...

网友:
差不多10年,LM311的版本做过,很实用的工具!

楼主:
第二个版本的把LM311也给省去了。 我继电器就买了两次,第一次买了个大电流的,把我弄的一头雾水,还以为单片机有问题。最后才找出来继电器的吸合电流太大。国产的继电器型号我也不太熟悉,回去我看下我自己用的那个。 不过这里可以先给你个建议,你自己可以算出来,继电器的线圈的直流电阻大致范围。5V电压是固定的,不能超过100毫安,不然会把电源电压拉低导致校准时,振荡器频率发生改变,这个很郁闷,(当然你使用7805提供足够的电源功率可以忽视继电器的工作电流冲击), 继电器使用低压5V,直流电阻不得小于50欧姆。

网友:
用干簧管继电器就没这些问题了

我以前做的311版本的

网友:
我以前做的LM311+16F628a版本(用mini 继电器)

网友(2013-01-02):
好资料,做一个试试看。

网友(2013-11-07):
楼主精神可嘉!!

网友(2014-05-02):
原网页打不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