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lok6问题

楼主(2012-01-30):
U-blok6模块不定时的打印“ $GPTXT,01,01,01,NMEA unknown msg*58”是什么原因?

网友:
GPS信号还不全吧?

网友:
用UBLOX的U-center软件看看吧。
其实GPTXT的大多数是提示性的东西,NMEA没有规定,中间的内容是GPS模块自己输出的。

楼主:
多谢,已经解决,由于串口驱动程序设置了回显,导致接收到的数据给了模块,模块接收到错误的信息后,输出。

网友(2020-08-07):
可能是你向GPS模块不断发送数据,GPS有点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