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TM8S207有无ADC1功能,ADC1的连续转换如何使用?

楼主(2012-01-30):
各位大虾,STM8S手册上写得有点模糊,STM8S207和STM8S208都有ADC1功能吗?ADC1的连续转换功能有无例程借鉴?

楼主:
错了,应该是ADC1连续扫描模式功能如何使用?

网友:
STM8S的数据手册,Doc ID 14733 Rev 10  第12页  有个STM8S20xxx performance line block diagram,只有里面ADC2

如果你还不相信,可以去STM8S外设固件库,找到stm8s.h文件

/******************************************************************************/
/*                          Peripherals declarations                          */
/******************************************************************************/

#if defined(STM8S105) || defined(STM8S103) || defined(STM8S903)
#define ADC1 ((ADC1_TypeDef *) ADC1_BaseAddress)
#endif /* (STM8S105) ||(STM8S103) || (STM8S903) */

#if defined(STM8S208) || defined(STM8S207)
#define ADC2 ((ADC2_TypeDef *) ADC2_BaseAddress)
#endif /* (STM8S208) ||(STM8S207)  */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信了!谢谢Grant!

网友B:
#define SCAN_CHANNLE_NUM        4

typedef struct{
        unsigned int Data[10];
}ADC_Struct;

ADC_Struct ADC;

void Init_ADC(void)
{
        CLK->PCKENR2 |= CLK_PCKENR2_ADC;
        //*** ADC INITIALIZATION ***
        ADC1->CSR= ADC1_CSR_EOCIE | (SCAN_CHANNLE_NUM & ADC1_CSR_CH); // AD interrupt enable, channel count
        ADC1->CR1|= ADC1_CR1_CONT | ((7<<4) & ADC1_CR1_SPSEL); // continuous conversion mode, fmaster/18

        ADC1->CR2 = ADC1_CR2_SCAN | ADC1_CR2_ALIGN;        //Scan mode,Data Align right
        ADC1->CR3 = ADC1_CR3_DBUF;        //Enable ADC Data Buffer

        ADC1->TDRH= 0x00;        // disable Schmitt trigger on AD input
        ADC1->TDRL= 0x03;

        ADC1->CR1|= ADC1_CR1_ADON;                // ADC on
        _delay(20);                        // wait for stabilization (min 7 us)
        ADC1->CR1|= ADC1_CR1_ADON;
}

void Start_ADC_Scan(void)
{
        ADC1->CSR = ADC1_CSR_EOCIE | (SCAN_CHANNLE_NUM & ADC1_CSR_CH); // AD interrupt enable,clear end of conversion flag
        ADC1->CR1 |= ADC1_CR1_ADON;
}

void Get_ADC_Data(void)
{
        ADC.Data[0] = (unsigned int)(ADC1->DB0RH<<8) |ADC1->DB0RL;
        ADC.Data[1] = (unsigned int)(ADC1->DB1RH<<8) |ADC1->DB1RL;
        ADC.Data[2] = (unsigned int)(ADC1->DB2RH<<8) |ADC1->DB2RL;
        ADC.Data[3] = (unsigned int)(ADC1->DB3RH<<8) |ADC1->DB3RL;
        ADC.Data[4] = (unsigned int)(ADC1->DB4RH<<8) |ADC1->DB4RL;
        ADC.Data[5] = (unsigned int)(ADC1->DB5RH<<8) |ADC1->DB5RL;
        ADC.Data[6] = (unsigned int)(ADC1->DB6RH<<8) |ADC1->DB6RL;
        ADC.Data[7] = (unsigned int)(ADC1->DB7RH<<8) |ADC1->DB7RL;
        ADC.Data[8] = (unsigned int)(ADC1->DB8RH<<8) |ADC1->DB8RL;
        ADC.Data[9] = (unsigned int)(ADC1->DB9RH<<8) |ADC1->DB9RL;
}

把Get_ADC_Data();Start_ADC_Scan();放ADC中断里就OK。
这个是ADC1的连续扫描转换程序,你把所有的ADC1改成ADC2就行。

网友C:
我在一个STM8S103的帖子里面有ADC1在一个通道上连续转换的程序。。。。。有兴趣自己去找。。。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谢谢以上大虾,小弟刚学,多谢指教!

网友:
单通道的搞了一段时间 搞定了。 双通道 采用DMA 采集。。搞了一个星期了 没头绪。。不大懂。。。将结果存放在ADValue[2]数组里,但我在仿真的时候。只有ADValue[0]有数值,ADValue[1]一直都没数值。头大。。哪位 大虾 能给小弟 讲解讲解。。。不胜感激。。加Q 最好。。本人QQ  525324262.。

网友:
看选型手册就知道了,,
或者看DATASHEET也一样。。。

网友(2012-12-03):
引用 网友B:
#define SCAN_CHANNLE_NUM        4

typedef struct{

楼主你好:我用的STM8A的片子,所有的AIN口都用来采样了,但这个片子的AIN12不能用扫描模式,可以用什么方法解决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2014-08-18):
引用 网友B:
#define SCAN_CHANNLE_NUM        4

typedef struct{

不对啊,STM8S207R8T6里面根本就没有那么多数据寄存器,只有ADC2->DRL和ADC2->DRH,不能按照你的例程改的

网友:
mark一下,正好在用

网友(2017-10-21):
引用 网友C:
我在一个STM8S103的帖子里面有ADC1在一个通道上连续转换的程序。。。。。有兴趣自己去找。。。 ...

翻了你的例程,没有找到连续转换的程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