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反相放大电路

楼主(2012-01-30):
为什么交流变成方波。

网友(2012-06-22):
削波
减小输入或者减小增益
图看不清

网友:
5V的放大几十倍当然会变成方波。

网友:
你这个电路的放大倍数也太大了吧  100倍?
实际电路中这么用的效果不好吧!

网友:
放大倍数过大,当成比较器用了吧~

网友(2018-11-04):
放的太大了!!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