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弦波整形

楼主(2012-01-30):
如让正弦波反相180°

网友A:
多级RC移相,应该可以吧,有方程可以算的,不过我有个很疯狂的想法,不如把正弦波变成方波然后让方波倒相然后再用后级电路变回正弦波,嘻嘻只是个无理头的想法而已别当真

网友B(2012-03-27):
引用 网友A:
多级RC移相,应该可以吧,有方程可以算的,不过我有个很疯狂的想法,不如把正弦波变成方波然后让方波倒相然后再 ...

直接用运放反相 1:1 不就行了哈

网友:
要是考虑频率就麻烦了。。

网友:
要反相干什么 用三极管,场管反相放大接法 小信号用运放

网友:
弱弱的问一句,用变压器行吧

网友(2012-05-03):
变压器办法好,还可以做成差分输出,就是频率范围要考虑。

网友:
变压器的频率响应特性能好么?

网友:
楼主根本没说频率范围,无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运放反相 1:1 不就行了哈

反相放大器正解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三极管做一个反相放大器,增益调为1。

网友:
这不是整形!

网友:
用三极管好像过零点处误差会较大!

网友:
先要请楼主说明,整形是指什么?

网友:
反过来接行不行啊...

楼主:
反相运放1:1正解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