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 (MAX II) 需要像单片机那样的RC复位电路么?

楼主(2012-01-30):
CPLD (MAX II) 需要像单片机那样的RC复位电路么?
比如EPM240T100C5,需要么?如果需要应接哪只管脚上?全局复位脚?IO/DEV_CLRn ?
还是随意一个管脚,只要程序里有相应的判断清零就了?

还请指点

网友:
代码设计时要有复位信号,芯片外部可以没有复位,你把复位管脚锁定在一个空闲管脚上,CPLD内部做上拉即可,代码设计时选择低电平复位。

网友(2012-03-09):
有可能需要。
举个例子:如果你是做分频多路输出,如果要求输出的几路信号同相(同频没有问题),必须复位。

网友:
可以预留。。。。,但不是必要条件。。。。

网友:
最好预留着把,指不定会用上。

网友:
这要看你的逻辑设计.. 芯片本身不需要

网友:
如果你的设计是纯粹的组合逻辑,那么完全不需要。
但是如果是复杂的时序逻辑,一般需要上电后保持一个确定的状态,那么就需要这个复位电路了。单片机要复位也是这个原理。

网友:
回复 楼主:
cpld (max ii) 需要像单片机那样的rc复位电路么?
比如epm240t100c5,需要么?如果需要应接哪只管脚上?全局复位脚?io/dev_clrn ?
还是随意一个管脚,只要程序里有相应的判断清零就了?
还请指点

一般复位引脚肯定是要预留的,一般写程序都写个复位信号,养成好习惯!
接法没必要像单片机那样接个RC复位电路(RC只是为了使该管脚保持某一电平一段时间不变,这样单片机才认为是复位)
CPLD直接随便找个空管脚接一个独立按键接可以啦,当然上拉电阻还是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