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IPHONE接口可以得到其振动信号吗?

楼主(2012-01-30):
RT,请万能的论坛告诉我吧。。。。

网友:
放在敏感部位,绝对能得到振动信号。。。

楼主:
我是认真的。。。。。。。。。。。。。。。 ^_^

楼主:
继续等高手。。

网友:
iphone接口是需要appple授权的,不用考虑了哦。只能用耳机口。

至于使用方法,这里两句话说不清楚了。我一个朋友的公司专门做手机耳机口通信模块的,同时定制iphone软件。可以和Torda@126.com联系看看。

楼主:
有没有直接通过IPHONE的串口得到振动信息?不想搞蓝牙,这样还得配套软件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没有直接通过iphone的串口得到振动信息?不想搞蓝牙,这样还得配套软件

首先iphone的串口是需要一颗苹果的认证芯片,同时产品还需要进行认证。另外震动信号一般都需要一个配套软件得到。

目前我有通过耳机口来做遥控器,控制家里的电视机、机顶盒、空调、DVD等。另外还有2.4G控制台灯的项目。

楼主:
通过配套软件得到的振动信号与手机的振动信号相比有多大的延时,即实时性怎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通过配套软件得到的振动信号与手机的振动信号相比有多大的延时,即实时性怎样?

实时性应该没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通过配套软件得到的振动信号与手机的振动信号相比有多大的延时,即实时性怎样?
实时性应该没有问题

您的邮箱provider@126.com 好像有问题,老是退信。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A:
通过配套软件得到的振动信号与手机的振动信号相比有多大的延时,即实时性怎样?
实时性应该没有问题
您的邮箱provider@126.com 好像有问题,老是退信。

就是这个哦。我一直用的。你说这个问题之后,我特地测试了下,是OK的哦。或者你留个联系方式哦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A:
通过配套软件得到的振动信号与手机的振动信号相比有多大的延时,即实时性怎样?
实时性应该没有问题
您的邮箱provider@126.com 好像有问题,老是退信。
就是这个哦。我一直用的。你说这个问题之后,我特地测试了下,是ok的哦。或者你留个联系方式哦

qq:1567334       liyilang@21cn.com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A:
通过配套软件得到的振动信号与手机的振动信号相比有多大的延时,即实时性怎样?
实时性应该没有问题
您的邮箱provider@126.com 好像有问题,老是退信。
就是这个哦。我一直用的。你说这个问题......

回复 网友A:

已经给你邮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