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RDA5807 收音机芯片接收频率范围问题?

楼主(2012-01-30):
RDA5807 还有TEA5767这样的收音机芯片的频率范围说明书上写的很清楚是87-108Mhz,但是在设置PLL的时候却可以设置到87-108Mhz范围之外,请问如果我把频率写到航空频段118-138Mhz 通过什么办法能把这个频段的AM讯号解调出来?

网友(2013-01-09):
TEA5767是没可能上到航空段,这个我已经做了测试甚至到不了118更别提136了。VCO到不了这个本振。RDA5807估计有这种可能。这个我没有条件做,不过我很担心就是能覆盖这个频段灵敏度也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