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3.56M RF 读卡距离问题

楼主(2012-01-30):
现在手上在做一些读卡器方面的东西,现在出现一些问题请各位同仁给点建议

读卡距离无法在5CM时的场强无法超过3.5V。想请教下如何增大场强又不影响读卡效果

其中天线的外观尺寸应经不能改变,如何增大天线功率?

网友:
楼主也是要提高读卡距离吗,是不是应该修改硬件电路中,天线和读写芯片之间的发射和接收电路,场效应管的放大倍数等等吧

网友:
怎么没人跟帖啊

网友:
。。。13.56M TYPEA的,最近也就10cm左右。调电容啊。5cm一般很好达到吧。除非是CPU卡,会近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你的读卡距离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