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供电防反接保护,二极管及自复位保险的选型

楼主(2012-01-30):
单片机的供电电源,为防止反接,想加个简单的保护,一个二极管和一个自复位保险

电源5V,电流500ma以内,反接保险跳起

请问如何选件?图中 VD0  FR1选什么型号?

我画的电源输入部分 (原文件名:未命名.jpg)

网友:
求瑞侃PPTC北京正规销售渠道联系方式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电路有些麻烦,实际上就使用一个二极管串接在回路中就可以了。二极管使用1N4001 或3A HER307等等。

防电源接反电路 (原文件名:11.jpg)

楼主:
晕,这是广告?还是推荐呢?

网友:
求购,最近正好要采购一批PPTC,苦于没有正规代理商

网友:
防反接见的比较多的是
在电源输入里面串个二极管
你这个特点是什么呢?

楼主:
右侧是输入端,左侧是负载的滤波,负载不在这个图里

是并了个反向二极管,反接二极管导通,自恢复保险跳掉,不就起到保护作用了么?

楼主:
准备干脆串一个二极管好了,但是负载瞬间峰值电流2A,用什么二极管合适呢?最好是贴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