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推挽型射极跟随器

楼主(2012-01-30):
书上说当输入信号在0V左右的时候,基极和发射极没有电位差,基极没有电流,所以两个管子都截止(这里不明白),我仿真的时候发现Vb=7.5V NPN的Ve=6.9V Vc=15V PNP的Ve=6.9v Vc=0v 这样按照电位NPN工作在放大区 PNP截止,pnp截止看作成开路,那么npn的发射极悬空怎么能测出6.9v的电压啊?,还有当输入信号为负半周期的时候是如何实现pnp放大npn截止的?请教下原理 谢谢

网友:
你光看静态的没有什么意义。

关键点在输出电容上。你看一下电容的电流波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不明白输出端电容充电后稳定电压是多少,是不是7.5-0.6=6.9V?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没有输入信号,是的。但这个时候你不能按0.6计算了。PN结在0.5V甚至低于0.5V下也会微导通。

网友(2012-05-07):
该电路的静态工作点怎么分析的

网友:
信号正半周的时候,Tr2的的发射极电压低于基极电压,截止

网友C:
这只是张推挽射随的概念图,或在跟随精度不高时使用的电路。

当输入电位静止(直流)时,理想情况是发射极电位为7.5V两管都截止。但实际上两管的特性不可能完全一致,发射极电位会朝c-e漏电大的管子那边移动,而给漏电少的管子造成发射结正偏,于是该管开始微导通,最终达到平衡。

测得Ve=6.9V说明PNP管的漏电稍大。

网友:
路上正解,三极管截止,并不是等效于开路,而是有一个很小的电流流过

网友D(2012-06-12):
这个电路时没有直流偏置的,基极电流必须大于三极管的门槛电压才能够有显著的变化。当输入信号低于这个数值时,NPN和PNP都截止,所以两管的集电极电流基本为零,负载上无电流通过,出现一段死区

网友(2015-09-04):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路时没有直流偏置的,基极电流必须大于三极管的门槛电压才能够有显著的变化。当输入信号低于这个数值 ...

书上说即使有输入,输入达0.6v,上边的三极管还是会截止,怎么理解?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只是张推挽射随的概念图,或在跟随精度不高时使用的电路。

当输入电位静止(直流)时,理想情况是发射极 ...

有些疑惑,希望能帮忙解释下。没有输入信号,理想情况下发射极电位为什么会是7.5v?下管截止的话,上管的发射极不是处于悬空吗,怎么会是7.5v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有些疑惑,希望能帮忙解释下。没有输入信号,理想情况下发射极电位为什么会是7.5v?下管截止的话,上管的 ...

这里所谓的“理想”指的是上下两管截止时的漏电流完全相同,于是发射极为电源电压的中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里所谓的“理想”指的是上下两管截止时的漏电流完全相同,于是发射极为电源电压的中点。 ...

还是不太明白,如果两个管子截止时漏电流不同,比如下面管子的截止电流比上边的大,那不是违反串联电路中电流处处相等的定律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里所谓的“理想”指的是上下两管截止时的漏电流完全相同,于是发射极为电源电压的中点。 ...

即使两管参数相差大也没关系的,因为它们的pn结导通电压相差很小,输出由于有电容隔离,当静态输出中点电压高过0.6v。下管pnp就导通,相反,npn就导通,直到平衡到7.5v+-0.5v左右,所以静态输出中点电压只和静态输入电压成比例,楼主应该先测下静态输入直流电压,有可能是偏置两个电阻的一致性不好,不过电路性能基本不会有大的影响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还是不太明白,如果两个管子截止时漏电流不同,比如下面管子的截止电流比上边的大,那不是违反串联电路中 ...

如果把“漏电流不同”的两个管子看作是两个不同阻值的电阻串联在一路,两个电阻的压降能一样吗?

网友E(2015-11-21):
引用 网友C:
如果把“漏电流不同”的两个管子看作是两个不同阻值的电阻串联在一路,两个电阻的压降能一样吗?

两个纯电阻的话自然能理解,但是换成两个三极管,感觉就有些糊涂了,你的解释我感觉有些似懂非懂,感觉你说的对,但又没有真正地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两个纯电阻的话自然能理解,但是换成两个三极管,感觉就有些糊涂了,你的解释我感觉有些似懂非懂,感觉你 ...

估计你是钻在“鸡耳霍夫定律:串联电路电流处处相等”里出不来了。
这么想吧:两个漏电流不同的三极管串联,流过的电流还是相等的,但“漏电大”的那一个呈现出来的阻值较小。
所谓的漏电“大”和“小”指的是在相同条件下测得的,串联后由于所获分压不同,就不是“相同条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