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SM303D 已经能读写寄存器了,但是数据寄存器里面都是0000.

楼主(2012-01-30):
谁有中文的资料

楼主:
回复 楼主:

http://www.soiseek.cn/STMICROELECTRONICS/LSM303DLH/2.htm

楼主:
有会STM32 的同志们帮看看,最好是能写出一个大家都能懂的程序。

楼主:
回复 楼主:

今天把LSM303d     reg里的数值能提出来了。

网友:
祝贺你。加油,继续

网友(2012-03-03):
回复 楼主:

能正确读了么?我也是用的是官方的驱动 但是读出来的三个轴数据一样 而且在不停跳动 怎么回事呢?你有没有遇到过 我就用的是官方驱动的第一个例子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到时没有,我就直接读的。没用FIFO,数据还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看看是不是寄存器配置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加速度数据能用,就是磁阻传感器的数据不能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很可能是干扰。把传感器放到铁盒子里。屏蔽外部磁场。检查布线降串扰。

网友:
这个还有官方例程的啊....愣是忽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其实没什么,把数读出来就行了。不像陀螺仪那么麻烦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的磁传感器的数据正确了么 我的磁传感器寄存器都可读可写,但xyz读出来的数据都是2 其余的都是好的

网友:
你用的是lsm303dlh 还是lsm303dlhc 这两个芯片大体差不多,但是供电方式改进了,而且官方驱动是lsm303dlhc的驱动,不过也差不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lsm303dlh .具体真不知道,

网友C(2012-08-05):
也在调试中,发现磁阻只能读一次,不知道我什么?大家都解决了没有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在调试中,发现磁阻只能读一次,不知道我什么?大家都解决了没有呢?

我那个也是只能读一次,包括HMC5883读一次就得清一个寄存器的位
具体,你慢慢研究

网友:
嗯,昨天调试了很长时间,发现连续读了几个数据之后,主机IIC发送停止之后,总线居然还不能停止,很是怪异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那个也是只能读一次,包括HMC5883读一次就得清一个寄存器的位
具体,你慢慢研究 ...

嗯,昨天调试了很长时间,发现连续读了几个数据之后,主机IIC发送停止之后,总线居然还不能停止,很是怪异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的磁传 ...

Freezing_   你的磁阻读取数据弄正常了没有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Freezing_   你的磁阻读取数据弄正常了没有呢?

是焊接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焊接问题

焊接没有焊接好么?如果没有焊接好,我的加速度读出来是正常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焊接没有焊接好么?如果没有焊接好,我的加速度读出来是正常的呢。

只是有关于磁传感器的那几个管脚接触不良
重新焊过后,同样的程序一切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Freezing_   你的磁阻读取数据弄正常了没有呢?

我换HMC5883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换HMC5883了

是不是单次采集的方式  设置的问题
上午有人问我  也是这个问题  他按照单次采集的设置来采集  采集一次设置一次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单次采集的方式  设置的问题
上午有人问我  也是这个问题  他按照单次采集的设置来采集  采集一次 ...

东临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东临兄?

o  嗯哪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换HMC5883了

我的已经弄好了,是配置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已经弄好了,是配置的问题

不错,我这可能还有3片,过几天有时间画个板子。那个配置直接反应了数据的更新问题?

网友(2014-07-29):
引用 楼主:
有会STM ...

网友(2015-01-30):
用LSM303D这款芯片启动时加速度容易死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