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用电炉丝测试电源的时候电炉丝一直嗡嗡响是不是说明电源的纹波大的不得了啊?

楼主(2012-01-30):
RT 厂子的稳压电源修好后用电炉丝做负载测试他的带负载能力但是电炉丝嗡嗡响个不停,是不是交流成分过多呀

网友:
电炉丝。。。电感多大?

楼主:
没电感表不知道多大,嗡嗡响不是交流流过后真懂得的声音吗?

网友:
扬声器串个合适的电阻并电炉丝两端试试。
负载大滤波跟不上吧。

网友:
刚看了拆机,是不是铝盘呀

网友:
3楼说的简单易行。

纹波肯定很大。要不就是自激了, 以前做过一个电源就是这样的,接上个电阻负载就能听见功率管像在尖叫一样。

网友:
不知电炉多大,以前用过电炉,直接接220V,3000W的.一般开的时候都会响.

网友:
你是“直流输出”的稳压电源?如果是交流稳压电源,比如在线式ups,没有50hz的嗡嗡声就不对了吧?

网友:
这嗡嗡声我想当然认为是电炉丝在发热时因空气、电磁力扰动产生的弹性振动。如果想深究,换一种粗细的电炉丝,听声音变没变就能知道了。如果是电源产生的,应不变。

网友:
示波器看下,或者用电容串LED(灯泡也行)并在输出端看下就知道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因为电炉丝周边因电生磁,过大的磁场会使得电炉发出声响,就像变电站里上方的电网架构一样,电磁的声音也是很大。但变电站里电磁的声音不易控制,而电炉丝发出的声响要想控制,只需要相应加载电阻或者更换另一种材料的电炉丝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