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搞不懂一个问题,电容容量充电时间方法和电桥方法为什么结果有时会不同?

楼主(2012-01-30):
测不同的电解,有些相比是大了,有些相比又小了,真纠结,哪个为准好呢?,电解厂是以哪个为准,无极电容相差就不太大

网友:
也很想多了解这方面的知识。

网友:
电解电容是有极性的电容,这就是区别.

楼主:
回复 网友A:
例如一个150uF的电解,数字电桥120HZ测125,电容表测149,那坏还是不坏?很纠结吖

网友:
电容表好象是用冲放电的,应该在测量电解方面准一些.

楼主:
电容表测的变大,会不会是受漏电流的影响呢?

电容表测的变小,会不会是受内阻的影响呢?

楼主:
是不是应该再做一个ESR和漏电流测试呢?

网友:
你给电容串联一个电阻(假ESR),再测试两种方法的区别

楼主:
串了一个33欧姆的试了下

电容表测3500
电桥3935

之前是
电容表4160
电桥3880

楼主:
并了一个电阻1.2K
电容表4442
电桥3880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这样测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的。看来你的电桥更值得信赖一些

网友:
当然电桥应准些,电桥还会把等效电阻,电抗之类的分离出来,只是电解电容容量与测量频率也有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