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监视是怎么做到的?

楼主(2012-01-31):
比如说vb6,如果打开串口了之后其他软件再打开不就冲突了吗? 是怎么弄的?
还有虚拟串口是怎样一个思路??

网友:
如果只是监视的话应该是没问题的吧 类似于共享内存这样的思路吧
但操作肯定是只有一个进程来操作吧 另一个进程只是作为监视作用
猜的

虚拟串口实际就是一个协议转换
把USB的数据包 拆分 取出你要发送的数据
然后再按照串口的协议(波特率、8-N-1之类的)发送出去

楼主:
回复 网友A:

虚拟串口不是usb 转串口,是那种直接用软件做的,可以多几个本没有的串口,还可以相互了解

网友:
发个Vc代码吧

网友:
应该是通过驱动程序做的, WDM 驱动中有个filter的,看看MSDN 上的WDK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mark.谢谢

网友:
捕获错误代码就可以知道

楼主:
回复 网友C:

怎么说?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兄弟,有没有vb6 或者 c#的? 这个看的一阵头晕啊~

网友:
下一个serial_port_monitor,你就知道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vb的肯定没有,VB能开发驱动程序吗?
C#的不知道,看MSDN吧。如果能用C#开发驱动程序,就能监控串口。

楼主:
回复 网友B:

c# 可以,换句话说串口监控比使用难的不是一点半点咯~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是的,监控是属于驱动程序,要和内核打交道,比上层应用,只用到API什么的难多了

楼主(2012-04-09):
貌似有个hookapi。这有兄弟用过没有?

网友(2013-11-26):
修改驱动实现的

网友:
WINDOWS内核驱动提供过滤机制,可以在数据处理中插入自己的处理。 API HOOK技术应该也能监视到,猜测的

虚拟串口就是一个虚拟设备驱动,形式上表现为串口类型就行了,在内核中就是一个缓冲区,数据怎么处理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