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thread中lwip能实现web交互功能吗?

楼主(2012-01-31):
如图中的形式,我要做这种控制,用RT-thread中lwip能实现吗?怎么做?对网络一点不懂,只知道用HTMl做静态显示。不知道用户对web界面的操作,通过什么传回服务器。来控制LED的。很疑惑。

楼主:
简单介绍一下,这种在浏览器中的操作,咋能让服务器知道。来执行LED各种闪烁的。有例子给传一个,谢谢,让开开眼界。

网友:
这个是在LWip之上实现了一个简单的HTTP的服务器吧,看文档Lwip应该只是一个TCP/IP的协议栈实现,没有包含HTTP应用层协议的实现。

所以,如果想实现具体的控制的代码可以加到HTTP服务器的实现代码中就好了。没有必要再搞一套传统WEB中的类似CGI的笨重东西。
因为点击控件其实也是向HTTP服务器发送控制GET或者POST协议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说,在点击页面的时间,服务器会收到GET或者POST协议请求,我直接对他们进行解码就可以知道要执行的内容,对吧!

网友:
楼主可以搜索一下cgi,它是一种接口,用来完成用户的前台和后的连接,然后再搜一下cgic,他是用c语言实现的cgi,是开源的,用来获取协议请求,具体实现可以参考它的代码。
good luck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就是说,在点击页面的时间,服务器会收到get或者post协议请求,我直接对他们进行解码就可以知道要执行的内容,对吧!

是的,浏览器是通过HTTP协议发送请求给服务端的。这个协议内容大部分时候是明文,直接解析就可以了。

去www.st.com搜索AN3966的应用指南看看,里面有更详细和具体的信息。

楼主:
是这些,比如name=%B3%A3%BD%A3%B7%E6,这些就是明文。好像都多出个%。而且是一大推的乱七八糟的东西,

网友:
URL编码, %20 就是 0x20。
“name=%B3%A3%BD%A3%B7%E6” 就是 name = 常剑锋

常 = 0xB3 0xA3

网友:
回复 网友C:
url编码, %20 就是 0x20。
“name=%b3%a3%bd%a3%b7%e6” 就是 name = 常剑锋
常 = 0xb3 0xa3

很有道理,后续webnet也要加入这个功能才是。

楼主:
接收到的好多数据,有用的很少,怎么才能从无用的数据中取出有用的数据。我感觉一定有什么现成的方法。是吧。

网友(2012-11-04):
我以前在网上看到过webnet的测试页,现在找不到了,就是控制灯泡亮灭的,哪位知道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