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VPWM变频疑问

楼主(2012-01-31):
1.  Uout可以由 U/F曲线确定;

2.   单独输出零矢量O000和O111时,电动机的定子磁链矢量是不动的,,通过这样方法,可以调整角频率 w,从而达到变频的目的

(那是不是说变频比如50HZ到5000HZ的时候Uout要变化,,同时插入的零矢量也变化??两个都变化??

网友(2013-11-23):
当然,0矢量在一个载波周期。7段,变化2次。

网友A:
你玩过电钻吗? 电钻转的速度就是载波,你拿着电钻在地上画圈的速度是基波(Uout变化速度)。

网友(2014-11-11):
引用 网友A:
你玩过电钻吗? 电钻转的速度就是载波,你拿着电钻在地上画圈的速度是基波(Uout变化速度)。 ...

牛逼!!!!没听说过!

网友(2017-12-05):
这比俞科学易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