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24做充电器的电流检测是否合适?

楼主(2012-01-31):
恒流冲电阶段电流不超过500mA,锂电池的负极和地之间串一个几十mohm的采样电阻将电流转换成电压,再用LM324放大后做AD采样。LM324的输入失调电压最大有7mV,充电之前(这时采样电阻两端电压为0V)单片机AD采样一下LM324的输出,之后充电时的AD采样值减去刚才的采样值做为校正好的采样值,这样做是否可以?

网友:
用0.几的电阻吧.功率损耗不大的.

网友:
用个精度高点的运放和阻值小的电阻,功耗可以降低

网友:
记得Atmel的一个充电方案里用的是LM358,检测电池电压及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0.几的电阻吧.功率损耗不大的.
不是功率耗损的问题,我的电源电压是5V,用BJT做调整管,电阻大了就达不到500mA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0.5A*0.5欧也才0.25V,离你的5V还差得远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个精度高点的运放和阻值小的电阻,功耗可以降低

事情是这个样子的,我做的一个项目正好单片机的PWM和AD没用上,打算用这两样东西稍加点外围元件组成充电电路,以取代专门的充电芯片,现在用的充电芯片才3块钱左右,如果选的运放太贵的话就得不偿失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楼主:
0.5a*0.5欧也才0.25v,离你的5v还差得远呢.
要合BJT调整管工作在放大状态,其CE压差到少还有0.7V,再加上这0.25V就不够了
不用太大的采样电阻还有一个原因,因为我做的不是一个独立的充电器,而是一个
产品的充电部分。采样电阻串在锂电负极和地之间,在电池为负载供电时就相当于
电池内阻了,太大了有很多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BJT调整管工作在放大状态,CE压差到少还有0.7V的原因,你搞明白了吗?

如果你不放心,可以用P沟道的MOS管来实现.

另外,如果有两个运放,加上一些电阻电容二极管之类的,不用PWM/AD也可以实现锂电池充电功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讨论这个就有点跑题了,我只想讨论LM324做电流采样的放大是否合适。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就回来,我觉得用358更好.它里面还有两个运放呢,特别是在靠近0V的时候,单电源工作下,比324更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具体说说怎么个好法,我看datasheet输入失调电压、失调电流什么的差不多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的电源肯定是单电源了吧.
在单电源下,358的输出可以到接近0V的,可能是几个mV左右,而324就不行了.
比较一下它们的输出部分电路,你可以发现不一样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楼主:
0.5a*0.5欧也才0.25v,离你的5v还差得远呢.
要合bjt调整管工作在放大状态,其ce压差到少还有0.7v,再加上这0.25v就不够了
不用太大的采样电阻还有一个原因,因为我做的不是一个独立的充电器,而是一个
产品的充电部分。采样电阻串在锂电负极和地之间,在电池为负载供电时就相当于
电池内阻了,太大了有很多问题。

采样电流的电阻,可以不放到主回路里面的.这样,就可以解决你的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采样电阻确实可以串在锂电的正极,但这样就要做差分放大,对运放的要求要高些。

楼主:
回复 网友C:
在你给的资料里有这样一个电流检测电路,我在其他MCU厂商给的资料里也看过类似电路,一直弄不明白其工作原理,你能帮说说吗?

网友:
只看了这个图片,IIC做啥用?

IBAT和VBAT的取样电路一模一样,刚好在0.25两端。
CPU ADC后取差值就是R18上的电压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在MCU只有一个ADC的情况下要取这个差值就得采样两次,随着充电的进行电池两端的电压在不断升高,这样得到的R18两端电压误差是比较大的。
再者分压电阻R9、R17;R8、R16的中断分别和R37、R38连起来了,这也不是分压电路啊。

IIC是连温度传感器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LM324A (RHOM,ON)最小的失调电压只有2mV,你那个7mV是其它档位的

网友:
我用的TL431感觉还好!

楼主:
回复 网友E:
考虑误差时得按最坏情况考虑吧!

网友:
你说的调整方式也是可用的
充电电流不需要那么高精度

网友:
回复 楼主:

多路ADC,转换时间设置快一点,比电池电压快就可以了。不是说要求那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