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USB稳定性如何?用过的朋友谈谈

楼主(2012-01-31):
开源的V-USB(http://www.obdev.at/products/vusb/index.html),这个东西实际使用过程中稳定性如何,会不会丢包?

想搞个低成本usb设备,发现M48最近便宜多了,散新3块左右就能拿到,开发流程玩的很顺手了,就不想用神马台湾的山寨单片机了,低速通讯也完全能接受。唯一担心的就是V-USB软件模拟会不会运行中存在不稳定,用作商业产品是否可靠(别谈版权问题了。。。。。⊙﹏⊙b汗),实际使用过的人能给点建议吗?

网友:
可靠性还是不错的,最好软件检验

网友:
不能用在USB-HUB上面。
只能挂在电脑的USB口上。

楼主:
请问楼上,您指的 "不能用在hub上" 是不能用v-usb做usb hub设备,还是v-usb做的设备不能运行在usb hub上?

我们的要求非常简单,低速、中断模式EP1单向8byte输出,其他没有了,不过如果v-usb设备不能挂在usb-hub上使用,那我们就大杯具了,还得重新考虑可行性

网友:
v-usb做的设备不能运行在usb hub上.

网友:
做实验还可以,如果用在工业上会不定时的失去响应的。
本人忍痛用USB-RS232转换器+MAX232替换了原来的设计。

楼主:
ok,多谢hbzxx提醒,抽时间看看v-usb文档,是否有对hub的限制,然后还得亲自测试一下稳定性,确实不稳定的话还真不能用,我们这个产品是绝对不能接受中途失去响应这种情况的。

网友(2012-11-25):
不好意思我用USBHUB+AVRUSB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