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RAM————的一些疑问————写回周期 和 自动预充电的冲突?

楼主(2012-01-31):
写SDRAM后,Data-in to precharge command tDPL  2 CLK
           Data-in to activcommand      tDAL  5 CLK

           tRP = 3 CLK.
           我得意思是我写后经过多长时间可以释放为空闲状态?  5CLK? 还是 8个 clk,如果是五个是直接 tDAL 还是是 tDPL + tRP????

楼主:
消灭0回复?

楼主:
消灭1回复···

网友:
tDPL = tWR
tDAL = tWR + tRP
所以只需要等2或者5个CLK,具体等多长时间取决于你写操作是否带Auto Precharge,以及写操作之后的下个操作是Precharge还是Active。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

如果不是Auto Precharge,下一个状态是Precharge就对应2clk如果是Active就对应5clk/

如果是Auto Precharge,那就直接5clk,下一个状态是Active。对么???????

谢谢,方便的话能否交流一下: 664365692

网友:
哇,我又来了,楼主必须超赞我。
这是回复你关于Sdram的第三个帖子了!

... Last_Write_Data | NOP | Precharge | NOP | NOP | Active ...

我想你应该第三次明白了吧^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