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droid手机上安装Windows 95、98和XP和Linux

楼主(2012-01-31):
前不久我们还把Win8装入ARM架构当做大新闻. 不过XDA那帮家伙已经通过APK程序把x86的系统都装入HTC EVO 3D中了,借助1.2 GHz高通Snapdragon的芯片

Windows 95, 98, XP甚至Linux都可以安装到这台裸眼3D设备中. 你只要做的就是安装Bochs Pentium模拟器APK程序,以及你所选择的系统的ISO镜像, 修改几个文件, 然后你就可以在手持设备上体验到这些经典系统了.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想要动手试试或者有什么疑问,请点击来源链接,但我们还搞不懂,它是不是也一样会蓝屏?

xda-developers forum   http://forum.xda-developers.com/
新闻来源:engadget  http://cnbeta.com/articles/170971.htm

网友:
听说android本身就是Linux的变种?
求解!

网友:
模拟器嘛,有啥不可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听说android本身就是linux的变种?

不是变种,本来就是个Linux。

网友:
回复 网友A:

linux 上跑的应用程序嘛,呵呵

网友:
以前在linux系统的手机上装过,无聊,纯属做做秀还可以,实际使用就垃圾一堆,没有什么意义。楼主上摩托罗拉论坛就知道了,早几年就有人弄出来了,在linux手机上运行windows95,只要ram够大,理论上支持大部分的x86系统

网友:
当年我的linux系统的moto V8~~我就装过win98~~

网友:
这个是纯软件模拟,没有实用价值,速度估计要比真实机差出两个数量级以上。

网友:
ARM上模拟X86,两个数量级夸张了点,20-30分之一吧。

网友:
Bochs 好像挺慢得,不过方便调试~~

楼主:
有谁知道哪个android手机或平板是完全开源的,HTC的手机都是只有LINUX的源代码,android部分根据协议是可以不提供的

但google应该提供完全开源的一款设备供厂家参考吧,请问有谁知道

网友:
iphone上面也可以,另外老版本的iphone甚至能运行android

网友:
其实没有什么真正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