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测试欧力15分钟快速充电器 充5号或7号电池,使用结果不断更新中 ....

楼主(2012-01-31):
阿莫论坛才是最爱国的,关心国家的经济、社会的发展、担心国家被别国牵连卷入战争、知道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发展,知道师夷之长,关注世界的先进文化与技术,也探讨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也懂得警惕民粹主义的祸国殃民等等等等,无不是爱国忧民的表现。(坛友:tianxian)

网友:
危险且有挑战的工作哈

网友:
镍镉电池的内阻还是很小的

网友:
这种小电池应该没有多大破坏力,过大的电流顶多让电池涨开,不至于爆炸。
充电器又是开关电源供电,输出功率不大,不用担心对人体的危害。

--------------------
充电这么快,寿命肯定减少,就等测试结果,看看影响多少了。期待结果……

网友:
镍镉电池还是不如镍氢的耐用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像悲剧来了。。。
   充最后的几个电池时,突然发现欧力好像损坏了。。。。充电灯不停的闪了半小时多,电池一点也不热。。。四节都是这样。。
换了4节,仍是这样。。。。。
   难道欧力损坏了? (注:充满时电池应该是微热,并且欧力的指示灯长亮不闪的)。

换好电池试。
可能是电池内阻大拒充。

网友:
我曾经在淘宝上买过12接5号电池,大概两块钱一只吧,给遥控赛车用的,用了两三回就不好用了,一开始冲一下能用很久,后来就不行了

网友:
那一堆电池轮流上阵?得怜香惜玉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没有这款欧力的说明书。
灯的状态好像是:
  暗 ---- 无电池
  亮 ---- 充满
  慢闪 ---- 电池充电?
  快闪(每秒3次) ---- 涓流充电?

按照我以前给工厂做过的充电器的定义,应该是:

  暗 ---- 无电池
  亮 ---- 充满(或涓流)
  慢闪(每秒1-2次) ---- 电池快速充电中
  快闪(每秒3-4次) ---- 电池有问题。

网友:
老大这里有说明,不过是英文的,和你用的貌似不是一个型号,但是一个厂家出的,也是快充
http://www.shoudian.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9209&page=1

网友:
我还是想要一次充一堆的,我玩电控,一堆电池充电都烦死掉了

网友:
等着上拆机图~~~

网友:
快冲慢充不同就是时间不一样  但是给电池的能量是一样的  能量一样时间短电流就得大 不知电池能不能支持这么大的电流 看厂家

网友:
网上找到个说明书,颇为简单: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715310IGYNY3.pdf(文件大小:888K) (原文件名:Manual-sprint-15min-4position-rc103814.pdf)

灯有4种状态,说明用蓝色标记了:
INSTRUCTIONS FOR USE
• For the 4-position charger:
- Connect the A/C adapter jack to the socket located on the rear of
the charger.
- Connect the adapter cord to a wall socket
• For the 2-position charger:
- Connect the charger directly to a wall socket, using the power supply
cable
• The "UNIROSS" logo should be illuminated in red.
• Place the rechargeable AA or AAA Ni-MH batteries in the
compartment on the charger.
• Only insert the same type of battery for charging together.
• Check that the positive pole (+) on the battery is in contact with the
charger's sliding metal strip. Press the negative pole on the battery
until it touches the base of the compartment.
• The charger then automatically adjusts the required charge current
depending on the battery format detected. The indicator light for the
battery compartment flashes rapidly, indicating that the charge
process is underway.
The cooling fan is started automatically.
• If the indicator light does not come on, the battery is not suitable for
charging.

• When the battery is recharged, a maintenance charge is automatically
triggered to keep the power level in the battery at its maximum, and
the status indicator flashes slowly.
You can remove the battery at any
time when this maintenance charge is being supplied.
• When the flashing stops and the indicator stays lit, the charge is
complete.

• Once the batteries have been fully charged, it is recommended to
leave them in the charger for a further 15 min. minimum before
removing them.
• If the charger is no longer to be used, disconnect it and remove the batteries.

回复 网友B:
老大最讨厌这种要注_册才能下附件的网站了,以后最好把附件贴过来吧。

网友:
十几年前,我这文具店就有卖东芝(当时东芝没向中国进过一粒电池,所以是假的)的5号充电电池一节2.5元,标1300mA Nicd的,

使用起来一点问题都没,充了N次电都好好的,只是容间是虚标的,1300mA还没当时一节9.5元的日立500mA的容量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再搞一个时间开关,充电15分钟后自动断开电源防止过冲。

应该不用,说明书下面还有这么一段:
END OF CHARGING DETECTION:
• -DV : 12mV
• Timer : 15 min
• Temperature : + 140°F

也就是说无论什么电池,6.5A快充最多持续15分钟,完了自动转慢充。

网友:
回复 网友C:

怎么可能,镍镉几乎是世界上最耐操的通用蓄电池啦。

网友:
回复 网友D:

普通充电器没几个带放电功能的,而大多数使用情景又是浅放浅充,所以大部分镍镉其实是“死”在记忆效应上。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用的都是有放电功能的……,不过镍氢和镍镉我都没用坏过。

且相对于镍氢,镍镉的记忆效应应该改小很多。不过我说的耐操主要指的是过充,过放。

网友:
镍镉对比镍氢,优点是不容易过充和过放,放电电流大,缺点是电池容量密度比较小。
那种充电剃须刀里面多数都是放一两节镍镉电池,直接用变压器将220降到1.4来充的。

网友:
镍镉的记忆效应相当大。。。镍氢才小。不过镍氢的自放电比较大,近年出的低自放镍氢值得一用。

我也曾经是“电池爱好者”,说到这个充电器,最早完蛋的是触点,引发用户各种不爽的根源也将会是触点,让软件顾此失彼的也将会是触点。

很多年前有人请我设计镍充电器,我就沟通了一个话题:触点你舍不舍得用镀金的?或者纯银的? 不舍的? 那我不接这个项目。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E:
我用的都是有放电功能的……,不过镍氢和镍镉我都没用坏过。
且相对于镍氢,镍镉的记忆效应应该改小很多。不过我说的耐操主要指的是过充,过放。

说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那我out啦,我的充电器都是有放电功能的……

网友:
找到一张内部裸照,原来用的是松翰(SONIX)单片机,电路结构比较奇怪,貌似1组DC-DC恒流输出,然后通过MOS管切换到4路电池槽。

网友:
回复 网友G:
找到一张内部裸照,原来用的是松翰(sonix)单片机,电路结构比较奇怪,貌似1组dc-dc恒流输出,然后通过mos管切换到4路电池槽。

基本上都是这样的,恒流串联充电,每节独立检测电压,节省成本嘛。

网友: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H:
找到一张内部裸照,原来用的是松翰(sonix)单片机,电路结构比较奇怪,貌似1组dc-dc恒流输出,然后通过mos管切换到4路电池槽。
基本上都是这样的,恒流串联充电,每节独立检测电压,节省成本嘛。

??恒流串联充电--这样要四节同时大电流快充或同时涓流充电 ?还是不同时进行-这样电路也不简单啊

网友:
回复 网友I:

同时快充,再同时涓流,满了的就不再参与串充,所以说明书上建议15分钟快充后如果不急用至少再多充15分钟,这样电池才能充得满和更加均衡。

网友:
懂了,所以每对MOS管组成一个单刀双掷开关,可以将任意一节电池接入或者断开到串联恒流回路中,配合电压检测,MCU可以判断任意槽位是否装有电池,以及电池种类是否正确,从而决定此槽位是否接入串联回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其实充电控制原理和MR57是一样的,我觉得意义不大,15分钟有使用价值,但没什么学习价值。
镍氢智能充电器已经很成熟了,加上硬件限制,很难玩出新花样,纯粹学控制原理拿MR57开刀就好了,电流小危险性较小,AVR也比较容易上手。不过MR57有个缺点就是220V直接降压的,拆开改造有点危险性,相对来讲这款12V输入的对人会安全些。
我觉得与其花精力在镍氢充电器上,还不如研究锂电平衡充吧,目前市面上的产品其实都不太成熟,还有不少改进空间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A:
其实充电控制原理和mr57是一样的,我觉得意义不大,15分钟有使用价值,但没什么学习价值。
镍氢智能充电器已经很成熟了,加上硬件限制,很难玩出新花样,纯粹学控制原理拿mr57开刀就好了,电流小危险性较小,avr也比较容易上手。不过mr57有个缺点就是220v直接降压的,拆开改造有点危险性,相对来讲这款12v输入的对人会安全些。
我觉得与其花精力在镍氢充电器上,还不如研究锂电平衡充吧,目前市面上的产品其实都不太成熟,还有不少改进空间的。

同意。对镍X电池没多少需求。我的遥控都改锂电了。

锂电平衡充的前景应该是大大的。小到航模,再到笔记本,再到电动车,大到电动汽车都有需求。

网友:
回复 网友J:

我觉得与其花精力在镍氢充电器上,还不如研究锂电平衡充吧,目前市面上的产品其实都不太成熟,还有不少改进空间的。

锂电平衡充的前景应该是大大的。小到航模,再到笔记本,再到电动车,大到电动汽车都有需求。

严重同意!

网友:
回复 网友J: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A:
其实充电控制原理和mr57是一样的,我觉得意义不大,15分钟有使用价值,但没什么学习价值。
镍氢智能充电器已经很成熟了,加上硬件限制,很难玩出新花样,纯粹学控制原理拿mr57开刀就好了,电流小危险性较小,avr也比较容易上手。不过mr57有个缺点就是220v直接降压的,拆开改造有点危险性,相对来讲这款12v输入的对人会安全些。
我觉得与其花精力在镍氢充电器上,还不如研究锂电平衡充吧,目前市面上的产品其实都不太成熟,还有不少改进空间的。
----------------------------------------------------------------------......

是呀
现在,山寨的B6已经做到100块了

网友(2012-03-05):
回复 网友A:
好像悲剧来了。。。
   充最后的几个电池时,突然发现欧力好像损坏了。。。。充电灯不停的闪了半小时多,电池一点也不热。。。四节都是这样。。
换了4节,仍是这样。。。。。
   难道欧力损坏了? (注:充满时电池应该是微热,并且欧力的指示灯长亮不闪的)。

不会的把!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