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圈,通过线圈的磁棒,控制通断?

楼主(2012-01-31):
见过一个线圈,和一个貌似是磁棒的东西,磁棒平时不在线圈里,是一个状态,当磁棒进入线圈里,是另一个状态,这样可以很稳定的获得开关量,原理不明啊。。。求指点~~~

网友:
听过线圈在变化的磁场中产生电流吗?初中物理

网友:
两者的电感量是不是相差较大呀。

网友:
通过检测电感量的大小可以实现这个,简单的用个LC震荡电路,测试频率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以前见过一种洗衣机的水量传感器就是这个原理。水桶连根铁棒插在一个线圈里,水桶的起伏带动铁棒在线圈中的深浅变化。外面接个振荡器,检测频率变化判断水位

楼主:
已经改成干簧管了,一个开关量,不打算那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