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4.2中集成SVN版本控制系统(TortoiseSVN-1.7.4.22459-win32-svn-1.7.2.msi)

楼主(2012-01-31):
经过几天的研究,终于把SVN集成到MDK中了。
先上图

SVN安装在C:\Program Files\TortoiseSVN目录下。自己编写的SVN.SVCS

网友:
嗯,不错,有空试试!

网友(2012-05-27):
楼主,你上传的附件有问题啊

网友:
呵呵,不错不错,费了不少时间吧

网友:
不错,可以参考用用

网友:
谁能把附件传上来看看啊

楼主:
我也不知道时怎么回事啊,再传一次吧

楼主:
文件中对应的库位置是我一个项目中,工程对应的位置,需要自己根据实际情况更改

网友A:
用什么方法做到的。我觉得要是 能把 代码提示功能集成在keil中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什么方法做到的。我觉得要是 能把 代码提示功能集成在keil中就好了

keil本来就是自带的,需要自己设置

楼主:
我一直都这么用的,其实keil的帮助文件里面也有针对CVS的教程。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我可以抽时间写一个针对SVN的简单教程。

网友:
有兴趣啊,整个教程出来吧,多谢了

网友B:
SVN.SVCS
文件要放在什么位置呢?

网友C:
用SVN有什么好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一直都这么用的,其实keil的帮助文件里面也有针对CVS的教程。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我可以抽时间写一个 ...

这个一定要支持

楼主:
编写了一个简易教程
http://www.ourdev.cn/forum.php?m ... p;extra=#pid5859504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SVN有什么好处

版本控制啊,不要告诉我你不知道什么是版本控制哈

网友C:
在下菜鸟,真不知道,不知道他怎么控制版本,这样有什么好处,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keil本来就是自带的,需要自己设置

MDK,里面没有代码提示功能啊,有的话在哪儿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MDK,里面没有代码提示功能啊,有的话在哪儿设置?

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代码补全功能?如果是的话这个确实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SVN.SVCS
文件要放在什么位置呢?

放在什么地方都可以,使用的时候调入进了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下菜鸟,真不知道,不知道他怎么控制版本,这样有什么好处,谢谢

这个可以google一下

网友B:
4.53版本的可以使用这个增加SVN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4.53版本的可以使用这个增加SVN吗?

对不起,我没有使用过该版本,不清楚。

网友(2012-08-21):
引用 楼主:
对不起,我没有使用过该版本,不清楚。

哈哈,发一下我修改自原作者的配置文件,通用性更强哦,不限制安装目录。
在每个项目文件下新建版本库,一个项目对应一个版本库

网友D(2014-07-09):
再次上传下我根据lz的模板修改的文件,这是我一直使用的版本

网友(2015-02-02):
mark , SVN 版本控制

网友:
太给力了。以前都是把工程目录进行备份。写了批命令。楼主这个不错。。。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再次上传下我根据lz的模板修改的文件,这是我一直使用的版本

提示文件文件损坏 打包出问题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提示文件文件损坏 打包出问题了?

这个其实是个文本文件,但是论坛不允许上传这种文件类型,你只需要将.rar去掉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其实是个文本文件,但是论坛不允许上传这种文件类型,你只需要将.rar去掉即可 ...

嗯,已经加载到keil了

怎么为一个已有的工程创建一版本库呢,
或者是说,怎么备份代码?
多谢

网友D:
这个还是看手册了,我一直半会也说不清,lz还发过一个教程的,也是在本坛,你可以找找看

网友F(2015-06-24):
引用 网友D:
这个还是看手册了,我一直半会也说不清,lz还发过一个教程的,也是在本坛,你可以找找看 ...

大神,能把百度云盘作为服务器么?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神,能把百度云盘作为服务器么?

在本地建库,然后在本地提交,用云盘同步

应该是可以的 只不过用起来还是本地建库的做法

网友:
在用,挺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