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需要交叉接吗

楼主(2012-01-31):
就是D+需要接到对方的D-吗,没搞过,求解

网友:
标准USB接口 (from wiki)

USB插头
USB信号使用分别标记为D+ 和D- 的双绞线传输,它们各自使用半双工的差分信号并协同工作,以抵消长导线的电磁干扰。
标准USB连接器触点
触点        功能(主机)        功能(设备)
1        VBUS (4.75-5.25 V)        VBUS (4.4-5.25 V)
2        D-        D-
3        D+        D+
4        接地        接地

差分信号不需要也不可交叉。

网友:
但是HOST只能连DEVICE,不能HOST连HOST,也不能DEVICE连DEVICE。
OTG复杂点,可以连HOST也可以连DEVICE。

网友:
otg 多个ID脚

网友:
某些情况下比如网卡,差分信号+,-交换也可以正常工作,但芯片内部有相位识别/调整电路,这个跑题了。
主从识别如楼上所说,是通过OTG的ID完成。标准USB D+ D-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一根线而已,互换没有任何意义。

网友(2012-03-28):
USB2.0的D+/D-不用交叉
USB3.0的SSTX+/SSTX-、SSRX+/SSRX-需要交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