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模块和单片机的连接

楼主(2012-01-31):
(无正文)

楼主:
买了个gps模块,型号是gs-91:遇到些问题:
1、请问TXA,RXA这两个脚能直接和5v单片机的串口相连接吗?需要进行电平转换吗?
2、L3、L4这两个东西是磁珠吧?不用有什么影响?
3、第15个脚是接gps信号状态指示灯的,但实际使用过程中发现,收到信号与否这个引脚电平没有变化,请问是不是要进行什么设置,这个引脚才管用?
希望用过这个东东的朋友给点指示。谢谢啦!

网友:
没用过,路过一下

1、先测一下电压,再用示波看一下
2、应该是低通作用
3、

网友:
GS91应该是使用3.3V电压吧。如果是和5V的51芯片连接要这样做:
GS-91的TXA直接到51-RXD。51的TXD串一只470欧至1K的电阻到GS-91的RXA。
关于GPS信号那是“秒闪”信号输出,要接入LED(串电阻)才看的出来。未定位和已定位时不一样的。不用设置。

网友:
还有,那个磁珠没必要。

网友:
那个两个小电感,我用小电阻代替了,指示灯的没有用过。

网友:
1、请问TXA,RXA这两个脚能直接和5v单片机的串口相连接吗?需要进行电平转换吗?
答:不需要转换,但单片机的TXD输出要串入一个1K电阻到GPS的RXA。

2、L3、L4这两个东西是磁珠吧?不用有什么影响?
答:直接连接,不需要磁珠。

3、第15个脚是接gps信号状态指示灯的,但实际使用过程中发现,收到信号与否这个引脚电平没有变化,请问是不是要进行什么设置,这个引脚才管用?
答:这个是“定位/未定位”指示输出脚,要对VDD接入LED(串电阻)或者电阻才能够测到电平。未定位状态和已定位状态下闪的间隔不一样,无需设置,也没有指令设置。

网友:
1,不需要转换
2,直接连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哦,十分感谢您的回答!